[其它] 第五代行動電源盒拆解

楼主(2013-04-19):
託人從大陸買的,
"第五代行動電源盒 雙輸出/可調0.5/1/2A " 空盒.

外觀與介紹

內部電路板照片

有三棵IC連編號都沒有....真厲害.

网友:
買這種選大廠準沒錯.貴一點東西問題較少

网友:
磨掉了?很常見防仿

不過我是有看沒有懂啦,只會壞啥壞啥

网友:
磨掉IC型號也沒差。

网友:
比省料跟便宜
你看只有一個電感
一般好一點應該是雙電感
一個在充電
一個在輸出

网友:
我也買這台 但是說有防冒的~好像是看 圓圈圈~

网友:
最近還有內建電壓與電流顯示的n_112|

网友:
這一台淘寶看到最便宜的RMB:34元! 不含電池及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電池?!

carzy1kimo大,
關於仿冒,能不能惠賜更詳細的資訊?

這次只買空盒,電池是利用舊筆電的回收品...

网友:
這還算可以!
電感用3A的

我曾看過電感只用大越約0.5A的然後說是2.1A
看了裡面電路板只有3-4個IC
看了真的很吐血n_158|

网友:
不懂~欣賞

网友:
LC元件偷料偷的挺重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ic編號都磨掉了

网友B:
這台我也有,缺點是效率不高,加了四顆SANYO 3100mah 18650電池,才充一次電(手機晚上stand-by+充電,手機電池1450mah),隔天就變成75%了。我猜效率應該是50%~60%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也有,缺點是效率不高,加了四顆SANYO 3100mah 18650電池,才充一次電(手機晚上stand-by+充電,手機 ...

感謝您分享使用心得.
在下使用筆電回收電池,應該是2200mah,本週末第一次試用.
啟用前確定充飽,在iPhone5電池殘量低於20%時開始充,充到85%時自動停止...
按開關確認電池殘量沒反應,按下RESET開關,電池殘量顯示75%,再繼續充.終於充到100%.此時電池殘量顯示25%.
猜想可能是回收的電池的關係,太久沒用了.....

网友:
如果電池已經過放過,對容量損害很大

网友:
我認為效率其次啦 大廠的也在 六七成不等 都差不多啦.
板主用 sanyo 3100mah 不知道能不能充飽到 4.3v.

重要的是安全, 我要買也會買市場上已經推出一段時間了. 電路板比較穩定的.
燒機通常都是ic板設計太濫,ic自爆, 不然就是組裝或焊接品質太差.

保護至少要有電池短路或過電流的保護. ic 電路本身的短路或過電流保護.
問題有幾間有做..其實都沒有..有也頂多做個意思意思

前不久不是 某大廠附贈的產品 就發生自燃. 新聞有報

很多故障都是 ic 燒焦(沒有報導出的個案到底有多少. 還不到自燃.)

反而我會選 pcb 比較大片一點的. 避免短路發生. 我也不建議或送人這類物品, 以免自找麻煩.
現在 IC板作越小 如果品管不作好  相對容易發生NG.

楼主:
補上這幾天測試的結果,
充手機充到自動停止時的內部鋰電池電壓是3.24,四顆單獨量測的結果,差異在正負0.01.
充到滿時內部鋰電池電壓是4.14,四顆單獨量測的結果,差異在正負0.01

至於很多人關心的安全部分,提供一個自己的案例,
第一次拿到這個電池盒安裝鋰電池時一時大意,把四顆電池其中一顆裝反了,就這樣充電充了約30分鐘,之後自己發現裝反趕快拿下來,發現裝反的電池發熱到燙手.
等到自然涼之後,把這顆曾經裝反充電的電池與其他原來一起充的三顆再放回去充電,充了一個晚上.
到早上發現那顆曾經裝反充電的電池還是會發熱到燙手,而且把其他三顆也烤熱了...
換掉它,加上一顆繼續充,到現在都沒事.

网友C:
請問IKURA大大:

這電源盒的電池放置處是怎樣的?要放電池進去是得拆螺絲還是有卡榫? 方便加張這部份的照片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IKURA大大:

這電源盒的電池放置處是怎樣的?要放電池進去是得拆螺絲還是有卡榫? 方便加張這部份的照片 ...

是卡榫,上下左右都有.要滑動之後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