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阻色碼

楼主(2013-04-20):
七盟電源供應器 st-450P-am--->r48位子電阻
22歐姆嗎?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

网友:
1.5k 1/8w  這是350BKV的型號不知相同嗎

网友:
電阻色碼表

網拍找個珠寶放大鏡來用吧?
眼睛也不吃力
改成這樣好拿多啦~*

网友:
有先量一下電阻嗎有可能變黑可是沒壞
1.5k 1/8w  對嗎

楼主:
kaiser10138 --->謝謝建議
tdsong ---->測試中

网友:
電阻顏色看起來-->棕棕黑金--> 11 Ohm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