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1914 綠燈亮3秒 完修分享

楼主(2013-04-20):
症狀:開機閃一下綠燈3秒變澄燈
因為忘了拍照~ 只好爬文借圖加上說明
拆開後 25V 470uf 全凸頂
更換日系電容 連同50V 10uf一同更換
因手上無25V 330uf 所以拆下後用電容表測數據為331 所以再焊回去繼續用
上電後400V100uf處發現異音 經測量電壓剩100V
拆下電容表測試數據0 所以換上一顆450V 100uf新品後 電壓160V 異音不見~

熱機測試~完畢

完修熱機測試

完修熱機測試

忘了拍照 所以借其他大大的圖加註解說明

忘了拍照 所以借其他大大的圖加註解說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
畫面左上角還放了一瓶電子接點清潔劑,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畫面左上角還放了一瓶電子接點清潔劑,很好用~

哈 個人有點小潔闢 焊完一定要洗

网友B:
這個也需要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個人有點小潔闢 焊完一定要洗

哈 個人有點小潔闢 焊完一定要洗

闢=正確喔

恭喜完修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個人有點小潔闢 焊完一定要洗

哈 個人有點小潔闢 焊完一定要洗

癖=正確喔

恭喜完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也需要更換

這顆25V 330uf 有拆下用電容表測數據為331 正常 又剛好手上沒這顆 所以沒換n_1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 個人有點小潔闢 焊完一定要洗

這牌子真的很好用,也是絕緣的(噴了之後,很快就乾了)

网友C:
其實AD上的100/22µF小電容最好也都一起換

网友:
1.常修Viewsonic可以一眼看出跟VX系列的PI板如出一徹,故障的元件~也幾乎一樣

2.焊完把板子清乾淨,這不能算是潔癖~~~這是標準維修流程,LZ能有此習慣給你按個"讚"
   我也是用相同ULS牌子的請洗焊點,不過我用的是大罐的兒妳是用小罐的~~

不過這種噴罐多有個缺點,多會用到剩下1/4就沒氣了,很難噴出~~~因此我多會另外準備一個玻璃密封罐,把沒氣的噴罐,在上面敲穿個洞,將剩下的清洗劑倒到玻璃密封罐裡面~~~可以繼續使用,完全不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AD上的100/22µF小電容最好也都一起換

嗯嗯 下次我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牌子真的很好用,也是絕緣的(噴了之後,很快就乾了)

嗯 是真的不錯用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成功

网友:
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