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鉛酸電瓶比一比:加水式、免加水式、捲繞式的結構差異

楼主(2013-04-20):
常常聽到講免加水電池、MF電池、VRLA電池甚至是最近流行起來的捲繞式電池,這些電池到底差在哪裡呢?其實這些都是鉛酸電池的種類,以下就針對加水式、VRLA MF(免加水式)及捲繞式鉛酸電池進行主要差異點的分析

傳統加水式鉛酸電池結構如下:

可以看到每個分電池都有一個加水蓋,電解液(或是叫電水)是以液態方式儲存在每個分電池中,電池極板浸泡在電解液中,因為電解液是液態的關係,電池充電時會產生氫氣、氧氣以及酸霧(氣體中含有微量的硫酸成分,有腐蝕性),所以這類電池不能密封,電池本身與加水蓋都會有通氣孔,且因為液態電解液的關係,電池只能站直使用,也不能承受太劇烈的搖晃,以免內部酸性電解液流出造成腐蝕,因為本體是非密閉的,內部電解液經過充電、濺出以及自然蒸發的因素,會越來越少,此時需要定期補充電解液,以維持內部極板浸泡於液面之下,所以又稱加水式電池

VRLA(Valve Regulated Lead Acid)閥控式密閉鉛酸電池,也俗稱MF(Maintenance Free)免保養電池或免加水電池:

VRLA電池與一般加水式鉛酸電池的差別,在於內部極板間的分隔板換成AGM玻璃纖維多孔薄膜隔板,本身具有吸水能力,新買來的VRLA電池電解液是分開存放的,當要使用時就加進去,此時薄膜本身會有如海綿般吸收大部分的電解液,一小部分則保持在電池極板的方格上,且薄膜中多孔狀的設計,可以將充電時正極產生的氧氣經由孔道送至負極先反應成氧化鉛,再與電解液中的硫酸反應成硫酸鉛與水,就達成負極吸收的目的,並同時抑制負極產生氫氣,所以電池本體可以完全密閉,只留下一個安全洩壓閥及火焰阻隔器(避免外部明火點燃電池內部少量氫氣造成爆炸),所以此類電池可以採任何角度安裝使用(頭上腳下也沒關係),也能抵抗較強的震動,內部電解液量非常少,所以不用擔心低溫對電池造成明顯影響,加上免加水設計,可以達成幾乎免保養,所以目前此類VRLA電池採用度最高

捲繞式(Spiral)密閉鉛酸電池:

其實捲繞式電池結構同於免加水鉛酸電池,有可吸收電解液的玻璃纖維多孔薄膜隔板以及方格狀極板,不過結構上差異在於傳統加水/免加水鉛酸電池的正負極板是平行安插排列,而捲繞式電池則是將正負極板與吸水隔板薄型化處理後,採高壓緊密式柱狀捲繞,因為採緊密柱狀捲繞,所以加大了正負極板有效作用面積,所以比起同樣體積大小的傳統鉛酸電池,有更低的內部阻抗與更強的放電電流,且也保有所有免加水的特性(可任何方向安裝,充電時不產生氫氣/氧氣與酸霧,低溫特性好),不過此類電池的關鍵技術在於捲繞設計,所以生產電池的廠商必須要有更好的技術與設備,才能生產出性能明顯優於傳統鉛酸電池的捲繞式電池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如果是同容量跟同材質------------------------教一個方法選最重就對了---------
以前在大陸採購時工廠就是跟據價格---產不同產品當然就是偷極板所以就輕了----------
現在不在生產技術是在成本問題

网友A:
原來三種都叫鉛酸電池
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三種都叫鉛酸電池
學習了

還有一種膠體式鉛酸電池,內部電解液是存在類似果凍膠(Gel)中

网友B:
最近A123的鋰鐵26650釋出很多,價格也殺得亂七八糟,我一個家人因機車電瓶快掛了,自己測試改鋰鐵,他說A123真是厲害,單並四串就四個而已,他從山葉愛將150,鈴木TU250,甚至鈴木戰馬400,通通可以直接發動,他想大概用三並四串可以當汽車救急代用電瓶。

网友C:
機車行老闆用來檢測機車電池壽命的原理是啥?
是量測電池放電跟充電間的差異值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機車行老闆用來檢測機車電池壽命的原理是啥?
是量測電池放電跟充電間的差異值嗎? ...

不是是測內阻

网友:
看來簡單的鉛酸電池,學問還這麼多,受教了!

加分!

^_^

网友:
測內阻是其中的一項,設定CCA之後最終是看還有幾%的壽命.

网友D:
謝謝狼大費心的分享知識

電瓶標示"請勿倒置"可能就不是VRLA閥控式密閉鉛酸電池
下圖FULL Maintenance Free 免保養電瓶一般都用到掛點為止
鑽孔檢查液位、比重,也是有機會重生

首次聽聞:捲繞式(Spiral)密閉鉛酸電池
想起這款式(取自緊急照明燈),診狀:加壓至30VDC完全無電流
拆開半密封上蓋,電解槽裡面像是乾掉的棉花
灌入蒸餾水充電,恢復可用

六格CELL電解槽,只有一個比重栓,有沒好心人分享原理或實例差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謝謝狼大費心的分享知識

電瓶標示"請勿倒置"可能就不是VRLA閥控式密閉鉛酸電池

那顆電池才6v,用30v下去充這樣會不會電壓過高?還有電流是多少?

网友:
看了一下圖文,捲繞式電池應該就是俗稱的"超霸"
價格挺高的n_0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A123的鋰鐵26650釋出很多,價格也殺得亂七八糟,我一個家人因機車電瓶快掛了,自己測試改鋰鐵,他說A12 ...

因為鋰鐵瞬間放電能力很大,所以即使只有四顆串聯,仍可以提供足夠電流轉動啟動馬達,但為了避免對電池負擔過大(常常大電流放電)會採取並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機車行老闆用來檢測機車電池壽命的原理是啥?
是量測電池放電跟充電間的差異值嗎? ...

目前電瓶檢測儀功能很多,可以測放電、啟動瞬間壓降、CCA、車輛發電機狀況等等,傳統型就是搭配大功率電阻去測試電池大電流輸出有無嚴重壓降,直接短路看火花大小的方式是錯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狼大費心的分享知識

電瓶標示"請勿倒置"可能就不是VRLA閥控式密閉鉛酸電池

像是VRLA或是捲繞式這些免加水電池,其實算是"貧液式"鉛酸電池,也就是內部的電解液比起傳統加水式鉛酸要少很多,所以這類電池當內部電解液開始減少時性能就會大幅下降,當電解液減少超過25%,電池就不堪使用要更換了

网友:
在另一網站(小X婆汽機車資訊網)也看到同樣文章,想必也是狼大的大作。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狼大,本我還一直搞不懂免加水電瓶為何要加水,也不知到免加水可以倒置,終於解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顆電池才6v,用30v下去充這樣會不會電壓過高?還有電流是多少?

1/10定電流,提升電壓觀察舊電瓶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