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會有嘶嘶聲,音頻還會隨著電腦操作變化

楼主(2013-04-20):
身邊有兩台主機一台主機版是 P4P800 SE
另一台主機板是 GA-8VM800PMD-775 REV:1.0

經常會發出嘶嘶的聲音,在操作電腦畫面改變時還會高高低低的
更換電源供應器也是一樣的狀況
這樣的狀況是不是 CPU 旁的電源電路問題
我想要解決掉這惱人的噪音
以故障機率來說是不是 電容 > MOS > 電感

想說是否可先試試看更換掉 CPU 附近的大顆電容來碰碰運氣

网友:
裸機聽看由哪發出的...

网友:
這種情況大多是電源不良所引起的,尤其是大電流旁的電容很可能是元兇。

你的方向沒錯,先檢查一下 CPU 附近的電容吧!

网友:
不曉得是不是通病,同樣也有一塊
那是CPU旁電感所發出的聲音。
關上機殼就不影響,也攋得去換了。

网友:
一般來說很有可能是電源附近的電容產生的雜音

网友:
電感也會~曾壞過會發出尖銳聲
但電壓皆正常

网友:
最好查出元兇..不然可能撐不了多久 .

网友A(2013-05-25):
想都不用想
電容掛了濾波不良
漣波跟元件發生了震盪
MOS管會熱 電感也會熱
這我碰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都不用想
電容掛了濾波不良
漣波跟元件發生了震盪

元件大~

是PWM第一階濾波電容?還是核心電壓輸出的第二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元件大~

是PWM第一階濾波電容?還是核心電壓輸出的第二階?

輸出

但輸入也要換 比較保險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輸出

但輸入也要換 比較保險拉

知道了~~

我有張P4S8800D-X也會這樣,會發出類似gggg的聲音,以為是PS/2電路
後來一直沒解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