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先進大大這顆電晶體,是否可用其它電晶體來改

楼主(2013-04-20):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這顆電晶體,
可代用的型號都不好買到
請問是否可用其它電晶體來改

网友:
KRA110M

M KRA110M.pdf (23.09 KB, 下載次數: 5)

替代
http://www.allxref.com/search.htm?part=KRA110

or 外加電阻 試看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searchf&k=2SA1015&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