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修]三洋電冰箱SR-28HX.壓縮機轉不停

楼主(2013-04-20):
三洋電冰箱SR-28HX.壓縮機轉不停
在-17.3度溫度感溫器F組值是14.26K
在-17.3度化霜感溫器D阻值是15.44K
溫度感溫器F跟化霜感溫器D皆已更新.深怕插PIN有接觸不良.已將兩組插PIN剪斷直接焊接.並用縮縮模封存.過程就沒照相了!
試過到零下21度壓縮機還是在轉..會是基板問題嗎?因手邊只有大冰箱.用(58)..不知是否可代用?有請師傅解惑..

网友A:
溫度VR調整有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VR調整有壞嗎?

回正一大:VR2K有測試過..也有噴WD40.用電錶量是正常的.謝謝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正一大:VR2K有測試過..也有噴WD40.用電錶量是正常的.謝謝回覆

紅色圈起來的繼電器接點短路了,因此壓縮機運轉不停
把繼電器更換掉就好

如果要整塊基板更換,SR-28也可以用SR-58代用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色圈起來的繼電器接點短路了,因此壓縮機運轉不停
把繼電器更換掉就好

回tsao0427師傅:有爬文知道繼電器短路.壓縮機會轉不停..此台繼電器已更新.無效!F.D-SNR插PIN拔起.壓
縮機就立即停止.排除繼電器不量..
請問大師此台260公升冰箱原始用SR-28.420A.26機版.確定可用450公升-58XE替代嗎?冷藏室會不會過冷呢?
謝謝大師回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tsao0427師傅:有爬文知道繼電器短路.壓縮機會轉不停..此台繼電器已更新.無效!F.D-SNR插PIN拔起.壓
縮機 ...

冷藏室溫度正常嗎 ? 蒸發器結霜狀況如何 ?

一般如繼電器正常,應該就是化霜不良,CN2端子拔起壓縮機會停,基本上基板因該沒壞
測量一下化霜電熱管是否正常,將電源插頭拔起,再將CN1端子拔起,測量CN1端子的紅/白線間的阻值是多少 ?正常應該是化霜電熱管與漏斗電熱線並聯之後的阻值

可以用SR-58XE基板代用沒問題,因冷藏室另外有一個獨立的機械式溫控開關在控制冷藏室,所以溫度不受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藏室溫度正常嗎 ? 蒸發器結霜狀況如何 ?

一般如繼電器正常,應該就是化霜不良,CN2端子拔起壓縮機會停, ...

回tsao0427大師:冷藏室溫度是8~9度..蒸發器有結薄薄的霜.水溝沒結冰.水孔也沒堵塞..將CN1端子拔起,測量CN1端子的紅/白線間的阻值是94ㄛ姆.化霜電熱管與漏斗電熱線應該是沒壞吧!
現已更換58XE機版..溫度到達-21度.壓縮機有停止運轉..直到-7.7度壓縮機再度啟動..這樣算是正常嗎?(冷凍庫內
無食物)會不會浪費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tsao0427大師:冷藏室溫度是8~9度..蒸發器有結薄薄的霜.水溝沒結冰.水孔也沒堵塞..將CN1端子拔起,測量CN ...

94歐姆化霜電熱管與漏斗電熱線沒壞

需再測試一晚才能知道正不正常,請在冷藏室中間層的地方放一杯水,明早(最少4小時)再用溫度計測量這杯水的溫度,至少7度C以下才正常

冷凍庫內沒有放食物,這樣壓縮機啟動頻率會很頻繁比較浪費電,有食物的話庫內溫度比較慢上升

楼主:
[已完修]

引用 网友B:
94歐姆化霜電熱管與漏斗電熱線沒壞

需再測試一晚才能知道正不正常,請在冷藏室中間層的地方放一杯水,明早 ...

回tsao0427大師:今早將溫度計測量這杯水的溫度,確實是在7度C..冷藏庫內還是維持8度C...壓縮機也正常運作
(-17.8停.-9.6啟動)謝謝大師一路指導..已完修!

F感溫器+D化霜感溫器不良

F感溫器+D化霜感溫器不良

SR28HX基板IC不良.無法控溫.一同更換58SE替代OK!

SR28HX基板IC不良.無法控溫.一同更換58SE替代OK!

网友C: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