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改WIN7

楼主(2013-04-20):
買一台ASUS K55DR NOTBOOK內建WIN8系統要改成Win7硬碟重新規劃後安裝軟體
結果停留在WINDOWS正在啟動中--卡住
把硬碟拿到別台電腦安裝也一樣--卡住
心想可能是硬碟的問題於是換一顆硬碟接NOTBOOK安裝WIN7軟體 這樣就好了
NOTBOOK的問題算解決了
可是原來的硬碟拿到好幾台電腦安裝WIN7就是不行
請教有大大預到過這問題嗎

网友:
你有注意WIN8硬碟格式是GPT
可能是卡在這部分

楼主:
硬碟重新分割為NTFS

网友:
說錯~是硬碟格式引導有分GPT與MBR
NTFS與FAT32是儲存格式
建議先GOOGLE 學習了解一下GPT與MBR
再去搞機器~對你來說會比較輕鬆點

楼主:
問了asus 結果說那顆硬碟不能裝win7
無解

网友A:
請問kinblo 大大:
S550CM中,原先有MiniSATA+750GB混裝WIN8系統(不懂是何原理,Win7能達成相似方法嗎?),
已經改成單獨由750GB安裝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kinblo 大大:
S550CM中,原先有MiniSATA+750GB混裝WIN8系統(不懂是何原理,Win7能達成相似方法嗎?), ...

可以阿~只是小弟要看到機器才有辦法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了asus 結果說那顆硬碟不能裝win7
無解

你問華碩~一定跟你說不能裝的
一定可以裝WIN7~只是你可能卡在BIOS或是硬碟上某個問題點

网友:
我裝Win7已經OK!
現在的問題只是:MiniSata部分有何用處?裝OS不足,只能裝在750GB裡;那MiniSata有何利用方式?

网友:
你要在BIOS里找找有沒有類似
Smart Response Technology 混合硬碟技術的選項
上篇就有說小弟沒看到機器沒辦告知您怎麼弄!!
只能請您多爬文~了解之後在搞!!!
千萬別搞了之後~才要找解答!!

网友:
如果不習Win8操作介面,網路上有一些工具軟體可以將Win8 Metro介面變成傳統的方式,這樣看起來就跟Win7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