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AlphaScan 777 螢幕過亮維修 !!!

楼主(2013-04-20):
說到這台算是相當有歷史 , 記得應該是在黃色鬼屋買的 , 說到這台用起來也還好 , 不過有些小問題 , 之前電源常常起動困難

後來經過我的維修後已經正常了 ,  就是一顆小小的電容搞鬼 , 前陣子電腦搬到樓下使用 ,  而螢幕使用另一台液晶 15 吋的

所以這一台就閒置了許久 , 最近又搬回使用 ,  結果發現螢幕過亮 , 連歸線都跑出來了 !! 不過這是老問題 , 之前也會有這種

情形發生 , 但是開機一段時間就會恢復正常 ,  也有自修過一次 , 不過找不到問題 , 就換兩個電容 , 也撐一陣子沒有發生這個

問題 , 我想說是不是修好了 ,  答案很明顯就是沒有修好咧 !!

SAMPO AlphaScan 777 (CRT) 無電源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6299-1-1.html

而且這次發病嚴重 , 放久了也不會恢復 , 看來死的有些徹底 , 這樣也許更好修 , 因為問題明顯嘛 !! 廢話不多說 , 雞絲就給它

拿來 ,  外殼就給脫了 !!  對這電路不熟咧 !! 從何下手呢 ?? 先上網做個功課吧 ,  結論是控制亮度是由 G1 & G2 來達成 , 嗯

有了這樣的方向 , 開始著手維修吧 , 先找出 G1 G2 的電路 , G2 電路用看的就知道在哪了 , 那個板子上有標示 , 可是 G1 就

找不到 , 於是用電錶測一下 ,  映像管的管座 , 找到了一腳 負電壓的 , 我想應該是 G1 沒錯 ,  測一下 G2 電壓 DC 184v 這

數據到底對不對我也不知道 , 網路上說一般 150 ~ 450v  , 但也有例外 , 要配合 管子 (映像管)  電路 , 那就假設這個是正常

的 ,  接下來測一下 G1 的電壓 ,  負 26v 左右 這個數值正常嗎 ??  我也不知道 !! 不過有一點值得一提 , 那就是這個數值

如果越負 那螢幕的亮度越暗 ,  首先把 G2 的電壓 從 184v 調至 134v  左右 , 這時侯螢幕亮度比較正常 ,  於是開始監控

G1 及 G2 的電壓 , 發現 G2 的電壓 蠻穩的 , 倒是 G1 的數值 會從 -26 v   慢慢的改變 變成 -65v 這時螢幕亮度變成太

暗了 !!  重新關閉電源再啟動 ,  數值又從 -26v 慢慢變成 -65v ,  我想這應該是問題的所在 , 於是開始跑線找問題 , 這線

路還不算難 , 從 FBT 輸出後 接一只二極體 做負壓整流 , 再接個電解電容濾波 , 這個電容上次已經更換了 ,  應該不會有

問題 , 接下來就是經過電阻限流 然後 接往映像管座 之前再串接一個電阻 , 這些電阻我都拆下來測過 , 數值都正常 !!

測量 G1 電壓

映像管後面的電路板

燒毀的電阻

G1主要電路

那問題到底在哪 ??  再仔細看一次電路 ,  還有一個分岐電路 , 經過一個電阻接到一顆 晶體 , 拆下測一下 是顆 pnp 的

電晶體 ,  經過量測也沒有問題 ,  看一下它的 B 腳 , 接了一個電阻再串接一個電阻  , 然後通到一顆 IC , 我猜想這應該

是控制亮度用的 ,  測試它的 C 腳 , 同時按面板上的亮度鍵 ,  會有相對映的變化 , 果然是用來控制亮度的電路 , 量著量

不小心可能觸到旁邊的電路 , 哇 !! ~ 冒煙了 ~~ 趕快關掉電源 , 檢查一下各元件 發現有一只電阻燒了 ,  跑一下電路

這電阻似乎沒什做作用 , 因為它後端的電路 就接了一個端子 然後一條電線 ......... 沒了 ??  這有什麼作用呢 ???

溫度補償嗎 ??? 看起來也不像 !! 不管了再開機試一下 , 咦 ??  怎麼沒有影像 !! 不會吧 !!  但是有一點亮光 , 調一下亮度

鍵 調到最大 , 有了一點影像了 !! 接著把 G2 電壓調回 184v , 嗯 ~ 正常了 ?? 重新開關幾次試試 , 好像沒問題咧 !!

接上訊號 , 讓他熱機 6 小時 觀查 G1 及 G2 的電壓是否穩定 !!

經過了 6 小時的熱機觀查 ,  G1 及 G2 電壓相當穩定 !! 我修好它了嗎 ?? 真的有點莫名 ................................

G1 亮度控制電路

网友A:
想一下!電阻既然沒作用為何會冒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一下!電阻既然沒作用為何會冒煙?

因為它是電音的兄弟~ 叫電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它是電音的兄弟~ 叫電煙~

電阻可用來限制電流量,也可用來調整電壓
電煙的弟弟 電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一下!電阻既然沒作用為何會冒煙?

會冒煙是因為我測量時 不小心接觸到隔壁的電路是 GND  而碰到這個電路上是 正的電壓

瞬間造成電流過大流過 , 超過電阻可承受的瓦數 !! 所以就燒了 !!!!

但那只電阻是接到 端子上 然後再接一絛普通電線 (紅色) 但後端是空接 ???

不知何作用 ?? 或許此電路原本功能已經不用了 !!

藍圈是造成接觸的地方

開關連桿斷了 使用 AB 膠接合

网友C:
真的蠻佩服還這麼有心修CRT螢幕,15吋非平面直角映像管還那麼迷人嗎? 有時看到大樓樓梯間擺的15吋/17寸都沒人去哩,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蠻佩服還這麼有心修CRT螢幕,15吋非平面直角映像管還那麼迷人嗎? 有時看到大樓樓梯間擺的15吋/17寸都沒 ...

這台是 17吋 全平面的 !!

最主要的是它是我花錢買的第一台螢幕 !!!

以前都是用別人淘汰的 !!!

网友:
了解,有深厚感情。

网友:
原來是有革命情感,難怪版大會這麼努力修復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