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X2235WM-4 電源燈亮著 但無螢幕顯示(已完修)

楼主(2013-04-20):
有一台優派  VX2235WM-4,電源燈亮著,但無螢幕顯示,電源板跟燈管全換過,一開始原本可以使用2~3小時才會黑屏,但這幾天開沒多久就黑屏了。想請問大概會是哪部分有問題呢?

補上

補上測量值

補上-拆面板的時候有發現這個點,是否是這影響的?

AD板上10uF/16V電容換成47uF/16V
目前測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nel tab + Power

請問Panel tab 是??
不好意思  對螢幕還不甚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Panel tab 是??
不好意思  對螢幕還不甚了解

照電路板可以修
照影幕沒的修

電路板呢

网友C:
亮線 面板問題~ 沒工具修有困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亮線 面板問題~ 沒工具修有困難

手上一台
等等修看看
亮線位置一樣喔

网友D:
POWER +1
如沒工具也不熟的話建議還是送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上一台
等等修看看
亮線位置一樣喔

哈哈 你有工具 這我沒辦法~ 上次我那台20吋亮線 便宜賣我朋友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有工具 這我沒辦法~ 上次我那台20吋亮線 便宜賣我朋友嚕

想不用工具 來玩看看
增加經驗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電路板可以修
照影幕沒的修

高壓版有換過一片,之前有送過一次,修好時可以撐一段時間,但情況還是慢慢出現,最後還是一樣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 +1
如沒工具也不熟的話建議還是送修吧^^

想說可以自己摸索看看,也多多請教大師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壓版有換過一片,之前有送過一次,修好時可以撐一段時間,但情況還是慢慢出現,最後還是一樣的情況 ...

這一台燈管(容易壞)     就容易壞 P+I 版
注意這裡  重這裡維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台燈管(容易壞)     就容易壞 P+I 版
注意這裡  重這裡維修吧

我燈管有換全新的一組,之前的燈管兩旁有黑色的痕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燈管有換全新的一組,之前的燈管兩旁有黑色的痕跡,

是 兩組 4支 全換嗎

那就從(P+I)版 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台燈管(容易壞)     就容易壞 P+I 版
注意這裡  重這裡維修吧

高壓板與燈管都有換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壓板與燈管都有換過了!!

對  我裝新的一組(上下四根燈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壓板與燈管都有換過了!!

先不管 換那些物件
現在是壞了 就一定有故障
所以就是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 換那些物件
現在是壞了 就一定有故障
所以就是修

好的  我在查查資料  檢測看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在查查資料  檢測看看  謝謝

先電路板上傳
會有熱心人士 教您喔

网友D:
那也有可能是AD版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也有可能是AD版GG了?

AD板之前拿去修的時候好像有換過,想請教一下怎麼查電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板之前拿去修的時候好像有換過,想請教一下怎麼查電路

先看一下 這裡 有些概念
要學就慢慢吸收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yes&kw=VX2235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 這裡 有些概念
要學就慢慢吸收

我有看些維修實例,看來還需要多多學習,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看些維修實例,看來還需要多多學習,謝謝

你 在北中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 在北中南

我在  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  南!!

那 我就沒(法度)
看看有沒有(鄰近) 好心人
要拉您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 我就沒(法度)
看看有沒有(鄰近) 好心人
要拉您一把

沒關係  還是謝謝您的指教
小弟必再多加學習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關係  還是謝謝您的指教
小弟必再多加學習
感謝!!

不懂到懂一點點(很辛苦)
但學到就是(經驗)   這個無價喔
一起加油喔 如真不行 寄給我修

是剛好(手上有幾台這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到懂一點點(很辛苦)
但學到就是(經驗)   這個無價喔
一起加油喔 如真不行 寄給我修

我會努力試試看的
謝謝您

网友E:
亮線~該不會是換燈管的時候不小心拉扯到導致
請問您是換哪一塊電源(P+I)板,可以說明一下嗎?
A/D板之前又有修或換過,
哪整台都被您換光光了,之能說是線(排線)沒插好或是斷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亮線~該不會是換燈管的時候不小心拉扯到導致
請問您是換哪一塊電源(P+I)板,可以說明一下嗎?
A/D板之前又 ...

這台是別人不要給我的,
亮線在還沒換過燈管就有了,之前他好像有拿去給人修過一次,但情況還是一樣,
之前我有注意到有DVI,但之後修完就沒DVI了,

自己是有買塊高壓板跟一組燈管來更換,但情況還是一樣。
所以才想說來詢問一下

网友F:
黑屏無影像跟黑屏有影像 查修方向是不同的喔
請先用手電筒照螢幕仔細看是否有影像
這樣才不會被自己誤導
也能讓回應的大大能正確指引你維修方向
參考看看~
另外請教 燈管是4支都拿裸管換的? 還是買含燈罩整組換的?你自己動手換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屏無影像跟黑屏有影像 查修方向是不同的喔
請先用手電筒照螢幕仔細看是否有影像
這樣才不會被自己誤導

是使用幾分鐘後  就黑屏  會有一閃一閃的線條出現!!
燈管我是直接換整組的燈管+燈罩,是自己動手換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使用幾分鐘後  就黑屏  會有一閃一閃的線條出現!!
燈管我是直接換整組的燈管+燈罩,是自己動手換的
謝 ...

是黑屏後才出現一閃一閃線條  還是線條出現後才黑屏?
線條是啥顏色? 橫的還是直的?

网友F: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VX2235WM
這篇跟你說的情形可能比較接近  參考看看

网友G:
AD板,查一下 24C16 及附近 三端穩壓  ,電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黑屏後才出現一閃一閃線條  還是線條出現後才黑屏?
線條是啥顏色? 橫的還是直的? ...

黑平後閃一條線  白線  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03&highlight=VX2235WM
這篇跟你說的情形可能比較 ...

好的  我再試試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板,查一下 24C16 及附近 三端穩壓  ,電容 .^^

好  可是24C16要怎麼測試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  可是24C16要怎麼測試呢?

我的測試方法是:螢幕通電狀態下,電腦主機也開機,接上訊號線 ,去量測 EEPROM 各腳電壓 看看有無異常
當然,如果你有 測屏工具 不用像我這麼麻煩^^
這一款機種 ,EEPROM  容易掛掉, 狀況:開機,接上螢幕線,亮藍燈,直接顯示無訊號
以前有人發過類似帖子
修過幾台這款機種 ,都是換掉EEPROM , 電容 ,三端穩壓 ,如果只單換掉EEPROM 容易復發,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測試方法是:螢幕通電狀態下,電腦主機也開機,接上訊號線 ,去量測 EEPROM 各腳電壓 看看有無異常
當然, ...

謝謝您,待會馬上來測測看!!!
這台情況是:亮藍燈,但無畫面,螢幕電源重開就又會有出現,也算是同樣的情況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您,待會馬上來測測看!!!
這台情況是:亮藍燈,但無畫面,螢幕電源重開就又會有出現,也算是同樣的情 ...

假設這台機子在我手上,我會這樣做
通電,接上主機 ,亮藍燈下,拿強力LED手電筒貼這螢幕看看能不能看到微弱影像(VIEWSONIC 有的面板無法從外面光源穿透),1:如果有微弱影像,建議從P+I 跟燈管 再確認 您換過的是好的還是壞的
2:如果沒微弱影像,就檢查AD (依照酷友發過的帖子 動手換元件) 經驗都是從失敗中得來的^^
題外話:如果可以,提供一些基本測量數據 ,站上很多隱藏性高手(我不是)才能幫上你
機器 就是這樣 狀況一樣,但不見得換掉的小元件就會一模一樣
加油 可以修好的(亮線除外,要修好亮線,有很多不可行因素)^^

楼主:
因為剛開始還不是很懂,關於有無微弱影像我還沒確定,會在測試看看!!!!
我是有找到VX2235WM-4的相關維修手冊,會在檢測看看順便記下檢測數據,
謝謝您的細心指導

想請問一下關於那些電子元件在那些地方會比較容易買到呢?
因為小弟在屏東,買比較特殊的元件好像不太好購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設這台機子在我手上,我會這樣做
通電,接上主機 ,亮藍燈下,拿強力LED手電筒貼這螢幕看看能不能看到微弱 ...

因為剛開始還不是很懂,關於有無微弱影像我還沒確定,會在測試看看!!!!
我是有找到VX2235WM-4的相關維修手冊,會在檢測看看順便記下檢測數據,
謝謝您的細心指導

想請問一下關於那些電子元件在那些地方會比較容易買到呢?
因為小弟在屏東,買比較特殊的元件好像不太好購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屏東找陳老闆,人很好.
http://home.so-net.net.tw/fujicolor0905/LGGDIYPRICE.htm

這間我知道,昨天有跑去買燈管,謝謝
還有別間建議之類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