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轉貼] 簡易切割玻璃瓶

楼主(2013-04-21):
簡易切割玻璃瓶

日常生活中,有時候會取得各式各樣的玻璃洋酒瓶,有的色彩鮮豔亮麗,有的矮胖可愛,甚至有些還有精美的雕花...

直接將這些漂亮的酒瓶就當垃圾丟棄,不但會覺得很可惜,也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如果能夠以很簡單的方法將其加以切割,馬上就能變身成為高雅的花瓶或美麗的玻璃杯,令人驚喜連連...

那麼,怎樣能很簡單的切割玻璃瓶呢? 請準備1卷棉線、去漬油,然後照著下面網路短片的方法做,很簡單的喔!!

如果切割後的斷口很銳利,別忘了用很細的砂紙或銼刀稍加研磨一下喔!!

如果在那個視頻網站搜尋” galss bottle cut”,還能找到很多其他種切割玻璃瓶的方法喔!!

网友A:
以前看過的,有的用加熱線通電加熱、有的用噴燈加熱、有的用電磨來切割。

影片看起來切割很容易 ^_^

网友:
半世紀前玻璃杯還很珍貴,那時一種褐色的杯子就是用啤酒瓶做的,曾經有過流動攤販
替人用瓶子改作杯子,它是用一條電熱絲捲住瓶子,加熱後滴上少許水,熱漲冷縮作用
瓶子就沿著電熱絲捲的位置斷裂,那時候連碎玻璃都還能賣錢。

网友:
如果要像影片中這樣只要開瓶底~
其實有更快的方式~

瓶內裝水約6分滿~拿一支鐵棒放進瓶內~~鐵棒往下一衝~瓶底就會完整切開了~

网友B:
看過玻璃行的師傅,切割玻璃後用一塊約3、4公分厚的圓盤去銳角。
那一塊圓盤有點像磨刀石,誰知道那一塊磨玻璃銳角的圓盤是啥東東?哪裡買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過玻璃行的師傅,切割玻璃後用一塊約3、4公分厚的圓盤去銳角。
那一塊圓盤有點像磨刀石,誰知道那一塊磨 ...

那個是從"砂輪機"拆下來的!!!....

通常那種"砂輪"有分粗細....全新的直徑約6~8英吋

直徑變小不好使用時....就拆下來磨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過的,有的用加熱線通電加熱、有的用噴燈加熱、有的用電磨來切割。

影片看起來切割很容易 ^_^ ...

對對,老強大大說得很對,以前也看過您說的這些方法,但都需要特殊工具...

這次就是看到這短片用的方法、不需要特殊工具,因此才PO上來推薦給各位痞友的^^。

网友C(2013-05-27):
各位大大~請問這個的原理是??
看起來是很簡單!如果知道原理應該可以應用在更多東西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大~請問這個的原理是??
看起來是很簡單!如果知道原理應該可以應用在更多東西上面 ...

用棉線纏繞、燒過的那1圈的玻璃是受熱而膨脹的,
然後將它浸入冷水中,會讓表面迅速變冷而收縮,但是裡面因為沒浸到水、無法收縮,
所以會在表面上產生裂痕,而且裂痕是沿著整圈的外表產生的,所以會整圈斷掉...

一般來說,會斷得很漂亮、很平整,但是如果玻璃中有雜質、氣泡,或則燒的時候
沒有很均勻的旋轉,造成整圈上燒到的範圍不太一樣寬、或溫度不太均勻,就有可能
斷得歪七扭八的,通常這樣就算失敗了,不過如果剩下的部份還夠再燒1次,也許還能挽救。

网友:
耶~真是不錯的好注意喔,有空來玩一下,謝謝大大

网友(2013-06-30):
還不錯!方便的方法

网友:
這個方法好像不錯~~趕快來去試試~~恰好缺花瓶~~

网友:
時值假日雨天,大夥喝完啤酒聊完天,就來比比誰切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