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無鉛拆焊力不從心…

楼主(2013-04-21):
各位大大好

我遇到一些問題想請教各位前輩
最近遇到一些無鉛製成的板子吧
拆焊時覺得難度變高
如果是兩隻腳、三隻腳還可以一邊加熱一邊拔掉元件
在清潔一下焊孔就好

但如果是遇到多隻腳而且焊點又小的時候就覺得力不從心
(像是更換五腳的觸動開關)

由於我比較常用的是30w台製烙鐵
一般補焊、換電容感覺還很夠用
但這次遇上換液晶螢幕的觸動開關
發覺拆焊有難度,借來了一隻60w的烙鐵
但解焊時還是覺得力不從心
加熱一段時間後吸錫常常是表面的錫被吸掉而已
常常是在焊孔內還有沾錫,又剛好吸不到
元件也無法拔除
試著補錫加熱後在吸  也常常會吸不乾淨

而且60w的溫度還蠻高的
接觸太久又怕焊點掛掉

就這個情況來說  各位大大能否給小弟一點建議呢?
感謝回答

网友A:
解焊前先用有鉛鎴鎔入~ 再吸 再熔入 再吸 我是這樣弄 不知其他人還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加點錫,同時用針孔去通、加熱,多試幾次就抓到要領了。

网友B:
買一台下去就ok了!!
高頻回溫快~~目前用起來還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一台下去就ok了!!
高頻回溫快~~目前用起來還不錯!

如果從事維修本業 買就值得~ 修好玩的 可能就考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一台下去就ok了!!
高頻回溫快~~目前用起來還不錯!

這真的是高頻渦流感應加熱的那種方式嗎???  還是只是一般電熱絲加熱??

才90W而已...焊頭又那麼小...真的有辦法做到渦流感應加熱???

如果還是普通的電熱絲加熱.....高頻指的是PWM控制頻率.....那差異就不大了....最主要差異是功率而已...

网友C:
一定要用無鉛的嗎?
成本不會增加嗎? 工場還不是用50%的含鉛量的銲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用無鉛的嗎?
成本不會增加嗎? 工場還不是用50%的含鉛量的銲錫

因為 RoHS 的規定  有鉛 的 產品 不能 出口
製作成本也因需使用 無鉛錫 無鉛零件 所以也跟著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焊前先用有鉛鎴鎔入~ 再吸 再熔入 再吸 我是這樣弄 不知其他人還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

加入助銲劑,例如松香,可平均散熱,比較不會損壞零件,
使用後,記得要擦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