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P31-DS3L擋C1

楼主(2013-04-21):
這張之前SATA01附近槽有破壞過先行補上其他插槽
猜測之前有人試圖修復但是熱風防護措施沒做好

擋C1遲遲不肯開機

直接紅筆探觸MX25L4005A 7腳 hold function

紅筆探觸後跳過26,但是還是黑屏無反應

找顆同MX25L400 EEEPROM 換下
將BIOS燒錄進去

*逼*的一聲,BIOS自檢開機成功
這張也是雞排S series的BOOT LOGO

現在正再拿這台來跑影音轉檔
功能也很正常

心得:會不會是之前試圖維修的使用者看他沒反應
拿下來又吹上去阿|||
好歹也拿個鋁箔紙包著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前人繞了一大圈沒修好,你一下就完修了,恭喜恭喜

网友A:
為什麼擋C1就是BIOS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擋C1就是BIOS異常?

我剛開始也以為是記憶體那邊有問題
但是量過電壓值及參考電壓都正常

拿探針短接HOLD腳清空後可以順利跑碼過26,但是還是不開機
所以猜測是BIOS EEEPR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開始也以為是記憶體那邊有問題
但是量過電壓值及參考電壓都正常

知道了....總之你有燒錄器,順便燒看看是否有效...

网友B:
恭喜完修,全固態的,再用個2年也沒問題......

楼主:
>>>a471
是阿,掏寶買的MiniProV571 萬能ROM燒錄器
有燒錄器之後修主板技術真的又能前進一小步

>>>wanjonwan
嗎,目前測完了就封著當備用品XD
反正最近養傷閒著也是閒著就一直修修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開始也以為是記憶體那邊有問題
但是量過電壓值及參考電壓都正常

雞排S series--遇過3次都是這樣的問題
開始也以為是RAM出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技嘉主機板,常出現BIOS故障情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全固態的,再用個2年也沒問題......

全固態真的可以撐這麼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固態真的可以撐這麼久?

只要不超頻的話.......,像我自用的電腦,買2手的技嘉p43,入手時就已過保,自己組起來用到現在也2年多了,電解電容的用料,全天候運轉不關機,前陣子請出來清灰塵,還不是沒爆漿,正常的咧~~但主板這類的真的看運氣,如果你買到板王就夠你發瘋的.......

网友:
想請問版主~flash重燒可跑碼後隔天又壞了是?!什麼問題
我的是ga-ma770-ds3
flash:mx25l4005am2c

网友:
恭喜kaiser10138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