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用什麼東西可以把散熱片黏貼到晶片上?

楼主(2013-04-21):
請問用什麼東西可以把散熱片黏貼到晶片上?

网友:
導熱雙面膠
http://www.centran.com.tw/thermal_double.html

3M散熱背膠
落魄a周董*全新3M散熱背膠 DIY可黏貼於南北橋散熱片顯卡晶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423912967

网友:
如果黏起來就不要拔或是不能掉的,可選用散熱AB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