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溫奶器指示燈??

楼主(2013-04-21):
今日發現溫奶器指示燈都不會亮...
但仍有加熱功能..
經確認為燈示燈異常..

指示燈式樣

指示燈式樣

但..不知這種型號的指示燈名稱為何...
若..找不到同型號的指示燈..
是否有其它的替代品呢
因為嘉義這個小地方..有些東西不好找..

ps:
這指示燈的電源是110V的

网友:
"氖燈"電子材料行有賣

网友:
氖燈+1,
應該有串接1顆電阻,氖燈工作電壓約50~60V附近,
110V時通常串接47K~100K之間。

网友:
1.到拾元店買一枝 起子型 "驗電筆"  裏面的指示燈就是"氖燈"炮.

2.回收場大同電鍋的指示燈...."氖燈"

3.電器用品.. 開關附帶指示燈  的....."氖燈"

你的"氖燈"不亮是不是降壓電阻燒毀了!還是"氖燈"腳斷了!!不容易壞的元件"氖燈"。

网友:
如果 買不到, 請 PM 我(告知姓名地址), 我可以送一個給你.

网友:
氖燈有橘紅色跟綠色兩種,或是用個LED加個降壓電阻也行。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熱心及說明...
在得知了這個東西的名稱後...
在嘉義找到第三家電子材料行後...終於買到了...
回家後..依原電路氖燈再串一個100k電阻ok..
溫奶器的指示燈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