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聲寶天廚機械式微波爐-微波不熱維修

楼主(2013-04-21):
不好意思不會修改原帖圖片~補發帖~請wish大及各位先進指導n_089|

本次維修主角~

故障狀況:微波食物無法加熱

檢測狀況:

1.插電開機測試

轉盤運轉正常/電燈開啟正常/風扇轉動正常

2.拆開背板及側板螺絲檢修

巡查檢視高壓保險絲斷裂(一般80%不加熱均為此零件故障造成)

處理方式:

拆下故障高壓保險絲

更換新高壓保險絲

運轉測試正常~~收工~~又賺到一台微波爐囉

成本:高壓保險絲(14*3+運35元=77元-多買2個備用)/工資:自家水電工免費(老爹)/成就感:無限大

p.s 微波爐屬高壓放電,欲維修請注意不要通電檢修~並最好拔除插頭後放完電容餘電後再行檢修較安全

以上供同好參考~~~~

更多好文歡迎參觀pixnet~豬頭老爹の金豬窩~

网友A:
看到這篇讓我連想到去年自家微波爐也是聲寶
情形與你大致相同.保險絲斷
保險絲為什會斷..在拆開如下圖紅框處 你會發現
裡面高電流接點已經嚴重融毀..
整機已讓我送往資源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篇讓我連想到去年自家微波爐也是聲寶
情形與你大致相同.保險絲斷
保險絲為什會斷..在拆開如下圖紅框 ...

真是太不幸了~還好我的還可以修~老爹目測發現底部有小蟑螂屍體~~猜測應為蟑螂小朋友貪玩,誤觸高壓致使燒熔保險絲的機率非常大n_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