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Iwatani電風扇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2013-04-21):
單位裡的長官洪研究員自家裡帶來一把故障的電風扇,對我說修好就直接送我,剛好時序已漸漸進入夏季,有時午寐一下尚須一把電風扇消消暑熱,因此這把電風扇是洪研究員帶來的及時雨,若非線圈燒斷都有起死回生的機會。
根據洪研究員說這把電風扇按下開關都不會轉,已經閒置很久了,小弟觀察電風扇的馬達外殼及聞聞馬達處的味道,似乎沒有燒灼的痕跡及氣味,因此修復的可能性很高,再者電風扇的構造簡單,非線圈毀損要修復也不難,來吧!我們一起試試將它修好,讓涼夏倚人~^^。

1.下圖是洪研究員帶來送我的電風扇,故障情形是按下開關沒有反應,另外鐵網的塑膠束框也斷裂了。

2.這把電風扇的扇葉間還有一個陰離子釋放頭,要高檔貨才有的裝置喔~^^

3.呦~!這把電風扇是Iwatani日本岩谷產業株式會社的產品,確實是高檔貨!
   按鍵左上是自然風、中上是陰離子、中間是定時、左下是風量、右下是開關。

4.首先拆開電風扇底座的開關控制盒,映入眼簾的是控制電路板。
   由於按開關無電源反應,先利用萬用電表蜂鳴檔檢測電源線及保險絲有無斷路?
   經檢測後,兩者皆無斷路現象,再接著檢測開關是否故障?

5.這把電風扇使用的是觸摸開關,經萬用電表檢測開關的阻值過大,實屬異常,拆下開關再次利用蜂鳴檔檢測,發現按下開關皆無導通現象,開關是故障了。
   決定到電子街材料行買了5顆同款式的觸摸開關,將電路板上的開關統統換掉。

6.置換開關後,風扇順利運轉,安靜涼爽,又有陰離子清新空氣,真棒^^
   自然風、定時、風量控制等也正確運作無誤,到此已完修2/3了,只差束框囉~

7.原來小弟是利用AB膠加上不織布接合斷掉的塑膠束框,然而還是承受不了裝上鐵網的擠壓力道,應聲斷裂。
   參考呂研究員及永山兄的建議,先將束框用AB膠接起來,再鑽小孔綁上鐵絲,之後其上再塗抹一層AB膠強固,至此果然固若金湯,整機完修!
   再次感謝洪研究員的慷慨捐贈!清涼有勁喔~^^

本次『Iwatani電風扇』維修費用總計:
觸摸開關 @3元×5顆 15元,
AB膠少許  算5元吧!
細鐵絲2條,麵包的包裝束帶中抽取的,不用錢。總計20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
開關我們這邊賣5元

网友:
文章裡的觸摸開關是不是改用按鍵開關比較適合

网友A:
我算了一下,這台風扇總共有10個種開關,一個3元,10個就30元,對修理者成本實在很重,
廠商為什麼不設成像遙控器的那種按鍵,也比較耐用吧。
其實開關可以拆下來清理,不用買新的。

网友B:
哇!接合斷掉的塑膠束框方式真厲害!Alicking 大辛苦了!不辭辛勞到處傳授經驗! [電風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算了一下,這台風扇總共有10個種開關,一個3元,10個就30元,對修理者成本實在很重,
廠商為什麼不設成像 ...

最耐用的不是遙控器的那種炭膜式的~而是機械式的開關
許多腳踏式或觸控式的都採用這樣的方式且如果送至廠商處維修都是更換整塊基板
沒有在單純更換按鈕而已一塊基板至少要價250以上(而且基板要回收)再加上工錢是非常划算的~
這是我以前在3C賣場維修時的狀況~
但是我還是會自己備料因為跟同事一起合買大量的話一顆就沒那麼多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接合斷掉的塑膠束框方式真厲害!Alicking 大辛苦了!不辭辛勞到處傳授經驗!

被您發現了,真不好意思

网友:
不錯的維修分享,從中學到許多,受教了!
加分!

网友:
很勤勞,我家的那個束框斷裂,我只用束帶纏上就當沒看到了
不過那台其實主要不是壞那邊,是直立架骨折,現在就當維修時的電風扇
完全不講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耐用的不是遙控器的那種炭膜式的~而是機械式的開關
許多腳踏式或觸控式的都採用這樣的方式且如果送至廠 ...

如果是基板壞掉,換基板我沒話說,但是開關壞掉就消費者換基板,
實在有點說不過去。按鍵大量購買成本會降低沒錯,但重點是用一陣子
又會壞。那一種的開關耐用,大家心裏都有數。
這種設計方式我是不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