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9(公板TSUMV59XU)對應M90遙控器之繁中韌體

楼主(2013-04-21):
小弟之V59公板,目前使用在LG  lp101wh1 TLA2液晶屏上,目前刷的韌體版本為T315XW02VL_1366_768_MAP10_MSV59_03_M90_CHINA_5KEY_SiR620D_NF_R7453_AT_0x2A37_20121008_190547,先前版上前輩有提供V59韌體繁中檔,小弟刷過所有5KEY與7KEY繁中檔,皆不能對應M90遙控器,而且所有繁中檔在這片10.1吋LG螢幕上,不是只有背光沒畫面,就是畫面呈現油畫效果而模糊不清,唯使用簡中版韌體,遙控器與五個按鍵等所有功能都是正常的,不知那位前輩有對應M90遙控器、解析度1366x768與5KEY之V59韌體,是否可以提供給小弟? 感激不盡!

网友A:
公板問題請到這裡題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86-1-1.html
TSUMV59XU 電視公板 問題詢問區 [無關問題請不要貼]

TSUMV59XU 電視公板 台灣專用程序 網頁
http://bbs.pigoo.com/thread-43038-1-1.html

您的面板是1366×768  16:9面板
把台灣專用程序裡下面的這幾個檔解壓縮,這些都是1366×768解析的面板程序
一次只能試一個程序,慢慢試吧!

PNL_HT185WX1_SI8L_1366X768.....
PNL_M156MWR1_1366_768_IVO....
PNL_M216B1_P14_.....
PNL_XINSHIJI_B156XW03_V0....
PNL_YUSIPU_B156XW03_V1....
PNL_YUSIPU_B156XW03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板問題請到這裡題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86-1-1.html
TSUMV59XU 電視公板 問題詢問區 [無關 ...

感謝您的回覆,那幾個韌體版本我都試過了,不是有背光無畫面,就是變成油畫效果模糊不清,而且遙控器全無動作,由檔名判斷,版上提供的繁中檔全部對應的是KA03遙控器,並無對應M90遙控器。
版大不好意思,若是在此版發問不妥,煩請刪除,小弟重新到TSUMV59XU 電視公板 台灣專用程序 網頁發問,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