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是屬於人為的嗎!

楼主(2013-04-21):
去年有一片主機板被退貨,是風扇的插座燒毀,想請教有維修經驗的,
這樣的損壞算是人為的還是自然毀壞.
個人猜想原因可能跟電源供應器與風扇有關係~

网友A:
一般過熱也不會這樣。。。。。

只是想不出來,要是沒有烙鐵、熱風槍,有什麼情況會過熱成這樣。。。。。

如果是短路讓整條電線發熱,那為何金屬pin旁的塑膠都沒焦!!??

想不出來。。。(除了烙鐵。。。)

网友B:
這只能並判斷是人為吧!我也想不出有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過熱也不會這樣。。。。。

只是想不出來,要是沒有烙鐵、熱風槍,有什麼情況會過熱成這樣。。。。。 ...

會發熱一般是短路居多吧!但不知道短路真的會把插座熔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發熱一般是短路居多吧!但不知道短路真的會把插座熔掉!

如果是短路,POWER也會馬上保護。。。。(或者有其他元件早就先燒燬了)

只是不懂為什麼會弄成這樣!!??(指動機與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只能並判斷是人為吧!我也想不出有其它原因。

人為因素不給換好像又顯得小氣了!
這主機板開機偵測到風扇轉速異常就不給開機了!

网友:
我也覺得是被焊槍燒到@@"

网友:
或許 板大要把背面也PO出來大家評斷 真要是有焊接過痕跡 一定很明顯 萬一不是手焊過..或許是風扇短路或是被東西卡住[電源線或排線] 造成風扇馬達不轉 直接輸出過熱 ..接觸端類似打火[跳火] 讓鄰近零件過載高熱..畢竟維修品是在您手上...板上的大大只能幫您依照圖片解說....如果..客戶是不以誠信為主送修..只能讓盛主播說...讓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网友:
附近看看有沒有元件/錫點被焊或是被加熱的痕跡
如果是針腳過熱導致,照理說針腳附近的塑膠會第一個融化(不過看針腳附近的塑膠也還好)

网友:
這是很一般的零件,更換也無難度~
如果使用者有能力拿電烙鐵,那何不把連接座也更換掉,

大家看到這種零件,不更換應該都會覺得不舒服吧~
更何況是要拿去送修的~

网友:
仔細看好像

网友:
抱歉~~按錯~~仔細看atx座底部好像有點焦,我猜有用熱風槍焊接卻沒用防焊膠帶保護~~

楼主:
補上背部的照片,猜想風扇短路或者有小動物爬過,或者有其他晶片掛掉,
換這個不難,只是對我來說這主機板可能是無鉛的,可能是多層板,自己換搞壞了,
我的心會痛,有人想賺可以發訊息給我~

网友:
我也覺得是烙鐵造成,保內去電子材料行買個相同插座,回來時將插座與銅腳分離後裝上就看不出來了

网友C:
看起來跟這張版有點像~

原因是風扇電線上有橡皮筋~橡皮筋跟插座有接觸產生溶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只看過這張板子上有這樣~
拆的時候插頭&插座跟橡皮筋溶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跟這張版有點像~

你這主機板這樣風扇轉速有正常嗎!我的開機顯示系統風扇2 error,不給開機,
我覺得插座底部這樣應該不會影響電壓吧!不知道如果底部有卡到金屬物品,
會不會產生高溫把底座熔掉了~

网友:
我這張版子是正常的~在清風扇時發現的~
不過你PO的照片子仔細看~插座的底座有被外物壓溶的痕跡ㄟ!
你要不要一併附上風扇插頭的照片~這樣問題就出來了~
電路引起的~插頭也應該會有痕跡~

网友:
其實也可以保留針腳,塑膠座退出來,然後換一個新的塑膠座

网友:
如是自然,應會針腳先過熱在導致塑膠套變形或燒焦,
針腳過熱會導致鍍錫層發黑經擦拭會見銅色,
應是外物造成外部燒焦
這只是個人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