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9V電池終結者

楼主(2013-04-21):
在對岸看到這個東東,好像很不錯,不知道有人買過嗎?剛好家中的吊扇遙控器都是這種9V電池,常常沒電。如果真的有他們說的這麼好,用低自放電的鋰電池取代,應該可以撐很久。還有,用USB充電方式真的很省事(可以取消圓柱接頭)。

首先介绍下本电路,采用3.7V单节锂电池供电(家里比较常用的锂电池,手机,MP4等数码产品都用到),本电路由四部分组成:
升压电路:通过专用锂电池升压集成块XR2203,自控式升压电路(只有接上负载升压IC才工作,可以减少待机电流,实测为20uA左右,延长锂电池使用寿命),输出8.8V(分压电阻为1M:470K//200K),三极管BE结消耗掉一部分,理论计算升压输出是9.6V左右。为了减少电路对终端设备的干扰,输出处增加一级LC滤波减小纹波(特别是用在数字万用表)。
充电电路:充电部分采用专业的锂电充电IC(TP4057),充电电流可以通过改变电阻值来改变,本电路默认为250 mA左右(3.9K电阻见附表),慢点就慢点吧,对电池有好处。充电时红灯亮,当电池充满时,LED双色转发黄光;本充电电路加入了防反接二极管。
锂电池保护电路:为了能使用不带保护的锂电池,特在PCB上加入了锂电保护XB8358D(3A保护,如锂电池自带保护板的可以取消,不用焊上,直接将PCB板上的B-焊接到地线就可以了。见图片)。经验:针对一些带保护板的旧锂电电池,没有输出电压的,是因为锂电池电压低,保护板起保护了输出电压才为零的(手机旧锂电池放置久了一般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以拆开给电池充点电,让锂电池电压升高点,就有电压输出了。但要注意充电时不要短路电池和反接电池哦,这样会很危险的,你知道的,锂电池爆炸的新闻不少。
欠压电路:针对本电池在数字万用表使用中,为了能够直观的出现低电压指示。特别增加了欠压电路,由MAX809S和NPN等组成。电量快没了,通过MAX809S和NPN管使输出电压降至7V以下,此时万用表还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会显示电压低的符号,这样就解决了用单锂电或镍氢电池升压型电池的会突然断电的缺点;电池的电量也不会像两节锂电池串联那样当还有不少电量的时候就会显示电池电压低;
用在数字万用表中的测试:二台胜利牌数字万用表VC89C+(一台测电流用200MA档,一台做测试负载),放在二极管档,电池端4V左右输入时,电池处大约是7.5MA电流,短接二极管测量表笔,蜂鸣器响,此时电池端电流大约19.5MA,;将锂电池拆下,换用稳压电源供电,当电源电压慢慢下降到2.9V左右的时候,万用表出现欠压指示符号;然后测试关机电流,关闭目标万用表以后,升压电路不工作,电流慢慢降到35UA以下。基本达到要求。

外壳开孔方法:定好长方形的4个角,然后用铬铁在4个角边上穿个孔,再用刀片照4角连线割开,尺寸见上面图片。

网友A:
那裡在賣?有興趣買來用用看!!

网友:
淘寶有在賣,
應該是未量產的商品
待量產後,應該會跟現在的18650行動電源一樣的便宜

网友B:
創意很好!! 但是實用性要考慮!!
原因: 9V的電池一般都使用在電流小電壓高 使用期限常(一年或以上) 若是電流要高一點就乾脆使用 3個鋰電池並且會設計"經常"充電的接口,畢竟 9V電池不便宜 碳鋅 25元 鹼性78元,假如兩個月就要用一顆,光是買電池和拆螺絲就會抱怨連連,.. 鋰電池的低自放電是很不錯,但是 那些電路除非有一個開關否則很快就會放光電量吧! 但是都裝在裡面了還要打開來"切斷鋰電池電源"似乎也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創意很好!! 但是實用性要考慮!!
原因: 9V的電池一般都使用在電流小電壓高 使用期限常(一年或以上) 若是電 ...

這部分據說有特別設計過,會特別偵測有無負載自動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裡在賣?有興趣買來用用看!!

非廣告。參考一下,這東西在台灣賣應該有銷路。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aCmLR2&id=18256079527

网友C:
這種Li-Polymer電池還是有壽命問題,當老化時還是要去買新的元件,而且此元件也是要符合當初的規格,太大也是塞不進去。只是如前者所述,臨時要用可以用充的,但如懶得充就去便利商店買一個也行。

网友D:
我是有拆過我的三用電表,確認裡面其實是用7805穩壓成5v後在用,所以我現在都是用兩個鋰電池=7.4v串連當成9V電池用,完全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部分據說有特別設計過,會特別偵測有無負載自動斷電。

這樣的思維很棒!! 我想我會試看看!!

网友:
我本來自己想做一個 !!

使用 1.5 v 的鎳氫電池

但是考慮到轉換電路本身的消耗問題

所以一直沒動手做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有拆過我的三用電表,確認裡面其實是用7805穩壓成5v後在用,所以我現在都是用兩個鋰電池=7.4v串連當成9 ...

想請教,是否有保護呢?如加上保護板?

网友:
其實之前有買一個可充式006P鋰電池,跟一般鎳氫可充006P 9V電池一樣可充電,但電壓只有8.4V(鋰電池充飽電壓4.2V*2),放到6V後截止輸出,目前用在電表上
之前測試行動電源時,電表連續開機+透過紅外線回傳資料給電腦紀錄,連續開了一週才沒電,上一顆普通碳鋅006P電池大約只用3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Li-Polymer電池還是有壽命問題,當老化時還是要去買新的元件,而且此元件也是要符合當初的規格,太大也 ...

+1
如果用於電表,電池反而方便多了。

网友:
如果要這樣不如就設計內置可充電池電表就好了
也不難只是市場大小問題
想想一般用一年才換一次電池有必要這樣弄嗎
除非你整天都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請教,是否有保護呢?如加上保護板?

有哦,之前有買一些帶保護板的小鋰電,兩個串在一起使用,大小剛好跟9V電池差不多。除了9V頭外,另加了分壓充接頭,沒電時就用分壓頭充。

抱歉,還沒權限貼連結。要看的話,請上沒屋頂的,找"3.7V 鋰電池", 30元的那個就可以看到。之前買的時候好像是另一家,但現在看不到了。雖然電池的應該品質不怎樣,但還算堪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哦,之前有買一些帶保護板的小鋰電,兩個串在一起使用,大小剛好跟9V電池差不多。除了9V頭外,另加了分 ...

剛剛看了一下"沒有屋頂"賣3.7V 鋰電池,它的尺寸 42x20x4 mm ,實際9V電池尺寸大約 44x25x16.5mm ,
大約可以放入三顆大小,不過三顆的電壓為11.1V(3.7Vx3),若是加上一顆LDO轉9V 這樣放電部分就沒問題了.
但是充電需要另外多一個端子,外接充電器.這個充電器就比較麻煩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剛剛看了一下"沒有屋頂"賣3.7V 鋰電池,它的尺寸 42x20x4 mm ,實際9V電池尺寸大約 44x25x16.5mm ,
大約可 ...

三個串聯是有點胖,但比較主要的問題是浪費太多電了,
如果電器是使用內部是使用5V電的,從7.4v降到5V比較剛好。
如果是像一些兒童玩具遙控器是直接使用9V的,那三個串聯就比較適用。

充電,沒錯是主要問題。
網路上有平衡充電,像這個 electronics-diy.com/electronic_schematic.php?id=734
或是直接去買RC用的平衡充電器也可以用,現在大約600多就有了。

我是有在想如果用兩個4號鎳氫電池來升壓到9v不是就剛好嗎?但是好像沒看到有人做。等我找時間做一個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