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GV-R467D3-512I短路不顯示維修

楼主(2013-04-22):
小弟的腰椎傷有越來越好的跡象了,所以這陣子修修玩得很勤XDD

主角雞排的這張4670 DDR3 512MB

不管他有沒有短路直接上機囉XD
....CPU風扇啪啪轉,可是沒有亮畫面|||

檢查一下顯示卡
GPU&DRAM's PWM IC VCC are both 0V
發現連最基本的風扇12V供電都是0V
這表示顯示卡上的12V消失了

那來查一下12V的源頭吧
原來是兩顆保險司都燒斷了了

但是我手邊沒保險司,有廢板我也懶得拆XD~*
拿0歐姆電阻偷工一下

但是,重點來了...
既然保險司會燒斷
那表示一定有短路點

電容那些查過了,就敘述帶過囉~

來查MOSFET,打二極體擋,看一下VGS數值是否正常

查到左邊這顆NTMFS4841NH
這數值不對,短路囉呵呵

接下來就是代換掉的工作了
原本的這顆NTMFS4841NH N通道場效應電晶體 頂峰值30V-59A的規格

但是我手上沒有相同的料件
只好代換成Si7336ADP N通道場效應電晶體 頂峰值30V-30A的規格
隨便算一算他再怎麼吃電流也不可能超過12A啦

完工後在上機一次
果然點亮啦

最後附上元件MOSFET PDF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技術越來越好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我又學到一招囉~~話說~~mos代換,我都拿廢板cpu供電的mos來代換ㄝ~~我都懶得看pdf檔~~

网友:
恭喜呦!!顯卡除了加焊外,其他很少修好過!!

网友:
功夫了得,思維正確。

网友(2013-06-03):
水歐恭喜完修

网友:
完修恭喜~~~

不過MOS 30V-59A 都會掛點了
那30V 30A 不就很快就n_075|變這樣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學習了~

网友:
大大你是用無鉛銲錫嗎?

网友(2013-07-03):
嗯! 讚!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