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華碩Padfone2無畫面有開機聲(螢幕屏線斷腳,虛擬鍵接觸點掉)

楼主(2013-04-22):
這台Padfone2 無畫面,但有開機聲音,音量大小調整也有聲音。
研判開機正常系統正常,無訊號輸出至液晶
所以裝到平板裡測試,就有畫面出來了。

把padfone2 拆開(已送原廠,原廠判人為過保)

發現連接到螢幕的線斷了一隻腳,如照片所示在最右邊
我用銀膏補上,熱風槍150度吹乾固定。裝上後還是沒畫面

最後再往下拆,發現USB母座這塊基板背面2塊金屬點掉了一個,難怪在開機時,手機下方虛擬按鍵會一直閃
本來如照片所示只有掉一點,用焊槍要焊回去固定,但是在喬位置時,不小心把剩下的焊點也弄掉了,整個悲劇。

現在我找不到那個焊點的來源是哪邊,研究旁邊那個還在的金屬接觸點,刮開周圍的基本全都是接地
請教我該如何知道那個掉了的焊點是接到哪邊呢?想用ok線連接

對了,上圖這個剩下來的右邊金屬點是跟後面線的第2腳相接,不是接地

网友:
拿三用電錶量看看是否導通~再用OK線 或用強力膠固定~

楼主:
報告大哥
他就是焊點整個掉了,所以我找不到他連通的線路。
我量了旁邊完整的金屬接觸點,對地不通,但焊點周圍的電路板刮開量都是接地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padfone2 的陀螺儀晶片是哪一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