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先進耳擴問題

楼主(2013-04-22):
最近想要買一個耳擴,但看價錢都不低,想說自己買套件回來焊
查查看看~
看到對面的Hifidiy出的MINI USB DAC MK2版
看起來似乎還不錯~
不知道有沒有先進用過,對它的評價如何??
或是在3000元上下有更好像建議的~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249178743

剛剛逛taobao看到這台,似乎不錯,也是成品,買到台灣應該不用四千,如果預算提高一點點,這台似乎也可以考慮~
不知這台有沒有先進用過??

网友:
這是DA轉換加耳機擴大器

個人認為耳機好壞才是重點吧

网友:
一般耳擴因為要的推力不大,大部份都是用A類放大的模式設計及強化電源部份,

大部份效能都ok啦!只要參考電源部份的零件及交聯電容即可!

重點!耳機也要夠水準才可相輔相成呀!

网友:
H大要注意這台的供電是220VAC,買回來台用要自行找個變壓器來接。

楼主:
嗯,了解喔~
今天又做了一點功課~
確定自己到底是要買單純的耳擴還是要買耳擴+DAC
為了電壓問題,我應該還是會在台灣買。
找了幾個~
這個是DAC,音效卡部份不算差,但耳擴部份的線路不確定好不好~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92207393

這個呢,是耳擴部份應該不差,但音效卡略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031058726

又有點想買這組回來自己焊,再加買電源部份,做單純的耳擴~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54680790

我發現自己真是三心二意啊~
哈哈~
真難決定~..~

网友:
第三部diy的套件,那ALPS的VR就粉優了!一般耳擴的零敏度都很高,因此訊噪比當然要求更高!

因為耳機是直接音訊,沒有空間的渲染,所以電源噪音或雜音是很容易聽到的,,,

因此一般更高級的元件,對聲音的幫助是很明顯的!

如果單純的耳擴那不要有DAC, 如果要有多重的使用那就買有DAC的!

楼主:
了解唷~
其實6樓列的那三台都是ALPS的VR,呵呵~
目前應該是會傾向單純的耳擴~
訊源則未來打算買一台好的WIFI MP3/FLAC播放器,然後直接從網網播NAS的檔案~呵呵~
音響果然是錢坑,搞個耳機而已就在砸錢了~呵呵~

网友:
要玩幾萬塊是跑不掉的
因為會一直升級---------------------一條不歸路

网友:
單純耳擴的話,在電源噪音或雜音就會很直接的感受
使用2706的DAC也還OK,即使音源使用電腦來放,也完全沒有聽到電源的噪音
使用49720的塑版就不知道了,自己是用金封版,聽說是有差的,但49720的音質還真的不錯
但同樣的耳擴對應不同的耳機又有不同的答案,反而耳機的坑比較大
光SR60和HD-25聽一首歌就完全不同,這是個錢坑,不同廠牌耳機聲音走向也不同
不少人都是一邊聽一邊加碼掏錢,當初本來都準備進SR325或HD600但最後也是止步
因為發現是一條不歸路,就停在HD-25這階段,hannahmo大錢砸下去吧

楼主:
大家開始推坑了~
哈哈~
我比較喜愛大耳罩,目前是買一支潮牌無線,因為常常要弄東弄西,不想要線拌來拌去~
所以目前耳機是還好,還沒開始掉坑~
如果49720的音質是OK的~
我可能就會考慮買第一台,cm6631的dac~
一直考慮的就是DAC有時會用到~
不過未來純耳擴我可能還是會入手~
之前會考慮以純耳擴為主就是擔心那個49720音質不好~

話說,我買的那支耳機是sms by 50 cent的wireless版
雖然很多人對它的評價不是很高,但是我RUN了二個多星期後,個人覺得它的聲音細節還是不錯~
只是從Amazon寄來台灣,真的有夠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開始推坑了~
哈哈~
我比較喜愛大耳罩,目前是買一支潮牌無線,因為常常要弄東弄西,不想要線拌來拌去~

49720的音質是挺不錯的,但聽說塑封和金封是有點差別,因為價格差了一半
除了OPA外,其他的部份也是有影响的,所以金封或塑封看個人發燒度了
當然也有更高階的單OPA能選,但自己耳朶是木耳聽不出來
sms by 50 cent還真少看到人用,但潮味十足,這個就不能躲在家里聽,要戴出去給別人看的

网友:
我建議去音響店試聽一下...5k內的大概就 Aune T1 Tube / X1 / Mini USB DAC series
MINI USB DAC的套件很多,自己D也行

這真的是條不歸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720的音質是挺不錯的,但聽說塑封和金封是有點差別,因為價格差了一半
除了OPA外,其他的部份也是有影响的 ...

哈哈~
低調低調~
話說,這支耳罩是我戴過最舒服的~~

楼主:
最後決定買了Hifidiy MINI USB DAC MK2的套件回來DIY~
順手又買了含銀錫線、鍍金接頭的高隔離USB線~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