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1916高壓版問題

楼主(2013-04-22):
請問各位大大

我這台螢幕把高壓版 爆容的電容換掉

開螢幕畫面上面有水波文在閃 不過把螢幕電源關掉後再開就不見了

請問這是捨們問題 感謝

网友:
問之前可先爬文 "斜紋"、"波紋" 看看是否有相似文可參考解決

沒爆的電容不代表沒事 順便換一換吧~ 記得上圖~

另外 完修後標題記得加上(已解決) 方便痞友們辯視

网友:
應是電容充電的問題

网友:
建議把未換過的電容,解焊後電容表測一下電容質是否正常,不正常的就要換掉即使外觀是正常的,但有時候容質與外觀都正常,實際通電就是有問題。

网友:
電容濾波+1

网友:
跟樓上ㄉ大大一樣+1

楼主:
以解決問題 感謝

网友:
供電的電源濾波不良!!  訊號線接觸不良!!   都有可能這種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