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完修]IBM 17吋 LCD 一直重覆開關機

楼主(2013-04-23):
問題我先描述一下~~~~~~~

插電後~按下電源~黃色待機燈亮一下後~~轉綠燈~亮了 0.5秒後~轉黃燈後~燈滅~~

就這樣一直重覆~~~~~~~~

拆機後~把AD 版給電源高壓板的啟動線~~移除後~~穩定的亮黃燈~

並用手電桶照 lcd 可以看到影像~~

更換過電源板上全部的電容~除了兩顆 藍色150uf 25V 因為鄉下地方買不到~所已沒更換~

以為是電源高壓壞~也買了兩顆 高壓線圈更換~~狀況依舊~~~~

有另外用燈管點亮器~~點亮上下燈管~接可正常點亮~~~~~

量 AD 給電源板的啟動訊號 電壓為 4.8V ~~不知道還有哪邊可以試試~~還請前輩多多指教~~

网友A:
C5706有檢查看看嗎

网友B:
背光有一亮一滅嗎?
最大顆的電容100uF/450V有沒有檢查一下?

网友C:
同2樓+1(C5706)
另外高壓區錫點補焊1次  裂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C5706有檢查看看嗎

正在找 C5706 在那~~~~~眼睛花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找 C5706 在那~~~~~眼睛花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2樓+1(C5706)
另外高壓區錫點補焊1次  裂錫

找到了~~來解下測試看看

网友D:
按鍵開關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鍵開關檢查看看~

開關有檢查了~~~~~~~~~~~~~

沒有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開關有檢查了~~~~~~~~~~~~~

沒有問題!!!

8#的意思應該是說叫你按看看有沒有正常 會不會關→開→關→開
感覺是高壓跳保護 高壓區線圈跟C5707可以都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8#的意思應該是說叫你按看看有沒有正常 會不會關→開→關→開
感覺是高壓跳保護 高壓區線圈跟C5707可以都 ...

開關正常~~我本來想說是高壓線圈~~~~也買新的換上~~

狀況一樣~

感覺有像高壓保護~~

已經訂購 c5706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有一亮一滅嗎?
最大顆的電容100uF/450V有沒有檢查一下?

沒有電容錶~~~~~有量過電壓約 154V~~

背光有閃一下下即滅~~~~

一直重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電容錶~~~~~有量過電壓約 154V~~

背光有閃一下下即滅~~~~

看看是否有地方可以拆一顆, 換上去試試看,.

网友:
怎麼越看越像 無法振蕩 ^^

网友:
有更換5706~第一張照片的8PIN IC檢查一下!

网友F:
1.C5706 可用C5707替換
2.用指針電錶~~可以很容易測量出C5706是否故障(基本常識),若"沒壞",就不需更換
3.由圖可看出"有換過一些電容",請問更換哪些?換成多少?uf / V
4.測量PI板上的DC電壓輸出,是否會跳動  (接上AD板後再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1.C5706 可用C5707替換
2.用指針電錶~~可以很容易測量出C5706是否故障(基本常識),若"沒壞",就不需更換
3.由 ...

電容大部份都更換了~~~~~~~沒凸~~不過還是先換掉~卡安心~

容值都用一樣的~~耐壓也一樣~~~

只有兩顆沒換到 150 uf 25V 這兩顆~~不太好買~~

网友:
換回"原"高壓線圈, PI板全面補焊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今天更換了四顆C5706 後~~已經完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今天更換了四顆C5706 後~~已經完修~~~~

恭喜完修喔 ~~記得再把背板補焊一下會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喔 ~~記得再把背板補焊一下會更好

謝謝~~

背板已經全面補焊了~~~

這次又有學到新的~~感謝大家~~

网友:
2SC5706  -   Sanyo
英文:High Current Switching Applications
中文:高電流開關應用

2SC5706  -   MOSPEC
英文:POWER TRANSISTOR(5A,50V,15W)
中文:功率晶體管(5A條的50V,安永)

2SC5706-E  -   ONSEMI
英文:雙極電源 BIP NPN 5A 50V
中文:

2SC5706-H  -   ONSEMI
英文:雙極電源 BIP NPN 5A 50V
中文:

BTC5706J3  -   CYSTEKEC
英文:Low Vcesat NPN Epitaxial Planar Transistor
中文:低VCESAT晶體管瑞展

BTC5706I3  -   CYSTEKEC
英文:Low Vcesat NPN Epitaxial Planar Transistor
中文:低VCESAT晶體管瑞展

2SC5706-TL-E  -   ONSEMI
英文:雙極電源 BIP NPN 5A 50V

网友G:
5706規格書

45.06 KB, 下載次數: 23

网友H: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5706規格書

我是去網拍買~  打C5706 ~就有~for benq 專用的5706~~

請問這規格這樣多~~都是一樣可以代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完修

感謝~~還是要靠前輩們得指導~~~~

网友I:
各位大大,我有一個相同的lcd,有相同的問題,換了c5706後情況如舊,請問c5706旁的藍色電容是何類型,上有224JB250V字樣,請問如何找替代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各位大大,我有一個相同的lcd,有相同的問題,換了c5706後情況如舊,請問c5706旁的藍色電容是何類型,上有2 ...

建議您自己再發一新帖詢問會更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各位大大,我有一個相同的lcd,有相同的問題,換了c5706後情況如舊,請問c5706旁的藍色電容是何類型,上有2 ...

我是一次換四顆~~加上 補焊~~

還有電容找的到規格的也順便全部更換~

不過~之前有我確認 燈管是正常的~~~

网友:
恭喜victor6711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