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小貨車原廠不附加的間歇雨刷加強功能

楼主(2013-04-23):
近日來春雨綿綿
有開小貨車的大大們或許和我一樣有個困擾
就是每當雨要大不大的時侯
要開間歇雨刷又好像太常刷了...
不開間歇雨刷只想讓它刷一下就好的時候又得扳下雨刷開關再扳回去...有些大費周張的感覺
為什麼小貨車就不能有像轎車一樣的單一次的雨刷制動開關呢?
這個問題我想了好久,但...始終沒有動手去改...
近日就給它1不做2不修...
研究的結果,這必須拆卸方向盤才有辨法改
方向基柱開關組內的雨刷部份電路
雨刷柄內的接觸銅片
經過一些時間的努力查線...
呼~~~完工了
就像這樣
如此...每當雨要大不大的時侯...我只要輕輕按一下就好了

网友:
感謝花栗鼠辛苦分享

网友A:
一不做二不休,改成可以設定多久自動掃一次。

网友B:
再裝個555搭可變電阻 @@

那個紅紅的按鈕,按下去會不會…
1.彈射座椅
2.打開硬頂變敞篷
3.某個地方的炸彈嗶了
4.按摩

网友C:
最好先確認雨刷馬達有無復位開關?
間歇雨刷等功能是先讓開關盤離開復位(OFF 切斷),雨刷馬達才能LO 或HI正常動作後復位
如果開關盤復位開關在ON時,雨刷馬達強制送電,很容易造成雨刷回路保險絲過熱燒毀
可噴水靜態測試3~5分鐘確認,不然上路會有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不做二不休,改成可以設定多久自動掃一次。

嗯~那是沒問題的喔~~~
心中已有複案n_046|
而且一樣是可以很方便的調整作動秒數
只是...小貨車真的需要這個功能嗎n_0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裝個555搭可變電阻 @@

那個紅紅的按鈕,按下去會不會…

哈哈哈~~~
版主您的創意真是不錯~~~
等找到金主可以提供研究經費時
可以考慮改造1台"台灣版的007專用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確認雨刷馬達有無復位開關?
間歇雨刷等功能是先讓開關盤離開復位(OFF 切斷),雨刷馬達才能LO 或HI正 ...

popcorn大
謝謝您的提醒n_116|
改造是為了有更好的使用機能
當然安全問題是要優先考量不能輕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那是沒問題的喔~~~
心中已有複案
而且一樣是可以很方便的調整作動秒數

這是在exsior車用的
由虎大設計的微調間歇雨刷加強
間歇雨刷改成可微調1 (小型).jpg
間歇雨刷改成可微調2 (小型).jpg

网友:
這樣也能改~真是給他夠猛了^^

网友E:
板大 是改 好幫手車款嗎?

网友F:
4# + 5#
一不做二不休,再裝個555搭可變電阻 @@ 改成可以設定時間多久,按那個紅紅的按鈕,就會自動掃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在exsior車用的
由虎大設計的微調間歇雨刷加強

哇噻的咧~
這是原電路設計的者流出坊間的改裝電路圖嗎?
吼~真的是太強了
感謝MARCO大提供參考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大 是改 好幫手車款嗎?

哈~我改的是"輸輸去"的CARRY
它有很多零組件是和福X好幫手是一樣的
ujgn大~您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4# + 5#
一不做二不休,再裝個555搭可變電阻 @@ 改成可以設定時間多久,按那個紅紅的按鈕,就會自動掃一次 ...

一般可調的定時雨刷會用在雨刷開關切換到INT檔時
調整多少秒數作動一次用的
所以~就不用再按那個紅紅的按鈕啦~~~
按那個紅紅的按鈕用意是在我只要想刷一下的時候,再按一下它刷一下就好
不用頻頻切換雨刷開關n_081|

网友(2013-05-26):
555真的很好用~
時候到了自己就會動作..
這想法真的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