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設計兩個新的線性電源供應器,想聽聽大家的想法.

楼主(2013-04-23):
我想再設計兩個新的線性電源供應器,電流比較高一些,這樣做實驗時,也才能玩得更多.
現在我已經有如下的電源: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eepark.htm

其中兩個為:
1 0~50V/2A/4A線性穩壓可調電壓電源供應器.
  採用繼電器輸出短路保護。
  這是一個套件,以LM723為基底和兩個2N3055所建構的Power,很久以前我就買了.

2。 5 組固定電壓線性穩壓雙電源極性。 (這個是自己DIY的)
    他們是為±15V系列的三個固定電壓→±15V → ±12V → ±9V。
    A)±15V - 利用7815,7915。
    B)±12V - 利用7812,7912。
    C)±10V - 六1N4007。 (從±12V連接,此組較少用)。
    D)±9V---利用7809,7909。
    E)±5V---利用7805,7905。 (變壓器是獨立的)

我已買了兩個變壓器如下:

1。 PT-47(台灣製造)

輸入電壓:AC110V

輸出:

AC 24V,0,24V ----------- 0.6A
AC 0,6V,11V ------------- 2A
AC 42v,36v,0,36v,42v --- 6A
AC 0,24V ----------------- 1A

2。另一個變壓器(無編號) -

輸入電壓:AC110V

輸出:

0,12v -------- 1A
0,12v -------- 2A
42V,0,42V --- 5A
24V,0,24V --- 2A

這裡不是問技術問題,而是依據現有的多組AC輸出電壓,而設計成多用途的電源,包含用那個IC,那些功率管,那種電路等等.
我自己的構想比較無趣,就是電源而已,所以想聽聽大家的想法,歡迎提供任何意見.
謝謝.

网友A:
SCOTTWANG大:
      電源供應大家都有需求!! 我的需求功能是 定5V輸出,可以限流不要把板子或是元件給燒了!! 另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需求是 50V以內限流1~5mA 作為 ZENER DIODE 或是 DIAC 或是 LED的測試方便又可以直接顯示被限在 ?電流 ?電壓 . 當然假如可以用 數字輸入方式 或是 按鍵 飛梭來調整就更燒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
      電源供應大家都有需求!! 我的需求功能是 定5V輸出,可以限流不要把板子或是元件給燒了!! ...

阿乾大:
有意思,雖然有用過Diac,但是因為它都是接在110V的電路裡面,所以從來也沒有去想要測量的它電壓什麼的,反正接了就是,除非壞了,否則還真的不會管它呢?
用以下的規格來說,電流值 ±2 A,電壓值範圍 28V~45V.

Peak pulse current. Max. Triggerimpuls : ±2 A
Breakdown voltage dV/dt = 10V/uS BR 100/03 DO-41  VBO 28 ... 36 V
Durchbruchspannung                                  BR 100/031 DO-41 VBO 30 ... 34 V
                                                                 BR 100/04 DO-41  VBO 35 ... 45 V
Diac - BR 100/03 DO-41 ... BR 100/04 DO-41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70/122508_DS.pdf

至於Zener的話,可能就要稍為傷點腦筋去測量許多電流值點的電壓了,因為電流值不同,電壓也會不同,要去找到最高點的電壓.
用可調的定電流源應該可以做到,測到不會電壓不會再增加.
電壓和電流顯示的部份的話,可以用Mcu或買現成的模組,4 1/2大約200元,算很便宜了.

以我的變壓器來說,就是第一組的低電流較可能做.
AC 24V,0,24V --------- 0.6A

說一說,如果弄成自動量測的話,就變成一個專案了.

网友B:
其實同時多組比較沒有意義啦...

一般提供一組固定5V...再加上一組或兩組 0~50V 5A就很夠用了...

0~50V的電壓以及限流....建議用鍵盤輸入的方式....並可以用電腦RS232控制.....這樣會比較方便且實用....

到時後不管是要充鋰電池或是鉛電池都很方便...........甚至要測大功率LED也很好用....

网友C:
感謝樓主的善心分享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sha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同時多組比較沒有意義啦...

一般提供一組固定5V...再加上一組或兩組 0~50V 5A就很夠用了...

謝謝你的建言.

>其實同時多組比較沒有意義啦...

怎麼會這樣想呢,儀器裡面的Power都是多組電源的喔?

>一般提供一組固定5V...再加上一組或兩組 0~50V 5A就很夠用了...

對你來說或許是吧,對我來說就顯得非常不足了.

>0~50V的電壓以及限流....建議用鍵盤輸入的方式....並可以用電腦RS232控制.....這樣會比較方便且實用....

有意思,有在考慮加入RS232,再加USB.
有想用AT89S52,12 bit ADC,12 bits DAC,有任何其它更好或更方便的建議嗎?

你的意思是限流也用鍵盤輸入嗎?
若是用Mcu的話,應該是電壓調整和電流調整都一起放進裡面用了吧.

>到時後不管是要充鋰電池或是鉛電池都很方便...........甚至要測大功率LED也很好用

充電的電源做成專用的可能比較好用與方便.

測大功率LED的電源可能用"定電流"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樓主的善心分享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sharing!

看完後若有任何意見,歡迎提出來討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建言.

>其實同時多組比較沒有意義啦...

>怎麼會這樣想呢,儀器裡面的Power都是多組電源的喔?
一般設計電路應該不會用到那麼多組啦...
MCU的部分就用5V....其他3.3V 2.5V 1.8V都會用LDO作在電路板..
可調的部分就用在OP等較高電壓的部分...
真正不夠就上兩組供應器 ...

>有意思,有在考慮加入RS232,再加USB.
>有想用AT89S52,12 bit ADC,12 bits DAC,有任何其它更好或更方便的建議嗎?
STM32 有內建ADC以及DAC....應該會比較便宜......
可惜是要做線性電源....否則如果是開關電源比較不管雜訊,用MCU的PWM來代替DAC亦可以啦..........最便宜的方式當然就是用STC的51...只可惜它的AD沒有獨立的Reference...又沒有DAC....只能用16 bits PWM代替...

>你的意思是限流也用鍵盤輸入嗎?
>若是用Mcu的話,應該是電壓調整和電流調整都一起放進裡面用了吧.
對的.....CV CC的電壓及電流設定都是由鍵盤輸入......

>充電的電源做成專用的可能比較好用與方便.
充電的CV CC都有了.....只是將數值輸入而以呀..
比如鋰電池.....就設定CV=4.2V  定電流CC=1A  ......etc.
一開始會運作在CC mode.....當鋰電池電壓一直增加後....最終會是在CV mode...電流幾乎零...
鉛電池就設定在浮充電壓...並限制電流...

>測大功率LED的電源可能用"定電流"比較好.
LED定電流電路也是CV....CC呀....
CV的設定實際上也是一種保護....否則定電流開路...電壓無限上升會發生危險或是損壞或打穿電子零件..
比如10串 10W LED 我們會這麼設定電源供應器.....CV=34V  CC=300mA
實際上10W LED兩端電壓應該會小於34V.......它是操作在CC mode.......
但當某一顆LED燒壞開路時...兩端電壓會被限制在34V....電流是0mA......

网友D:
每個行業所需都不太一樣啦!
有一次我去一位同是RD的朋友那裡,看到他用一台ATX的電源供應器+一台24V的工業用電源供應器在測試面板,他說他測試面板常用到24V、12V、5V、3.3V,所以用ATX來改就很合適了,還兼具省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個行業所需都不太一樣啦!
有一次我去一位同是RD的朋友那裡,看到他用一台ATX的電源供應器+一台24V的工業 ...

應用的技巧很重要,我最喜歡看網路的DIY類,以非正統低費用去完成一些需要較高費用才能達成的功能,多多吸收別人的ideas,對於各種的應用就有助益.

像用兩台不用的ATX Power就可以組成24V或者+/- 12V的電源,以此類推就可以做出更大的電源.

喜歡用線性是因為少雜訊,許多"老伙級"的電子人可能都有這個毛病,等那天Switching的更進步,能夠讓雜訊干擾等降低得接近線性,或許會轉換到Switching的.

美國天才少年推出超強小型反應爐
http://tw.epochtimes.com/b5/13/3/1/n3811654.htm

网友E:
小弟在最近在測試TL494充電電路
一台電源供應器三組全上還不夠
外加兩顆交換式電源才足夠
最主要原因是要隔離地線

RS232+USB這點非做不可,可以的話將輸出曲線
回傳至電腦,這樣就真的是一台非常高階的電源供應器

网友F:
每年報廢的電源多到不行
用這些來用就用不玩
算算我家亂七八糟的電源有20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年報廢的電源多到不行
用這些來用就用不玩
算算我家亂七八糟的電源有20個 ...

我沒有你那麼多,一些AT的Power,還有去年底換下的5個有問題Atx Power,都還沒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在最近在測試TL494充電電路
一台電源供應器三組全上還不夠
外加兩顆交換式電源才足夠

電源的需求會因所做的實驗不同而有所不同.
我就一直想要做一台能測電路裡多點電壓和電流的資料擷取器,然然把資料回傳到電腦裡,是否畫成曲線,再依功能性而定.

在測量電壓穩定性方面,我目前暫時以UT61E電表的RS232回傳到電腦做監視和儲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會這樣想呢,儀器裡面的Power都是多組電源的喔?
一般設計電路應該不會用到那麼多組啦...
MCU的部分就 ...

>一般設計電路應該不會用到那麼多組啦...
>MCU的部分就用5V....其他3.3V 2.5V 1.8V都會用LDO作在電路板..
>可調的部分就用在OP等較高電壓的部分...
>真正不夠就上兩組供應器

你所想的大概是你所需要的吧,我所需要的要超出許多.

>STM32 有內建ADC以及DAC....應該會比較便宜......
>可惜是要做線性電源....否則如果是開關電源比較不管雜訊,用MCU的PWM來代替DAC亦可以啦..........最便宜的方>式當然就是用STC的51...只可惜它的AD沒有獨立的Reference...又沒有DAC....只能用16 bits PWM代替

去年公司要我以ARM9開發產品,想想年紀大了,不想有太大的壓力,只想玩玩而已,所以ARM到現在都還沒時間去好好玩玩,用8051不是最好,但卻較快進入狀況.

>充電的電源做成專用的可能比較好用與方便.
>充電的CV CC都有了.....只是將數值輸入而以呀..
>比如鋰電池.....就設定CV=4.2V  定電流CC=1A  ......etc.
>一開始會運作在CC mode.....當鋰電池電壓一直增加後....最終會是在CV mode...電流幾乎零...
>鉛電池就設定在浮充電壓...並限制電流

也許你習慣這樣做,但是我就不習慣.

>測大功率LED的電源可能用"定電流"比較好.
>LED定電流電路也是CV....CC呀....
>CV的設定實際上也是一種保護....否則定電流開路...電壓無限上升會發生危險或是損壞或打穿電子零件..
>比如10串 10W LED 我們會這麼設定電源供應器.....CV=34V  CC=300mA
>實際上10W LED兩端電壓應該會小於34V.......它是操作在CC mode.....>..
>但當某一顆LED燒壞開路時...兩端電壓會被限制在34V....電流是0mA.....

工具的應用因人而異,若你覺得好,那對你來說就是好的,別人就不一定,就像使用許多的儀器,有人會偏愛某一廠牌,其它牌就使用不習慣.

网友F:
所謂沒範圍就是沒結果
把最終想要甚麼先定出來
1A------------------------10A-------------------------100A------------
都有人用

网友G:
如果是在多組電壓和電流偵測上,想要精準一點,那也只能放棄MCU內建的ADC
8BIT就算了,10BIT以上時畢竟VREF參考電壓的影响還比較大
大部份應該都是用外掛的ADC和DAC來作,以前用的TLC2543雖然只有10BIT但精準度也還能接受
習慣51的話有棵C8051F062,沒用過但記得是16BIT的ADC,就不知效能和精準度如何
不過如果用外掛的話,普通51也都沒有太多問題,但多組輸入加上要丟數據給PC的話,
可能會有頓住的感覺,找棵1T的MCU和高速一點的ADC就免不掉了
多組電壓電流偵測,在電壓部份還好,在電流部份要精準一點,還是只能使用霍爾偵測來用
看了一些5V工作的霍爾模組元作也都還不錯,體積小,但5V供電就要好一點,會有點影响輸出值的
丟給PC作記錄也還好,RS232或485或加個網路模組用IP模式也都不太麻煩
這里面反而是PC端的後端記錄和曲線會比較花點時間,畢竟使用者都只看後端的顯示畫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謂沒範圍就是沒結果
把最終想要甚麼先定出來
1A------------------------10A-------------------------10 ...

變壓器內容在前面已有列出來了,這個有點像手上有什麼牌就打什麼牌,並非我想做什麼,而再去買變壓器,因為以前的是買套件,以LM723為基底,再加上2N3055,若沒有其它更好的方式,新的Power考慮用LM723或LM317之類的為基底,再加MOSFET,可不可行,好不好,要等試做了才知道,我想要先想好怎麼做,再慢慢來做.

网友F:
一般這類產品主要是輸出級功率晶體的散熱------------------好不好就看這---------------還有就是VR--------
我家一台用快30年------------------壞掉VR-----接觸不良--------輸出是15V1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這類產品主要是輸出級功率晶體的散熱------------------好不好就看這---------------還有就是VR------- ...

scottwang:
你的該不會跟這台差不多的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33600-1-4.html

网友:
沒這麼好只是可調電壓用的是指針表頭-------有可調定電流保護------最傳統的那一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在多組電壓和電流偵測上,想要精準一點,那也只能放棄MCU內建的ADC
8BIT就算了,10BIT以上時畢竟VREF參 ...

其實C8051的ADC DAC穩定度算很不錯的了.......我就是打算用這個來實做...

不過它的內建Vref有個問題.......穩定度是很好啦.....只是準度差了點......都會有個固定偏移值....不過只要是穩定還有固定都還好啦.....程式補償就好了....比較怕的是不穩定又漂來漂去的那種...

060是16bits的沒錯....1M的採樣速率.....不過這顆太貴了....自己用還好....只做電源控制產品太浪費了.......我連020都覺得太貴了.....

電流如果不用電阻...........用ACS系列也不錯...如ACS755...ACS712...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在多組電壓和電流偵測上,想要精準一點,那也只能放棄MCU內建的ADC
8BIT就算了,10BIT以上時畢竟VREF參 ...

謝謝所提供的資訊.

>以前用的TLC2543雖然只有10BIT但精準度也還能接受
>習慣51的話有棵C8051F062,沒用過但記得是16BIT的ADC,就不知效能和精準度如何

目前這兩個變壓器不會考慮用這個TLC2543,不過可以留著資料以後有些簡單型可以用,C8051F062倒是可以考慮的.

若是用12 bits DAC還沒想要用那一顆,我手上有一顆陳年的12 bit ADC AD1674A,不知壞了沒,到時候測試時發現壞了,就只能重買了,也許考慮用其它IC或者玩玩用Op Amp偵測ADC,不知你玩過沒?

後來又想到很久以前裝Z80的4 1/2 ADC+LED顯示,也不知壞了沒,也可以拿來試試.

多組電壓和電流偵測,主要還是在測量電晶體或mosfet輸與出與輸入的變化關係,若做成自動測量擷取與儲存的話,就比較好玩,以前是用8255+ADC,現在若結合Power的功能,也許可以玩出不同的花樣.

測電流,用霍爾IC,錳銅線,S&K微電阻,或者其它零件,要多了解比較一下才行.

>丟給PC作記錄也還好,RS232或485或加個網路模組用IP模式也都不太麻煩

幾年前有看過一個IP模組,大約要NT$1800,不知現在的行情.
如果是客戶要用的,或許還知道,自己用的話,還不曉得用IP能夠玩什麼花樣,或許還得想想.

最主要還是多收集一些資訊,再來做決擇,可能都會做成模組式的比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C8051的ADC DAC穩定度算很不錯的了.......我就是打算用這個來實做...

不過它的內建Vref有個問題.... ...

如果精準度不要太在意時,那麼就應該夠用了,
不然一般內建的大部份在補償上要作的更多,而且受外部影响也較大
一般如果電流用電阻在小電流時還ok,在大電流時就蠻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所提供的資訊.

>以前用的TLC2543雖然只有10BIT但精準度也還能接受

>以前用的TLC2543雖然只有10BIT但精準度也還能接受
這個倒是打錯了,tlc2543是12bit的adc,只是一直當10bit來用
致於用opa來作偵測,因覺得要考量的地方不少又麻煩,所以就省略不用
畢竟在這部份就是以穩定為前提,一漂移後面就全完了

而8255主要也是在作輸入端的擴充,
現在如果使用串列式的adc,本身就有多通道型,加上使用個74138作ce
那大概mcu本身用個6-8port就能作到幾十個adc輸入port了

而測電流用錳銅線就要加opa,整體來說較省錢,但穩定度就要較多考量
使用霍爾IC結構較簡單,畢竟opa是內建在霍爾IC內,但相對成本就提升相當多

一個ip模組應該沒多少錢,大概是在600多,使用上也沒什麼太多問題
使用ip模組主要只是使用網路傳輸而不用像232或485要作近端連結
使用ip模組比較像是當作遠端監測吧

网友A:
要不要考慮使用多cpu模式,安結倫就是使用8051當做顯示輸入用!其他用更好的MCU來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考慮使用多cpu模式,安結倫就是使用8051當做顯示輸入用!其他用更好的MCU來控制! ...

我以前有買LED英文字型,想要用10個一排,就有規劃用AT89C2051來做單體,還沒試過,也有點擔心若用太多顆mcu的話,到時候時間都卡在通訊上,若改用並聯式的,零件又會多太多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有買LED英文字型,想要用10個一排,就有規劃用AT89C2051來做單體,還沒試過,也有點擔心若用太多顆mcu ...

scottwang大:
  我沒做過只是"空想"!!  反正 8951 IO很多 就用1個BIT當作 通知,處理完送給一個 PORT作資料轉換...隨便想想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
  我沒做過只是"空想"!!  反正 8951 IO很多 就用1個BIT當作 通知,處理完送給一個 PORT作資 ...

I/O是可以用兩個bits當做Txd,Rxd來使用,或者把界面做成多組Rs232,再用切換的方式輪換,資料的傳遞每次只傳送完整的一組資料,這樣就不必隨時連線了,如果用多組的話,可能還得設定中斷的優先順序.

我也一樣只出一張嘴,年過40的都會這樣嗎? ...   ...

网友G:
這個該怎麼說,其實這個也不是很複雜的模式
比較像spi或作M/S的模式即可,有陣子比較常這麼作,作雙mcu或bus模式都可
畢竟1棵8BIT的MCU在某方面有限制,但這麼作也蠻有趣的
而都是自己寫的,所以協定方面自己定義即可
而要再高速或是I/O要較多時,也可以變成雙MCU加上用373或245作BUS模式
只是BUS模式比較麻煩,但可以作較高速的週邊處理,1棵138用3個I/O加上8BIT
用11BIT的戈I/O可以作出8X8共64BIT還能作LATCH,
方法有很多,中斷倒是可以不用,比較像是用polling的模式
不過像最近是想去買張3.2吋TFT也用,應該也是會作2或3棵mcu模式
怕速度和i/o不足所以會用棵mcu來專門處理TFT,
只要能達到目地,多棵MCU也不是太大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該怎麼說,其實這個也不是很複雜的模式
比較像spi或作M/S的模式即可,有陣子比較常這麼作,作雙mcu或bus模 ...

畫硬體較簡單,IC越多,若不lay板子的話,想到拉線時就麻煩了.

你的可以用一個Mcu把它做成像顯示卡那樣,裡面含有大量的ram,把資料都進去就好了,很方便使用.

很久以前買的128x64的LCD好像都壞了,還沒再買,想做較複雜的顯示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