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蘋果-A1369開機卡在白色畫面

楼主(2013-04-23):
蘋果-A1369-2010制,開機卡在全白色畫面
拆開後

一開始我拔掉白色框起來那個排線後就正常開機@@
後來我拆開測試一下發現黃色框起來那(可能是視訊排線)拔掉
在接上下方白色框的排線可以正常開機(一整各下午我都一直認為是視訊問題.....-.-)

那個2R2黃色框,不知道溫度算不算太高,進視窗會燙手,那2個晶片也蠻高溫的
可是進視窗都可以正常使用

問題我只要關機超過差不多1小時左右,再開就會跟我還沒拆掉排線時一樣卡在白色畫面無法進系統
可是馬上再重開機就不會卡在全白色畫面,
我測了好幾次都是關掉差不多超過1小時再開就卡在白色畫面
馬上開第2次就可以正常進系統.
小弟最近才開始學修筆電所以問題很多,希望有先進可以指導指導,哪一方面問題可能性較大?

就卡在這裡

如果這個游標有出現就可以正常開機

网友A:
你的MAC OS是哪一板的 要不要清一下PRAM
http://support.apple.com/kb/ht1379

能開機進OS 硬體看起來沒啥問題
要不要MAC OS重灌一次 再灌bootcamp 裝win7 or 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AC OS是哪一板的 要不要清一下PRAM
http://support.apple.com/kb/ht1379

有清過
昨晚關機,今早第一次開機又可以-.-
時好時壞不知道該說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