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個經典電子電路圖集

楼主(2013-04-23):
請參考.內部使用的經典IC,大部分為高職時代的熟識元件.
http://www.go-gddq.com/html/s996/2013-04/1118710.htm

50個經典電子電路圖集

電路1 簡單電感量測量裝置
電路2 三位元數字顯示電容測試表
電路3 市電電壓雙向越限報警保護器
電路4 紅外線探測防盜報警器
電路5 禁煙警示器
電路6 採用555時基電路的簡易溫度控制器
電路7 採用555時基電路的自動溫度控制器
電路8 採用CD4011的超溫監測自動控制電路
電路9 數位溫度計電路
電路10 熱帶魚缸水溫自動控制器
電路11 採用555時基電路的簡易長延時電路
電路12 雙 555時基電路長延時電路
電路13 精確長延時電路
電路14 數位式長延時電路
電路15 迴圈工作定時控制器
電路16 多級迴圈定時控制器
電路17 抗干擾計時器
電路18 採用555積體電路的簡易光電控制器
電路 19 採用功率開關積體電路TWH8751的路燈自動控制器
電路20 採用雙D觸發器CD4013的路燈控制器
電路21 使用氖燈的單鍵觸摸開關
電路22 雙鍵觸摸式照明燈
電路23 觸摸式延時照明燈
電路24 家用簡易閃爍壁燈控制器
電路25 自動應急燈電路
電路26 12V供電的電子節能燈
電路27 高響度警音發生器
電路28 電子仿聲驅鼠器
電路29 由 HY560 構成的語音錄放電路
電路30 閃爍燈光門鈴電路
電路31 由 LM386構成的3W簡易OCL 功放電路
電路32 由 TDA2009 構成的1W高保真BTL功率放大器
電路33 具有音調控制功能的 25W混合式Hi—Fi放大器
電路34 超級廣場效果的耳機放大器
電路35 家用電器過壓自動斷電裝置
電路36 電話自動錄音控制器
電路37 電風扇自動溫控調速器
電路38 水開報知器
電路39 新穎的魚缸燈
電路40 小型電子聲光禮花器
電路41 電源頻率檢測器
電路42 採用555時基電路的過流檢測器電路
電路43 自製交流自動穩壓器
電路44 採用555時基電路的過電壓、過電流保護電路
電路45 開關直流穩壓電源
電路46 可調直流穩壓電源
電路47 採用反及閘CD4011構成的濕度控制器
電路48 三相交流電相序檢測器
電路49 三相交流電相序指示器
電路50 電氣設備調溫、調速器

网友:
真的很不錯喔~
令人懷念~~~讚~!

网友:
像我這種沒有底子的粗工就覺得很受用
老師,把目錄加到1樓,後人可決定要不要下載

50個經典電子電路圖集

電路1 簡單電感量測量裝置
電路2 三位元數字顯示電容測試表
電路3 市電電壓雙向越限報警保護器
電路4 紅外線探測防盜報警器
電路5 禁煙警示器
電路6 採用555時基電路的簡易溫度控制器
電路7 採用555時基電路的自動溫度控制器
電路8 採用CD4011的超溫監測自動控制電路
電路9 數位溫度計電路
電路10 熱帶魚缸水溫自動控制器
電路11 採用555時基電路的簡易長延時電路
電路12 雙 555時基電路長延時電路
電路13 精確長延時電路
電路14 數位式長延時電路
電路15 迴圈工作定時控制器
電路16 多級迴圈定時控制器
電路17 抗干擾計時器
電路18 採用555積體電路的簡易光電控制器
電路 19 採用功率開關積體電路TWH8751的路燈自動控制器
電路20 採用雙D觸發器CD4013的路燈控制器
電路21 使用氖燈的單鍵觸摸開關
電路22 雙鍵觸摸式照明燈
電路23 觸摸式延時照明燈
電路24 家用簡易閃爍壁燈控制器
電路25 自動應急燈電路
電路26 12V供電的電子節能燈
電路27 高響度警音發生器
電路28 電子仿聲驅鼠器
電路29 由 HY560 構成的語音錄放電路
電路30 閃爍燈光門鈴電路
電路31 由 LM386構成的3W簡易OCL 功放電路
電路32 由 TDA2009 構成的1W高保真BTL功率放大器
電路33 具有音調控制功能的 25W混合式Hi—Fi放大器
電路34 超級廣場效果的耳機放大器
電路35 家用電器過壓自動斷電裝置
電路36 電話自動錄音控制器
電路37 電風扇自動溫控調速器
電路38 水開報知器
電路39 新穎的魚缸燈
電路40 小型電子聲光禮花器
電路41 電源頻率檢測器
電路42 採用555時基電路的過流檢測器電路
電路43 自製交流自動穩壓器
電路44 採用555時基電路的過電壓、過電流保護電路
電路45 開關直流穩壓電源
電路46 可調直流穩壓電源
電路47 採用反及閘CD4011構成的濕度控制器
電路48 三相交流電相序檢測器
電路49 三相交流電相序指示器
電路50 電氣設備調溫、調速器

网友A:
CIKO大:
   版主真是佛心啊!! 很實用!! 最近作玩具很可以截錄來用!!
   感恩P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大:
   版主真是佛心啊!! 很實用!! 最近作玩具很可以截錄來用!!
   感恩P大!! ...

有空多作些玩具來玩,除了好玩有趣外,還可複習功課,很是不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空多作些玩具來玩,除了好玩有趣外,還可複習功課,很是不錯.

電路31  LM386構成的6V/3W簡易OCL 功放電路,我去釣魚不實用
老師有沒3.7V可工作單音MP3耳擴放大,接0.5W小喇叭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31  LM386構成的6V/3W簡易OCL 功放電路,我去釣魚不實用
老師有沒3.7V可工作單音MP3耳擴放大,接0.5W ...

試試LM4871,電源:"2V-5.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試試LM4871,電源:"2V-5.5V"

LM4871第一腳位 Rpu阻值該為多少? NC SW作用?
拆了幾台手機怎不見 LM4871~ 不知哪裡可殺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4871第一腳位 Rpu阻值該為多少? NC SW作用?
拆了幾台手機怎不見 LM4871~ 不知哪裡可殺肉

正常工作時,此開關需接地(Normal Close),可省下此開關,直接將PIN1接地,Rpu也不用接(Shutdown用).
此應用線路為橋接電路.網路上有賣,至於殺肉就不知道了.

网友:
感謝分享
我想把內容改為正體中文,這樣看了比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