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aq CQ40-101AX BIOS如何提出

楼主(2013-04-23):
收到堂弟丟過來的一台NB
告知重灌完後就莫名其妙不開機
上除錯卡看(NO-C)基本上代表BIOS根本都沒有跑
暫時先懷疑是BIOS被(完死了)

但上到官網只有一隻包起來的WINFLASH程式
不知道怎樣取出真正的BIOS檔案(BIN或HEX檔)
附上URL請求協助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 ... amp;product=3786350

解開後懷疑裡面一個剛好1024K的檔案就是BIOS
30FBF55.FD  (就是這個檔)

主機板上的IC!就是MX25L8005

网友A:
板大~那個就是囉!!
你的是AMD的CPU 還是INTEL的
如果是INTEL的CPU~BIOS掛的機會很大!!

不過看型號應該是AMD的@@"
注意看一下CAPS LOCK燈號~閃幾下!!
這是故障代碼

另官網抓的檔案大小一樣就OK~但....ID會變00000
要燒前最好先備份原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大~那個就是囉!!
你的是AMD的CPU 還是INTEL的
如果是INTEL的CPU~BIOS掛的機會很大!!

水哥!!!是amd的cpu~.....
剛剛我直接用(檔案一樣大的)去燒
然後稍之前有先把~~~就bios的read出來&save!!
大小也是1024k~

燒完、回焊!!!目前還是死機中
一樣顯示no-c  另一片顯示等待cpu(00h)
所以嘛!!!!我先上網找了一塊CPU!!!!等我從高雄回來再說了!
換U~都不行那就退回去~~沒那麼多時間可以搞

(其實我是在想該不會是北橋死翹翹,但壓住也一樣NO-C,暫時就先排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哥!!!是amd的cpu~.....
剛剛我直接用(檔案一樣大的)去燒
然後稍之前有先把~~~就bios的read出 ...

看一下CAPS LOCK燈號~閃幾下!!

也可以用電供去看~依電流來判斷是卡在哪(南橋~北橋~顯卡各部份電流不同)

另筆電用的除錯卡不是每台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APS LOCK燈號~閃幾下!!

也可以用電供去看~依電流來判斷是卡在哪(南橋~北橋~顯卡各部份電流不同)

感謝!!!!(燈號都沒有)

還沒改用您講得(電流去看)

除錯卡我手上的兩款到目前有檢修過得都是可以測試的到
畢竟都已經是用PCI-E(如果檢測感覺有異常,我會請原廠給我新的CODE)

丟著吧!!!!等高雄回來再說!這台修好沒啥錢可收!不如實在點先把摩天輪保養好,錢還比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