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求助: C51 程式無法下載 超過2K 問題....

楼主(2013-04-24):
  先進大大們:

    我今天要下載程式給 STC15F204EA 時出現以下畫面
   明明 MCU的容量 4KROM 256SRAM 卻是文件大小超出範圍

  另外: 為何我的下載起點 0000~ 0800之間都是 FF ,這個有解嗎?

  感謝!! 目前程式是 溫控烙鐵STC15F204EA版 有 A/D 電路簡潔不少

网友A:
這應該是軟體問題
通常要正式板的軟體才會解除2k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軟體問題
通常要正式板的軟體才會解除2k限制

winrar070大:

   感恩回答!! 的確是應用程式軟體的問題,...

前年我安裝的是附贈的 UV2版本,因為有贈送一組號碼可以安裝成為"全用版".我安裝之後的確全用版就沒有限制的問題(比如說 在模擬除錯模式就不會限制2K的顯示),日前因為 使用1T MCU 為了可以有 邏輯分析儀的功能,所以安裝了 UV4版本,這是最新的下載版本(功能強大 )但是因為沒有註冊所以是"試用版",昨天因為程式超過2K所以就發生了上述的問題,經過驗證發現全用版與試用版差別在於程式在經過"編譯"時候,編譯出來的內容會直接跳過0005~07FF 到達 0800 如此一來就會把程式"增胖2K" 以致於我的 2.2K的程式變成4.2K的程式這樣容量的4K的MCU就不能用了....

解決之道:
    重新安裝一次UV2並且選擇全用版,重新輸入註冊碼,接下來 就算是跑 UV4也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rar070大:

   感恩回答!! 的確是應用程式軟體的問題,...

被小弟猜中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小弟猜中了~XD

WINRAR大:
   高興得太早!! 只能編輯! 不能做DEBUG MODE!!遺憾!! 的確是軟體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RAR大:
   高興得太早!! 只能編輯! 不能做DEBUG MODE!!遺憾!! 的確是軟體問題!! ...

殘念~
小弟很久沒碰8051,以前的軟體也沒有留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殘念~
小弟很久沒碰8051,以前的軟體也沒有留著

因為 uv2是註冊版 uv4是試用版

順序: 灌 UV2 >> 灌 UV4 >>灌UV2 之後要 DEBUG 時候所出現的畫面!!

网友B:
這個應該是找可以不限制的UV4來使用比較合適
不要找最新版的,找9.0或9.01那里的版本,應該很容易找到沒限制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應該是找可以不限制的UV4來使用比較合適
不要找最新版的,找9.0或9.01那里的版本,應該很容易找到沒限制 ...

LEGION大:
   剛剛把 V9 的 8051.DLL COPY 回去!! 就變成可以DEBUG 但是只限2K!! 程式編譯不會從0800開始!!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剛剛把 V9 的 8051.DLL COPY 回去!! 就變成可以DEBUG 但是只限2K!! 程式編譯不會從0800開始 ...

應該不是這個吧,是使用V9早期的版本,然後使用註冊機去解除限制的問題
在後面較新的V9版本,註冊機是不能使的,
但新版是改了一些支援性和編譯的優化,我們又沒用到那里,所以差異不大
可以使用V9早期版本加註冊,或UV3版也都很容易找到沒限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 uv2是註冊版 uv4是試用版

順序: 灌 UV2 >> 灌 UV4 >>灌UV2 之後要 DEBUG 時候所出現的畫面!! ...

你會有興趣研究一下這個

http://sc0ty.pl/tag/keil/

成功的話, 自用就好, 不要拿來賣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是這個吧,是使用V9早期的版本,然後使用註冊機去解除限制的問題
在後面較新的V9版本,註冊機是不能使 ...

LEGION大:
  剛剛友好心網友!!給我早期的版本!! 並且給我 "處理"的方案,我不小心把他用來"處理"我的現有的,發現也可以喔!! (有點爽!)!!  感謝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剛剛友好心網友!!給我早期的版本!! 並且給我 "處理"的方案,我不小心把他用來"處理"我的現有 ...

像這個大概用到一個版本固定就可以了
一直跟著升級新版是沒太大意義的,
找個時間也買幾棵STC15F204EA來玩看看
就不知穩定度如何會不會當掉或受干擾,
價格上倒是蠻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會有興趣研究一下這個

http://sc0ty.pl/tag/keil/

xiaolaba大:
   這位老兄挖一個洞給大家跳!! 駭客級的人跳進去把裡面的東西解決了又跳出來!! 專家級的跳進去又跳出來!! 假如我跳進去可能就出不來了!!  好心網友已經幫我解決了!!我想就不要再花腦筋去完這個了!!(花點時間做 下載線 會比較實在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這個大概用到一個版本固定就可以了
一直跟著升級新版是沒太大意義的,
找個時間也買幾棵STC15F204EA來玩 ...

legion兄,如果要15f204ea的話,
我可以提供個3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這個大概用到一個版本固定就可以了
一直跟著升級新版是沒太大意義的,
找個時間也買幾棵STC15F204EA來玩 ...

LEGION大:
     F0S大要提供MCU...,假如要 七段顯示 或是 LCM 請告知!! 我很多!! 還是你要做瞎咪玩具,我來"打包" 不足的如 CASE. 變壓器..你再自行購買!!
   我還可以提供下載線...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gion兄,如果要15f204ea的話,
我可以提供個3顆!

先謝謝你了,只是這個並不是不好找也不是太貴的東西
還郵寄就太麻煩你了,會在網路上買零件時順便買就可以了,
不過還是謝謝你的好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F0S大要提供MCU...,假如要 七段顯示 或是 LCM 請告知!! 我很多!! 還是你要做瞎咪玩具,我 ...

這個其實也沒想到作什麼比較好,
畢竟有興趣才會有動力,然後才會像著魔一樣作下去
只是覺得這棵看來便宜還蠻方便的,想順便找個幾棵來玩玩而己
請不要太在意了,作什麼來玩還在想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