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故障?主機板故障?我都亂了....

楼主(2013-04-24):
公司有2台AMD+技嘉主機板的電腦之前使用都正常
A電腦昨天開始就開機自動關機要再按啟動鍵也無法開機,需把POWER電源整個斷掉,在重插電源線才可以啟動,但沒多久又自動關機了,熱機的話大概開機進BIOS就自動斷電了
該換都換了剩CPU沒換還是一樣,所以把B電腦的CPU裝到A電腦,竟然就正常了,熱機熱了半天都正常,本以為判斷A的CPU壞了,可是問題來了,把A的CPU裝到B電腦,竟然也正常,又熱了半天,也正常,不死心又通通換回來,A的情形還是一樣,開機,自動斷電
請問各位神大,這是cpu故障還是主機板故障,我都糊塗了
請有經驗的大大,幫忙解答一下,謝謝!!

補上規格

A機
GA-MA78GM-US2H
AMD X2-7750
金士頓 DDR2 800 1G*2

B機
GA-MA78GM-DS2H
AMD X2-4850e
金士頓 DDR2 800 1G*3

A機
換過
電源供應器
記憶體

都是從B機拆下來的

网友A:
為什麼不會認為軟體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不會認為軟體有問題~

因為,根本沒上硬碟
只有裸機測試而已

网友B:
熱機的話大概開機進BIOS就自動斷電了..我認為你的power有問題..有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機的話大概開機進BIOS就自動斷電了..我認為你的power有問題..有換嗎?

大大我A機全機都換了,換到沒什麼可以換了,最後換了B機的CPU就正常了
A機CPU換到B機去,也正常,所以我呆了,到底是哪一個壞了

网友:
1. power 問題

2. cpu 過熱問題 !!

网友:
1.可能是POWER有問題-->是新POWER嗎?舊POWER拆下來看看是否有電容凸起...

2. CPU應該還好...過熱的話...加點散熱膏吧

网友:
X2-7750
熱機會自動斷電
一開始大多都是由M/B變形所引起的
造成CPU無法與散熱器貼緊
看一下底座(M/B底部)是金屬的還是黑色朔膠
使用黑色朔膠,
拆下來看大多應該都會變形有弧度
改金屬的應該就能改善

這種問題X2-4850e換到A機就沒事,是因為X2-4850e功率低,熱度沒達到90度,所以沒斷電
7750挺熱情的,所以底座沒貼緊就會很明顯

還有之前有一批FOXCONN的CPU座有瑕疵,要改用墊片改善
如圖黑色處

可是GA-MA78GM系列應該遇不到那批瑕疵
所以我認為是,黑色朔膠底板變形

网友:
請問你有考慮過 A主板的CPU座墊片有問題嗎?

网友:
個人覺得應該是CPU過熱,散熱效果差所導致...power的因素應是比較低

网友:
Athlon64 X2-7750 黑盒版        64        2.7G        2        AM2+        Kuma        65        200        13.5        3600        512K x2        2MB        1.4v

Athlon X2 4850e        64        2.5G        2        AM2        Brisbane        65        200        12.5        2000        512K x2                 1.35v

這種問題狀況很多!!  能否把不能開機及能開機狀況  POWER的電壓輸出如何?? 記憶體接觸點是否氧化,拔插過程造成接觸不良??  等等!!
PO個圖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A機全機都換了,換到沒什麼可以換了,最後換了B機的CPU就正常了
A機CPU換到B機去,也正常,所以我呆了, ...

互換正常就好了

网友C:
感覺上應該是主機板有變形了
如果開機後,熱機完自動斷電
需要完全斷開電源,才能重新啟動
這點感覺是POWER進入保護狀態了

另外BIOS清除過了?

小弟遇到怪問題,都會將BIOS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上應該是主機板有變形了
如果開機後,熱機完自動斷電
需要完全斷開電源,才能重新啟動

BIOS清過了
也更新成最新的了
我想應該主機板的機率比較大
只是我上4850e到A機上,熱機一天,完全正常,納悶......

网友:
手邊如果有鎖主機板螺絲的那種圓墊片,剪成四塊也能當墊片使用
我之前有塊技嘉 AM2的板子,一開始裝上使用都沒問題,後來有次cpu拔去別台測試
裝回去就是進bios就當,是過熱的問題
可以先用這個剪來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