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與ZD的應用線路請教

楼主(2013-04-24):
請教各位前輩, 我爬了舊文也看了7805 spec, 目前需求為Vin=12V, Vout=5V/400mA,
如果直接使用7805由12V降轉5V/400mA, 會有多餘的7*0.4=2.8W在7805本體上造成廢熱.
因為設計應用上有audio及RF, 所以不希望使用DC/DC switching, 怕造成干擾.
那如果7805的前端使用NPN+ZD串電阻(如圖)是否可以降壓至7V呢?
我該用什麼規格的零件較適合呢?
我希望整組連同7805後端的附載一共不超過5W可行嗎?

网友A:
串一顆ON Semi. 的1N5337B(4.7V/5W) 或 1N5338B(5.1V/5W) Zener Diode 試試,可能的話在 Diode 本體兩邊各別焊一小片的銅片加強散熱。經常建議人家試,其實我從來都沒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一顆ON Semi. 的1N5337B(4.7V/5W) 或 1N5338B(5.1V/5W) Zener Diode 試試,可能的話在 Diode 本體兩邊各 ...

前輩的意思是...就不需要7805了嗎? 這樣有穩壓嗎?

网友:
7805需要3v的電壓差,才能確保穩定輸出
可以考慮
1.在7805前面串一支水泥電阻10毆姆5瓦
2.增加7805散熱面積
3.利用7808+7805串連輸出
4.兩顆7805並連輸出
其實2.8瓦的發熱量並不高,所以建議是增加散熱面積
用於audio上面,不建議串電阻
瞬間電流太大,壓降太多否而會有反效果
可以使用3或4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的意思是...就不需要7805了嗎? 這樣有穩壓嗎?

串接在+12Vdc 與 7805 輸入端之間來分攤電壓,去搜尋一下 Zener Diode 的 Datasheet 瞧一瞧(同系列還有更低電壓的編號),Diode 的體積總會比5瓦水泥電阻小吧?總之,只出一張嘴,不保證效果的啦!

网友:
前後皆互換然後Vz改成tl431

网友B:
只要是線性降壓方式,多餘的電壓都是以熱的形式消耗掉,
不管是單顆7805或是外加串連元件,所消耗的功率都是跑不掉的,
差別只在於是由單顆7805來承受,或增加其他零件一起分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線性降壓方式,多餘的電壓都是以熱的形式消耗掉,
不管是單顆7805或是外加串連元件,所消耗的功率都 ...

沒錯,除非換成SWITCH
至於雜訊問題,就要想辦法克服了

网友C:
你這樣是多此一舉

線性降壓一定會有廢熱
7805直上就好了
7805+電晶體這樣跟只有7805

這兩種組合所產生的熱是一樣的而且
7805+電晶體的損耗會比只有7805還大
7805+電晶體這是應用在高電壓輸入時才用     而且其實這樣接比較花錢....

要不你就電晶體+ZD就好了
這樣就有穩壓的效果了
電晶體用TO-220就可以
若想要用到天荒地老TO-3  TO-3P 包裝的也可以而且包你用很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這樣是多此一舉

線性降壓一定會有廢熱

並沒有多此一舉啦....

如果7805直上的話....Tjmax超過規格的話....會有Reliability上的問題....晶片會早衰...

一般都是用水泥電阻分擔掉....因為水泥電阻比較便宜......且相對於晶片而言比較沒有Reliability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並沒有多此一舉啦....

如果7805直上的話....Tjmax超過規格的話....會有Reliability上的問題....晶片會早 ...

了解...感謝板上諸位前輩指點.

如果在7805前端(12Vin)只串接30ohm/5W的水泥電阻,
把7805的散熱面積加大, 整組電路的消耗就可以控制在5W以內(4.8W)了是嗎?
audio的部分是吃12V的, RF是吃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了解...感謝板上諸位前輩指點.

如果在7805前端(12Vin)只串接30ohm/5W的水泥電阻,

只要是用線性方式,如果負載是400mA,那不管怎麼接,總功耗都是12v x 0.4A = 4.8W,不會改變。

如果7805前加10歐電阻,在400mA時,
電阻上有 0.4A x 10 = 4V 壓降,功耗是 4v x 0.4A = 1.6W
所以 7805 輸入端會有 12v - 4V = 8v,輸出 5V,功耗是 (8V - 5V) x 0.4A = 1.2W,
所以電阻要用2W或3W以上,
7805一定要加散熱片

如果7805前加30歐電阻,在400mA時,
電阻上有 0.4A x 30 = 12V 壓降,那7805不就沒電壓?所以不能用30歐電阻,除非最大電流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用線性方式,如果負載是400mA,那不管怎麼接,總功耗都是12v x 0.4A = 4.8W,不會改變。

如果7805 ...

感謝kolinking大大的詳細解說, 我了解了!

网友:
若怕7805跟水泥電阻太熱可以從12V取電出來接風扇散熱
還可順便幫周便散熱

网友:
audio的部分是吃12V的
接風扇散熱怕會有串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線性降壓方式,多餘的電壓都是以熱的形式消耗掉,
不管是單顆7805或是外加串連元件,所消耗的功率都 ...

说得对,这降压消耗的能量是无法避免的。除非使用开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