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洗衣機SW-14DU3出現故障碼Ed

楼主(2013-04-24):
小弟家的SANYO SW-14DU3洗衣機,目前啟動洗衣後,沒有多久就出現逼逼叫,面板就出現Ed的故障代碼。
請問,這大概是哪裡的問題呢?? 可以提供一個方向讓小弟去查看看!! 謝謝!!

网友A:
三個地方其中一個故障 :
                                       (1)操作基板故障
                                         (2)變頻基板故障
                                         (3)操作基板與變頻基板之間的連接線端子座氧化

先檢查連接線兩頭的端子座是否氧化,如氧化直接將端子座剪掉不用,連接線直接短接,
再以電工膠帶或熱套管包覆即可

若接頭沒有氧化以經驗判斷的話變頻驅動基板故障的機率比較大

网友:
2樓很詳細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個地方其中一個故障 :
                                       (1)操作基板故障

感謝提供指導~~等有空再進行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