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 PolyVision N-3272 高壓板故障

楼主(2013-04-24):
修了很多台LCD螢幕,一直在想,什麼時候會修LCD TV。。。。。
今天終於修了第一台LCD TV了。

不過,一插上電,就亮一下面板,一秒就暗了。當然就知道是高壓板,那就跟修LCD螢幕沒什麼二樣了。。。

以下是記錄照,就看看圖就好了。

故障的高壓板。其實有查出來,是上面那顆4006A開路壞了。

上網購買的高壓板終於來了。貼一張紙就是壞掉的高壓線圈。

畫面可以顯示了。。。

內偏光膜壞了。。。。。

這台是94年出廠的,滿久以前的東西,不過畫質滿好的。只是以前設計得很紮實,都是又大又厚的厚鐵板,很重。

要拆到高壓板差不多要把全部的鏍絲全拆光了。。。

拆鏍絲花了半個小時。

裝鏍絲也花了半個小時。

就手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目前手上有三台偏光膜有問題,看來總有一天會換膜光膜的~~~~

网友:
恭喜完修喔
這台我之前也回收了一台,結果裡面全都壞的沒有一樣是好的,最後下場還是再送回回收場

网友:
這看起來好像面板"目納".

网友:
這是回收的嗎??
如果是G大說的"目納"--->沒救~

楼主:
這不是回收的。。。是人家故障給我的。

如果是mura(斑),那就沒藥醫了。。。

有人知道造成mura是那一個材料出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不是回收的。。。是人家故障給我的。

如果是mura(斑),那就沒藥醫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01-1-1.html

這邊是不是還有殘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01-1-1.html

這邊是不是還有殘影?

似乎有那種會不見了的烙印。。。。

例如叫出MENU,有一次看到淡淡的烙印,但看不到殘影。
剛剛看影片、卡通,也都沒有殘影現象。

不覺得有殘影,但有會消失的烙印。。。。

看來有些小問題會慢慢出現。

网友B:
烙印我現在用的這台也有~ 沒記錯的話 是面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印我現在用的這台也有~ 沒記錯的話 是面板問題

看來這台用多久算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