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聲音畫面都是線條

楼主(2013-04-24):
電源板

電源板

主機板

主機板

有訊號

有訊號

無訊號

無訊號

請問各位先進,液晶電視螢幕是否壞了,是否更換主機板就可以解決問題.

网友:
我猜是AD板的問題 位置固定才是面板出問題

网友:
若這是ESONIC
則A=主板掛了

楼主:
ESONIC 型號3705
使用壽命約二年,不知如何購買AD板

网友:
烤一烤, 不過橘子好像也要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ONIC 型號3705
使用壽命約二年,不知如何購買AD板

你要得零件 我有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IC 型號3705
使用壽命約二年,不知如何購買AD板

先不用買(AD版=主機板)
第一先檢查(邏輯板=T COM ) 電壓以不正確 更換主板 沒有用
不是不賣 先檢查我說 邏輯板 確定他為 故障點

回覆 jasonchen3219 不想大家買到"多餘零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得零件 我有喔

大大 我的變壓器有嗎?

网友:
先查T-con 電源 或公版先測很容易找出故障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 我的變壓器有嗎?

要用改的
可以用喔

网友C:
變壓器??
是這個主題的零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
是這個主題的零件嗎?

不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