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南北橋故障是否可重開機?

楼主(2013-04-24):
小弟是個新手,
有個問題想請教各位高手,
事情是這樣的~
小弟有一台ASUS W7S筆電,
這一台筆電故障無畫面,
但可開機,
而開機的時候雖然看不到畫面,
小弟嘗試 CTRL + ALT +DEL 鍵 卻可以重開機,

想請教各位大大,
如果南北橋故障的話,
按 CTRL + ALT + DEL 可重新開機嗎?
小弟有把機器給拆了,
在北橋與顯卡的附近、背面量電容,
在板上發現很多電容短路,
可是焊下來之後再量測卻是很正常無短路的,
小弟覺得是顯卡故障,
但小弟是剛學習的新手...不是敢確定是否顯卡故障...
請各位達人幫小弟解惑了!
感激不敬!

网友:
w7s通病,顯卡+1

网友:
按 CTRL + ALT + DEL 可重新開機 表示鍵盤控制器已經重置完畢,這個訊號給南橋,南橋再執行一次重置才會重新開機,所以基本上系統已經在待命狀態了,樓上所說的GPU故障比例很大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的解答!
給小弟上了一課!!
收益良多!
感謝再感謝!!

网友:
個人持不同觀點!!

具經驗來說顯卡故障應該是不開機的,這部分可以透過外接顯示吽主器來看看顯卡是屬於

晶片故障或是晶片對NB屏顯故障!!

就樓主所述,個人比較趨向屏的燈高壓條故障!!   這部分應該要先查一下!!

楼主:
回覆 eson0724 大大,
先跟您說聲抱歉,小弟忘記補充一點了,
小弟在拆機前有先上電開機查看螢幕,
燈管有正常發光運作,
而螢幕卻無任何畫面出現,
接著就外接顯示螢幕,
然而外接顯示螢幕也不顯示畫面,
所以小弟就排除燈管或高壓故障了,
只是小弟就卡在....是北橋故障?確定是顯卡故障呢?或是其他因素呢?

网友:
顯卡故障 +1

"在北橋與顯卡的附近、背面量電容,
在板上發現很多電容短路,
可是焊下來之後再量測卻是很正常無短路的,"

那不是短路..而是顯卡的阻值本來就很低!!

楼主:
感謝阿水大!
小弟又多吸收知識了! (筆記~)

网友:
有可能是顯示板或北橋造成的問題,如果可以的話直接BGA reowork 或者先換主板或顯板看看!

网友:
ASUS  W7S 這機子的通病就是 ( 顯示晶片)  過熱產生虛焊..會產生可聽到開機生結果無影像..
可嘗試壓著 顯示晶片 然後開機看看..應該會看到畫面才對..
這維修就是要有機器 ( 重新植球做 BGA.. 或 重烤 BGA )....

网友:
用布包住C,D蓋熱機一段時間(最少10分鐘以上),再重開可看畫面,就可判斷GPU

网友:
顯卡故障 再+1
關於電容的量測  低阻抗和短路是很類似的 不過對有經驗的人來說是 "完全不一樣的"  幫你加油

网友:
外接顯示看看~是否能正常顯示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小弟雖然還沒有設備更換BGA,
不過花錢請專業的更換,
把舊型號的G86-603-A2晶片更換成G86-631-A2的新型號晶片,
我想顯示晶片不會再作怪了吧!
小弟有把更換後的晶片拍下來,
無奈還不能上傳到相冊....

网友:
期待您的相片

网友:
請收看
http://asus7878.blogspot.tw/

我的客人過保,還是只花600元檢測費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