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做可以嗎

楼主(2013-04-24):
我那台老VE150 AD板MCU(主控晶片)供電電路上的MLCC因年久失修老愛
短路故障,昨天搞了第三回~~這次索性將之前摘掉的MLCC通通補上同樣
大小的裝回去.......這麼做妥當嗎?....

後來測試時發現螢幕運作久了偶爾會出現垂直雜訊,就像窗外下雨那樣,
是不是該供電電路還有啥不妥造成雜訊出現?

楼主:
大概我問得太爛了~~~93人看過都沒人甩....

网友:
看不太懂....圖咧!!!!!!!!

再來..這應該發在液晶區吧

网友:
該不會面板快買單了吧!

网友:
糟糕,看過沒回被發現了

我家那台傲嬌的CHIMEI 42X7000D 42吋的電視
看久了會自動加上馬賽克,完全不理的話,幾分鐘後會變油畫
再來就花屏,只賞你幾根垂直直線條
從外部去看電路板,有看到突起的電容

目前是加上一台電風扇在後面拼命吹,有吹就可以看

所以你懷疑的供電出問題,應該有可能

网友:
這台年記有點大 ,能修過的人應該很少  ,我印象中這台好像是 dc to dc 5v 供電有問題  把電解電容換掉 就ok

楼主:
目前沒有問題了..........之前都把晶片供電電路的濾波SMD芝麻電容摘掉~
後來用同大樣小的補上

网友A:
偶爾會出現垂直雜訊,就像窗外下雨那樣,
是不是該供電電路還有啥不妥造成雜訊出現?

好久沒修螢幕了~~~
但沒意外    因該是C19  ((1u/50v))的壞掉了
換一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爾會出現垂直雜訊,就像窗外下雨那樣,
是不是該供電電路還有啥不妥造成雜訊出現?

SMD的??..C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D的??..C19?

抱歉~~看錯了~~我以為是VG150

所以....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看錯了~~我以為是VG150

所以....抱歉

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