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TL-42S4000T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3-04-24):
奇美TL-42S4000T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故障情形:
IR接收器故障無法遙控,原廠維修員拿了一片遙控接收模組更換後還是無法受控,於是亂屁一通說是某機板受潮更換要價2000~6000元,機主當然不修於是轉送到我這兒,我只換一顆IR接收器就修好了,外加全機清潔檢查保養,機板健康度也良好,電源板電容全用日系紅寶石。

1.TV型號

2.合照

3.電源板

4.AD板

5.高壓板

6.面板型號

7.T-CON型號

8.IR接收器故障更換新品測試OK,遙控器順便分解清潔保養OK*2

9.完修測試

网友A:
厲害~~小東西故障都被你發現...那位客人應該會很感謝你,你幫他省了好多"小朋友"~

网友B:
這個壞的機會很底  大大也找到

网友C:
IR接收器是否有奇美專用的呢?
IR接收器不是要與遙控器相對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小東西故障都被你發現...那位客人應該會很感謝你,你幫他省了好多"小朋友"~ ...

收1K真的省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壞的機會很底  大大也找到

機率低也是會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接收器是否有奇美專用的呢?
IR接收器不是要與遙控器相對應才行?

1.不知耶,不過我想應該都是通用的。

2.是呀!!!頻率要符合(38K或40K)。

网友:
原廠維修員拿了一片遙控接收模組更換後還是無法受控!
原廠是詐騙集團!換IR就好,換模組卻沒好。

网友D:
原廠也是騙吃騙吃,很多也是委外了,
聽朋友說它們附近有個大聲公的寶寶維修服務站,
裡面的工程師還挺長跑去問附近維修店一些相關的技術問題.....

网友E:
我比較納悶的是換整個接收模組那應當也包含了IR在內了,可是那為你WET大大只單換IR就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廠也是騙吃騙吃,很多也是委外了,
聽朋友說它們附近有個大聲公的寶寶維修服務站,
裡面的工程師還挺長跑 ...

很正常啊!!!

只要是自己品牌的,要什麼料有什麼料,只要換板沒有什麼修不好的。如果有要修原板,就往上送,那裡有人員與儀器可以修。。。。還有詳細的資料。。。
原廠有技術力可以做完全的支援。。。。

但是外面的維修業者,要什麼沒什麼,原板維修更是需要功夫,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技術力。。。。

正常啦!!
(原廠的維修人員只要會跑服務、跟原廠連絡就行了。有什麼事最後都有原廠可以靠。。。)

网友:
說的對啦.
而且原廠維修的人員也很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較納悶的是換整個接收模組那應當也包含了IR在內了,可是那為你WET大大只單換IR就解決了 ...

可能他剛好拿到壞掉的板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他剛好拿到壞掉的板子

Wet老大:若您手上無此接收模組,如何檢測這IR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Wet老大:若您手上無此接收模組,如何檢測這IR故障?

1.我沒有示波器可測量波形。
2.所以只能用簡單的電表量測,一般IR接收器供電3.3~5V,用遙控器發射信號,量IR接收器Vout 應該有3.3~5V
藉此初步判斷IR是否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