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隨身碟移除指令

楼主(2013-04-24):
因為好奇所以想問

在 W7 下可以用 CMD 執行指令移除隨身碟麻 !?
還是 不用特別去做移除 !?

网友A:
Windows 7移除隨身碟的方式,注意右下方的工具列有一個小小的打勾圖示,把滑鼠點在那邊,它自己就會顯示安全地移除硬體並退出媒體,點兩下之後,選擇退出USB即可!

网友:
從winxp以的系統,我都直接拔除,隨身碟一直相安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7移除隨身碟的方式,注意右下方的工具列有一個小小的打勾圖示,把滑鼠點在那邊,它自己就會顯示安 ...

因為 會這樣問是因為要配合程式使用
隨身碟插入電腦後開始執行 執行完後自動移除

网友:
在 W7 下硬體裝置移除,CMD 下DOS執行指令是沒有的!
假如隨身碟內程式使用有完全關閉,沒有長駐記憶體程式(像dll.exe等),不用特別去做移除隨身碟直接拔除!
因USB裝置基本是即插即用裝置.但怕系統程式還在對裝置讀寫時移除隨身碟,會造成隨身碟資料錯誤。
不過非常少數雜牌品質不良隨身碟直接插拔會造成隨身碟,及USB介面故障。

网友:
http://ithelp.ithome.com.tw/question/10014621?tag=rt.rq

這篇講的方法是可行的
借用Nirsoft開發的usbdeview
指令下法說明文件裏也有

試用了一下,的確可以移除掉我那隻kingston DT 101 G2的USB隨身碟
指令是    usbdeview /stop "DT 101 G2" 後面那個名稱,不打全稱也可
但我懷疑如果有部分重名的,會ㄧ併移掉?

上面這個不會顯示,可以放心移除USB裝置的訊息,要看到訊息的話
usbdeview /stop /showmsg "DT 101 G2"

网友:
你可以考慮使用 diskpart ,給它 script 指令檔,就可以用它來移除 usb 隨身碟

如果不知道怎麼寫 script ,請執行 diskpart ,然後打入 help remove ,就會有移除的指令完整說明...

DISKPART> help remove

    移除選取之磁碟區的磁碟機代號或掛接資料夾路徑名稱。

語法:  REMOVE [LETTER=<D> | MOUNT=<PATH> | ALL] [DISMOUNT] [NOERR]

    LETTER=<D>  要移除的磁碟機代號。

    MOUNT=<PATH>

                要移除的掛接資料夾路徑。

    ALL         移除所有目前的磁碟機代號與掛接資料夾路徑。

    DISMOUNT    您可以在下列情況中使用此參數: 1) 所有磁碟機代號與掛接資料夾
                路徑已從磁碟區移除,或 2) 已指定 ALL 參數時。此參數指定將卸
                載檔案系統並讓磁碟區離線。如果其他處理程序正在使用該磁碟區,
                DiskPart 會在卸載檔案系統並讓磁碟區離線之前,關閉任何已開啟
                的控制代碼。如果要讓磁碟區上線,您可以為它指派磁碟機代號、建
                立磁碟區的掛接資料夾路徑或使用 ONLINE 命令。如果用於有任何剩
                餘磁碟機代號或掛接資料夾路徑的磁碟區,DISMOUNT 將會失敗。對
                於指令碼,建議使用 REMOVE ALL DISMOUNT。

    NOERR       僅限指令碼。當發生錯誤時,DiskPart 會繼續處理命令,如同沒有
                發生任何錯誤一樣。若未使用 NOERR 參數,錯誤會導致 DiskPart
                結束,並傳回錯誤碼。

    如果沒有指定磁碟機代號或掛接資料夾路徑,DiskPart 將移除第一個出現的磁
    碟機代號或掛接資料夾路徑。如果使用 ALL 參數,則會移除所有目前的磁碟機
    代號與掛接資料夾路徑。如果使用 DISMOUNT 參數,則 DiskPart 會關閉磁碟區
    所有的已開啟控制代碼,然後卸載磁碟區並讓它離線。

    REMOVE 命令可用來變更與卸除式磁碟機關聯的磁碟機代號。您不能移除開機磁碟
    區或分頁磁碟區的磁碟機代號。

    您必須選取磁碟區,才能順利完成此操作。

範例:

    REMOVE LETTER=K
    REMOVE MOUNT=G:\MountH
    REMOVE ALL DISM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