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A770 ds3 一上cpu 核心電壓的四個電感對地0.5歐母正確否?!

楼主(2013-04-24):
如上文 因為cpu是好的卻也不知道是真壞件所短路還是?!   可是我拆了50~60%的零件了

网友A:
建議你po個圖跟數據......假若cpu供電的mos量都沒短路,你要換換看pwm 我猜應該是isl系列的ic.....

网友:
PWM電路有問題在ATX12V插座就可以量測出來短路....

网友B:
不上CPU對地還是0.5歐姆嗎??
有換過CPU嗎?

网友:
好好研究吧..論壇內很多這類的文章可參考..最好是 PO 個相片別人也比較好跟你說問題點...

网友C:
如果上u測量低阻抗為正常現象,反之則不正常,先去掉u打12v(小4)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po個圖跟數據......假若cpu供電的mos量都沒短路,你要換換看pwm 我猜應該是isl系列的ic..... ...

我大大說的我都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CPU對地還是0.5歐姆嗎??
有換過CPU嗎?

不上不會短路也有電不過不知道是否正確

楼主:
右上角四顆電感@@

楼主:
籃色無短路 不知是不是所謂小四

紅色為短路處 但是vcore 偶而有0.4~1.3v 觸發後要一段時間才會有一下下

未動工前pwm ic  isl6323 12腳en有1.1v

网友:
你處理器燒掉了.......

CPU供電電路(PWM)檢查不難,對田字型ATX12V插座打對地阻值,12V不可短路~
有短路代表MOSFAT有故障擊穿,一相一相的檢查上下管是否擊穿....

要是你聽不懂大家在說甚麼,代表你火侯不夠請繼續練功,這塊板交給有能力的來
處理...

网友:
田字型插座黑黑的n_094|好像有溶掉n_083|

楼主:
PWM IC 以拆 atx 與 小四對地以打過阻值都有300ohm~幾kohm
紅框中的mos 以全拆 用二極體檔量測 @"@  至於好壞否之前有人有po文 都一樣呢= =+
這幾天有朋友有一樣的板子會借來對對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田字型插座黑黑的好像有溶掉

抱歉~~這圖是截下來的
實際我的板子看不出來有異狀>.<||~
故此發問...且也有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u測量低阻抗為正常現象,反之則不正常,先去掉u打12v(小4)看看

我以量測atx 與 小四了
atx 八支地外其他皆300ohm以上
小四 兩支地 另外兩支阻值幾k ohm
請問還有什麼會影響到vcore的零件!!!??

网友:
pwm ic ... mosfet都被你拆掉了.....有可能有問題的零件都被你拆了.........
您認為還有哪個零件能影響CPU Vcore!!?

网友:
原來是下載滴ㄛn_080|真的耶...都拆光光n_141|加油~精神上支持

网友A:
建議你還是po個現狀的圖,站內的高手才有辦法幫你分析~~以我對您敘述的了解,應該是全部cpu供電的mos,電容及pwm ic都拆掉還是短嗎?一般到這我就會棄修囉~~剩下的就有可能貼片電容有問題或者......印象中好像12v也有到橋(不確定......),假若真有到橋那代表啥呢?

楼主:
報告一下@@貼片電容有鄭在拆中~~勝cpu座的背面幾顆沒拆= =|||
因為我在公司修工業\電腦~但修主板第一次...所以我想說是不是有跑線到其他ic去沒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還是po個現狀的圖,站內的高手才有辦法幫你分析~~以我對您敘述的了解,應該是全部cpu供電的mos,電容及p ...

北橋也拆了^.^|||
圖我會在補上(不好意思)讓大家憑空想像....
因為是上班偷閒邊修的so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還是po個現狀的圖,站內的高手才有辦法幫你分析~~以我對您敘述的了解,應該是全部cpu供電的mos,電容及p ...

橋如果短路就要幹BGA換掉了
如果沒晶片只能請進廢料區當拆肉件囉XD

网友E:
引用 楼主:
北橋也拆了^.^|||
圖我會在補上(不好意思)讓大家憑空想像....
因為是上班偷閒邊修的so ...

我也想看拆光光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橋如果短路就要幹BGA換掉了
如果沒晶片只能請進廢料區當拆肉件囉XD

對了~~ k大請教您,對岸的燒機大法你會嗎?據說對短路很有效~~其實我對這種短路故障也實在苦手,之前有看過wish大發過文,但我還是看不太懂~~

网友E:
燒機法只是讓電路處於在高負載狀況下持續工作

這個的話要看狀況用
比如說你今天知道某個電路模組有狀況
這個模組你去查了他的工作電壓是12V 然後你看最主要的工作的電晶體它最高承受電流是5A
你就找顆電源供應器調 12V 1~3A去讓他吃,注意電流量是慢慢往上調

為什麼不直接調到5A
那是因為她接下去的周邊緣件不可能每個都耐流值 5A
有些元件你直接讓他吃5A,可能承受值只有3A會把所有元件都燒爛了,增加故障點

接著在短時間10~15秒以內慢慢用手摸摸,看哪個元件短路發出異常高熱
10~15秒到了就關掉電源,板子放電,再開電源繼續燒繼續找

這種的話比較要求電源提供可變的,得找個電源供應器

面對筆電的話,我之前玩過ASPIRE-4520G
不知道為什麼短路,只好讓19V變壓器強制上電
大概2分鐘內就看到短路電容冒火光燒掉了XD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看拆光光的板子了

我也很苦惱~
但我終於找到自願借良品給我比對的人了
結果如下 isl6614 腳位電壓不一樣 重拉過與mos補焊
6614正常 1 2.4v  2  12.5v  3  0.7v  4 gnd  5 10.5v  6 12v  7 12v  8  1.3v
    不正常 1 2v  3 0.6v  8 1.1v       用歐母檔量測第一腳要10k 但壞的重復量1k~10k不一定   一定要cpu
自我猜測可能被pwmic吃掉了 因為皆加碼過不會有空冷焊問題 但有時4個1.3v 變成1個1.3v 3個1.1v
有大大有過這種經驗嗎!!??指教一下~~  ps:偶發性風扇會不轉無12v....過一下又好ㄌ

楼主:
有人看的出有什麼問題嗎??!!
找不到這兩支腳位的電晶體UGATE  LGATE   其它電阻阻抗都OK@@||要怎判別那個壞

260.36 KB, 下載次數: 18

网友F:
看圖片GA-MA77的Vcore好像是每2顆並聯,實務上PWM和MOS的G極 廠商都會用電阻來和PWM驅動IC交連,並不會像資了手冊上直接交連,若下管Lgate的電阻是開路了,那麼此個MOSFET會失控呈現假性的短路,但這種狀況PWM主控IC會升錯誤旗標,並且關掉所有相的驅動脈波,你注意一下每個MOS的G極交連電阻,還有你也你找找看PWM的主控IC有沒有Fault腳位(或PG)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圖片GA-MA77的Vcore好像是每2顆並聯,實務上PWM和MOS的G極 廠商都會用電阻來和PWM驅動IC交連,並不會像資了 ...

在cpu扣上是變並聯的g級有連一顆10k 0歐母
應該是這支腳吧?!VDDPWRGD
是這一段話嗎?因為沒有這支腳位!抱歉小第不才..
但是看了一下圖15~VSEN與VDDPWRGD中間有logic是否與你所指的腳位意思鄉近!!請指教
Fault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ISL6323積極監控核心和NB輸出
電壓和電流檢測故障條件。故障
顯示器觸發保護措施,以防止損壞
無論負載。一個常見的電源良好指示器
鏈接到外部系統監視器。示意圖
圖15概述了故障監視器之間的相互作用
和電源良好信號。

楼主:
在此奉上~~datasheet

837.66 KB, 下載次數: 23

网友F:
有些PWM主控IC是正常時升OK信號,有些IC是不正常時升ERR信號喔,看你發的資料是PWM不正常時,VDDPWRFG為LOW,簡查一下這知腳的狀態喔,因為你MOSFET都拆光了,要短路機會實在不大唷,會不會你將低阻抗當短路看呢,若是真的12V短路了,應該上電沒
沒幾秒,PSU就會保護斷電了,你的狀況是這樣子嗎?祝你早日找出問題喔

楼主:
這支腳VDDPWRGD?! 是低電位就不正常嗎?!
恩我會去量看看~ps:上面有一偏回文不會沒電
只是要4個1.3v  變成1個1.3v  3個1.1v
所以不正常  量完料應該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PWM主控IC是正常時升OK信號,有些IC是不正常時升ERR信號喔,看你發的資料是PWM不正常時,VDDPWRFG為LOW,簡 ...

對了關於PWM的部份我以經量了VDDPWRGD那支腳位ㄌ0.9v與良品一樣~看規格書為軟起動不過並不會不跑碼
也做了更換ISL6323與6612以打龜~~且也有方波從6612上量到ㄉ
正苦惱中量測後又去短路到ˋˊ故目前方波不見ㄌ..............越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PWM主控IC是正常時升OK信號,有些IC是不正常時升ERR信號喔,看你發的資料是PWM不正常時,VDDPWRFG為LOW,簡 ...

或許我找的方向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CPU對地還是0.5歐姆嗎??
有換過CPU嗎?

以用良品測過了那部份是正常現象~~CPU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看拆光光的板子了

恩~~不過可以請教K大  VCORE不出來的方向@@!!以更換ISL6323與6612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對了關於PWM的部份我以經量了VDDPWRGD那支腳位ㄌ0.9v與良品一樣~看規格書為軟起動不過並不會不跑碼
也做 ...

你的意思是說原本你可從ISL6612的輸入量到方波,那所有MOS的G極和上管S極和下管D極都有方波嗎,若方波都有,而且是持續都有方波,那麼Vcore應該已經出來了喔,如果Vcore過電壓,過電流的狀況,方波只有一下子就會消失囉喔,因為這是被PWM IC切斷的

网友A:
不知是否能連,希望能幫到你喔~~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45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說原本你可從ISL6612的輸入量到方波,那所有MOS的G極和上管S極和下管D極都有方波嗎,若方波都有, ...

我是從ISL6612的每支腳上除12v腳2支與接地沒方波其他都有~~有量mios好像沒方波
ISL6612 12v輸入接了1顆2.2歐母壞了(因為我量測短到)換了又有方波了~~
剛有人題供圖了~~^^
佛心來的在看圖找找問題點吧~~因沒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否能連,希望能幫到你喔~~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4528-1-1.html

恩~我會從這四組VCORE下去找找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看拆光光的板子了

請教k大一下~維修實例中你有換一台技嘉的mx25l4005 am ?!
我的這顆壞了以用好的對換~~有一樣的話可以跟你買料嗎?!(最好是燒好的)

楼主:
請問後面要測試燒機軟體之類的要去那抓~~!!???
還有FLASH壞掉導致vcore用電表量一直閃爍~
不過量不出那壞= =.....

网友G:
上CPU去量vcore的電感..量到的阻抗會很接近對地..是正常的喔

通常量vcore有沒有對地..是不會上cpu的..(上cpu等同量到vcore電路+CPU)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CPU去量vcore的電感..量到的阻抗會很接近對地..是正常的喔

通常量vcore有沒有對地..是不會上cpu的..(上c ...

恩~以量過pass板
但我說閃爍的是我上電量電感的電壓~電感也會發燙

楼主:
今天驗證flash後是好的但沒有資料~
可是在要測試時
不知道為啥又變不開機了..

楼主:
經燒機測試後~~以經完修了~~結果換了isl6323pwmic  與重刷flash~~謝謝各位的指導

楼主:
GA-MA770 ds3 一上cpu 核心電壓的四個電感對地0.5歐母正確否?!(經燒機測試後以完修)

謝謝大家~~

网友(2013-06-04):
引用 网友E:
燒機法只是讓電路處於在高負載狀況下持續工作

這個的話要看狀況用

直接炸n_118|
這招我很推薦n_116|

大大對付筆電還真敢炸阿
我是把電源供應器接到調壓器上
調到大概3A我就不敢調了
之後人就跑去喝飲料等它自己現形

直接上的話電流可以跑到1X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