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V充電式震動電鑽Makita HP330DWE

楼主(2013-04-24):
有震動鑽牆功能的充電式震動電鑽,電池14.4V跟18V的很早就有了。
10.8V的則是剛推出沒幾年。
觀望了一陣子,終究還是忍不住衝了一支,隔天就上工了。

實鑽情形,請觀賞影片囉~
震動鑽牆聲,聽起來還蠻爽的。
接下來轉到鎖螺絲功能,扭力到達後的啪一聲也好新奇呀~

http://youtu.be/f9iu1hBEIcI

网友A:
雷大!這支牧田電鑽的電池我壞過一個了,電池買不便宜,所幸這支的電池並沒有電路,可以用18650來換,這個電池座跟BOSCH一樣是用3個18650串聯,一般來說只會壞一個電池。
BOSCH我壞過2個電池了,不是BOSCH比較差,而是我一般是用起子機較多,電鑽比較少用的緣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大!這支牧田電鑽的電池我壞過一個了,電池買不便宜,所幸這支的電池並沒有電路,可以用18650來換,這個 ...

這支的10.8V鋰電和偶之前另一支牧田衝擊起子機一樣。
現在偶有2+2=四顆
一般還沒完全沒電就給它充電了~
舊的那2顆感覺蓄電力有稍減,但大約都還有新的6~7成。

老大起子機操的比偶還兇?

网友B:
雷大:
你鑽那個是什麼牆啊,怎麼感覺好像很鬆軟,是鑽針太厲害了嗎?
還有那個鑽頭怎麼感覺搖搖晃晃的呢,在鑽的時候又好像很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雷大!這支牧田電鑽的電池我壞過一個了,電池買不便宜,所幸這支的電池並沒有電路,可以用18650來換,這個 ...

Bosch VS Makita 10.8V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支的10.8V鋰電和偶之前另一支牧田衝擊起子機一樣。
現在偶有2+2=四顆
一般還沒完全沒電就給它充電了~ ...

以前有一段時間起子機用的很兇,現在起子機都閒在一旁。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sch VS Makita 10.8V

這兩支我都用過,沒有差這麼多啦!要比也要拿兩支新的起子機跟兩個新的電池。
牧田比較好的地方我認為是它的配重,它拿在手上重量很平均,BOSCH就感覺一邊比較重,在某個方向手必須比較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大:
你鑽那個是什麼牆啊,怎麼感覺好像很鬆軟,是鑽針太厲害了嗎?
還有那個鑽頭怎麼感覺搖搖晃晃的呢,在鑽 ...

這是新成屋的牆壁。
因為是一分(3.175mm)的小洞,鑽起來速度還可以,不過似乎也不耐連續鑽孔。
偶懷疑鑽頭一旦有點過熱,效率就會下降。
所以偶目前有兩支那種可以套上去的鑽兼鎖。
不過套上去後總長度有點長,所以可能會有點搖晃。
更多鑽兼鎖請看5 & 12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39617-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新成屋的牆壁。
因為是一分(3.175mm)的小洞,鑽起來速度還可以,不過似乎也不耐連續鑽孔。
偶懷疑鑽 ...

我以前用比你的鑽針多好幾倍的直徑,不知鑽到什麼東東,竟然"wi..."去啊.

>偶懷疑鑽頭一旦有點過熱,效率就會下降。
>所以偶目前有兩支那種可以套上去的鑽兼鎖。

一兼二顧,鑽兼鎖,一般要鑽孔時速度都較快,鎖邏絲時速度又要慢,那支工具是如何兼顧的呢?

网友:
>arthur0518 :
>應該是鑽到"鋼筋".....才會"wi..."去啊

我就是怕鑽到"鋼筋",不過怎麼可能運氣那麼好,當初忘了去買"樂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比你的鑽針多好幾倍的直徑,不知鑽到什麼東東,竟然"wi..."去啊.

>偶懷疑鑽頭一旦有點過熱,效 ...

不管電鑽或起子機,它們都是可以從按鈕調速的,按的越深轉速越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電鑽或起子機,它們都是可以從按鈕調速的,按的越深轉速越快。

我的超有力"灣裡牌"電鑽,開關是固定ON/OFF而已,無法調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超有力"灣裡牌"電鑽,開關是固定ON/OFF而已,無法調整.

早期的電鑽都只能On/Off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電鑽或起子機,它們都是可以從按鈕調速的,按的越深轉速越快。

30幾年前的電鑽,應該是沒有調速的!!!.......

頂多有個"振動開關".....鑽牆壁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超有力"灣裡牌"電鑽,開關是固定ON/OFF而已,無法調整.

scottwang版主

               wi..."去啊......因為您的電鑽沒有震動衝擊裝置......

               還是您用了普通的鑽尾???......非鑽牆壁的鑽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電鑽都只能On/Off呀!

應該是這樣沒錯啦,早期的沒那麼多功能的,看起來不起眼,但是超有力的,光聽聲音就是一個人旁邊四個x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比你的鑽針多好幾倍的直徑,不知鑽到什麼東東,竟然"wi..."去啊.

>偶懷疑鑽頭一旦有點過熱,效 ...

撥到1,回轉速低 0-350 rpm
撥到2,回轉速高 0-1300 rpm

不過既然是從0開始,也就代表可以用扣扳機的輕重來控制~

當然偶爾也會鑽到金屬,通常此時鑽不進去,拔出來鑽頭微微的磁性會看到吸附了一些鐵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cottwang版主

               wi..."去啊......因為您的電鑽沒有震動衝擊裝置......

是沒有震動衝擊裝置.......
但是是鑽牆璧用的,就像裡面的.
鑽頭尖端另嵌入一塊不知名的材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撥到1,回轉速低 0-350 rpm
撥到2,回轉速高 0-1300 rpm

這支低速時是否有減速齒輪,沒減速齒輪可能就沒力了,就像把我的"灣裡牌"減速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支低速時是否有減速齒輪,沒減速齒輪可能就沒力了,就像把我的"灣裡牌"減速也沒用. ...

偶是不太清楚啦~
那一圈8 10 12 14的是在控制最大扭力的
只有在鎖螺絲檔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沒有震動衝擊裝置.......
但是是鑽牆璧用的,就像裡面的.
鑽頭尖端另嵌入一塊不知名的材質. ...

不知名的材質......堂嘎弄(日本語)...台灣的學名我不清楚!!!....類似鎢鋼???.....

那應該是鑽到"鋼筋"沒錯....一般的石頭..就算沒有震動衝擊裝置...鑽尾也不會wi..."去啊

我曾經鑽到開關箱旁的電源(ac220v)...幸好當時是站在椅子上.....

雖然已被電住了(不能動)...靈機一動....搖晃身體...整個人摔下來了......

冒了一身冷汗...整個3分鑽尾都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名的材質......堂嘎弄(日本語)...台灣的學名我不清楚!!!....類似鎢鋼???.....

那應該是鑽到"鋼筋"沒 ...

>不知名的材質......堂嘎弄(日本語)...台灣的學名我不清楚!!!....類似鎢鋼???.....

應該是這個堂嘎弄(日本語)沒錯.

你比我還慘,我只是鑽頭報銷而已,你不要把命都給報銷了,讓兒女找不到"爸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是不太清楚啦~
那一圈8 10 12 14的是在控制最大扭力的
只有在鎖螺絲檔有效 ...

網路看了一下,需要5個大朋友和幾個小朋友合力,才能搬回家,我家有兩個大朋友,還有一個中朋友,這樣的話力量不夠,搬不回來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看了一下,需要5個大朋友和幾個小朋友合力,才能搬回家,我家有兩個大朋友,還有一個中朋友,這樣的話力量 ...

4600。剛好店家在台南~
本來偶還要考慮一下,看見一位歐基桑,不曉得買什麼機絲頭,一下就掏出一萬多,東西帶著頭也不回的走了。
然後偶也掏錢了n_043|

网友:
引用 楼主:
4600。剛好店家在台南~
本來偶還要考慮一下,看見一位歐基桑,不曉得買什麼機絲頭,一下就掏出一萬多,東 ...

也許他在忙著幾十萬的工程,回收沒問題,coco多的是,有找到工具最重要,其它的小事啦 ...

网友:
不知名的材質......堂嘎弄(日本語)...台灣的學名我不清楚!!!..
應該是"碳化鎢",一種超硬的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名的材質......堂嘎弄(日本語)...台灣的學名我不清楚!!!....類似鎢鋼???.....

那應該是鑽到"鋼筋"沒 ...

  老花仔庄笑年,工作還表演特技 ,保住老命就阿彌陀佛
水泥鑽頭多採用碳化鉻鋼或是鎢鋼,打磨超硬的 。另外白鐵鑽孔要使用鈷鑽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支的10.8V鋰電和偶之前另一支牧田衝擊起子機一樣。
現在偶有2+2=四顆
一般還沒完全沒電就給它充電了~ ...

我的4.8V國際牌用了十多年
這次換電池就用兩顆3100MAH 3.7V兩顆串連(空間剛好),很有力
但是電流超過6~7A,扭力立即下掉,後來發現是SOG3不是銅片而是像簧片之類
把它跨接短路電鑽就恢復嚇嚇叫~ 不知SOG3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噗  老花仔庄笑年,工作還表演特技 ,保住老命就阿彌陀佛
水泥鑽頭多採用碳化鉻鋼或是鎢 ...

人家我30年前也是..........春風少年兄!!!!....

只是經不起歲月的摧慘......

頭髮染一染.......也可當個.....現代的.....黑狗兄!!!!....

優雷移....優雷移....優雷移....優雷....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