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電器 輸出給TTL 晶片 訊號

楼主(2013-04-25):
小弟目前需要接收  PLC 輸出的訊號但PLC確是繼電器型的
輸出的訊號給TTL 晶片 都有彈跳的問題,目前想要接收ON OFF約0.1S,用過RC 電路 好像不能有良好的控制

不知道有什麼好方式

補上電路圖    ( 畫不好請見諒 )

网友:
加個二極體如何?

网友:
用個RC積分電路,再加個1N4148,還有74HC14就解決了,
要幾級,Hi,Lo要如何就自己加.

网友:
繼電器型的輸出的訊號要接收ON OFF約0.1S------>0.1S機械式辦不到
如ON跟OFF之間相差是規律可用除頻

网友:
這個也許可能用個單擊觸發電路來解決
用555或74HC123都可以,只要在RC部份作好觸發時間值
那彈跳現像就能排除掉,自己比較習慣用74HC123來作,

楼主:
大大 這樣可以嗎??

楼主:
慘了沒人離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慘了沒人離我

電流會不會太大!!

网友:
24V → 開關 → 電阻分壓3~5V → 一級74HC14 → RC積分電路(加1N4148做放電 ) → 一級74HC14 → TTL

在 Google找 "Debounce 74HC14"

网友:
直接信號用+5V當電源就好了
-----------------直接就是TTL

网友A:
這個電路有很大的問題:
1. 用PLC繼電器輸來控制595?這不太切合實際吧?超慢速度的繼電器來做串列輸出?倒不如PLC增加IO卡還比較容易控制。
2. 595工作電壓5V,而輸入訊號卻是24V,這樣會有問題,595可能會燒掉。
3. 595輸出驅動燈泡也有問題,24V往595 Q跑,這是不正確的。

所以這電路不光是要處理彈跳的問題而已....PLC輸出點也有電壓形式的,來銜接邏輯電路就不會有彈跳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慘了沒人離我

不知道你的PLC輸出是高還是低?Y1跟Y2是怎麼配合的?

電容的接法很怪,我猜你應該是想要這樣的接法吧,
調整1K跟330的大小,看可不可以。不過330會不會太小啊?這樣595上會有6V不是嗎?

楼主:
版大
     請問  1 N4148  可以用 1N4004去取代嗎???   兩者有什麼不同ㄋ

如果怕電壓太大小弟會把電阻 330換成220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
     請問  1 N4148  可以用 1N4004去取代嗎???   兩者有什麼不同ㄋ

反應速度不同
1N4148速度較快

如果PLC端階PC817光耦合
在做準位轉換,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路有很大的問題:
1. 用PLC繼電器輸來控制595?這不太切合實際吧?超慢速度的繼電器來做串列輸出?倒 ...

希望他有好好的看你寫的這篇.
不知PLC是否他選的,電路是否他設計的,感覺他好像對電壓大小沒概念,對電子的速度也沒概念,對IC的I/O該餵多少的電也沒多少概念,這可怎麼好?
要大家幫忙,前面加一加也寫很多了,好像也沒什麼反應?

网友:
幹嘛不用光耦合

网友:
還有為何要做這個電路
用途是什麼

可以把目地說出來
好讓我們去幫你改良電路

楼主:
各位大大  不要生氣小弟最近上班常常到半夜也沒加班費   所以有待慢

  由於電路更換10uf 試著試著  電容就爆炸了  所有 IC都毀了  ><   所以最近又跑去買595 ic

主要目的只是要用PLC去溝通595 IC  想要改機用的所以自己在玩的 ~~

目前如果用電晶體的PNP去做是沒有問題(有向友人調借測試)

只是想說就目前而言有繼電器型的不想要拆PLC裡面的繼電器 去改電路

想要用本繼電器去達溝通595 IC 狀態 所以才會遇到繼電器彈跳的問題

所以想要解決彈跳的問題 也想要訓練一下自己  如有得罪站上大大  小弟說聲抱歉~~

小弟最近買到IC 在試一下 再回報各位大大

只是目前看版大說的有點不是很明白如果可以 不知版大可以附個電路給小弟嗎???

還有小弟目前串1K 給74HC595這樣電流會太大嗎????   有什麼可以建議的ㄋ

本來有用7805電源去做但電源IC太燙了所以就沒有用78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不要生氣小弟最近上班常常到半夜也沒加班費   所以有待慢

  由於電路更換10uf 試著試著  電容就 ...

從#1的電路來看,應該電路的基本功還不確實。建議,

1. 手上有什麼設備要說清楚,像PLC輸出是什麼,PLC輸出有接Relay,還是PLC本身就內建Relay?IC一定要用395嗎?還是有什麼限制?
2. 希望輸出要接什麼?或控制什麼?有什麼電源來源?只有24v嗎?還是可以接5v出來?這樣大家才知道要怎麼幫。
3. 如果有看不懂別人回答的,就再問喔。不然大家會以為說的你都懂。
4. 最後,如果是要學技術,就要問到自己了解,也讓別人知道你了解了多少。不然大家雞同鴉講就難溝通了。

楼主:
大大
    小弟要用MR PLC 去與74HC595進行溝通  目前遇到PLC內部繼電器彈跳的問題

目前想解決彈跳的問題

PLC 輸出為24V  經過電阻降壓後給 74HC595  目前一直玉調彈跳的問題

网友:
現在才看到你的圖,原來是這種接法
要處理的的地方大概就兩個,
1個是plc在24v工作,而595是在5v區工作,輸入端和輸出端連595都要解決工作區的電壓問題
使用電阻作分壓不是不行,只是即然是作0/1的模式,作個光耦或電晶體作橋接會比較穩定吧
另1個則是plc和595的連接部份,電壓準位和是否作隔離連接,要解決彈跳就要作波形整形或作觸發延遲
雖說595是作串進並出,倒也不是不能作低速的連結,可以跑到100mhz的東西拿來跑10hz也不是不行

只是大概沒人知道你要作什麼,為何要從plc作串列轉並列輸出
而且這種接法看起來,plc的輸出應該是由你來決定輸出模式及信號
如果能這樣控制時,是不是在繼電器前端直接將i/o拉出會更方便
不太了解原始環境及提供條件,

楼主:
感謝指教~~   小弟不明白的是  為什麼串電阻降壓不行ㄋ~~

之前有看過別人這樣做所以模仿

彈跳的問題一定要用延遲來達到嗎  有沒有被動元件九可以達到的呢???如RC電路等等... 或是什麼IC

网友:
三天前就告訴你該怎麼做,結果你做了哪些,或者根本沒看呢?

楼主:
scottwang 大大

      小弟這幾天利用光耦合去測試 接點反應ON/OFF約在0.1S,目前測試OK ~

昨晚看到版大的指教 經天以附上畫完電路上傳給版大指教指教~~

只是小弟如果想要縮短ON/OFF 的時間  是不是與RC電路有關

但RC電路充放電時間在這電路要如何計算阿

接線電路

現場照片

因小弟搞好久  進度有點慢  版大請見諒

小弟會盡量快點測試版指導的電路

楼主:
scottwang 大大

24V → 開關 → 電阻分壓3~5V → 一級74HC14 → RC積分電路(加1N4148做放電 ) → 一級74HC14 → TTL

可以指導一下嗎???  小弟利用休息時間畫的  不知版大指教的電路是否是以下圖片

网友:
有考慮用 4n25ic 做隔離輸出嗎

网友:
1. 正規上Relay沒有人像你這樣用,只有在特殊用途時,心裡也要準備Relay可能隨時會掛了.
2. "Debounce 74HC14"查了嗎,74HC14的作用是什麼知道嗎,在此用的目的是什麼知道嗎?
3. RC積分電路是什麼查了嗎,其作用是什麼知道嗎?
4. 使用PC817時,datasheet看了嗎?
   (目前雖然沒壞,但是會減少使用壽命)
5. 只有單純用RC真能解決bounce問題嗎? (沒有用IC就要用軟體)
6. 你的分壓電路是否有考慮分壓後的輸出電流,此電流是否會造成下一級的破壞?
7. 74HC14的電壓2~6V.
8. 以下有以前所畫的參考電路,你把你的分壓電路加入.

楼主:
scottwang 大大

1. 正規上Relay沒有人像你這樣用,只有在特殊用途時,心裡也要準備Relay可能隨時會掛了.
    這小弟知道感謝指導及提醒

2. "Debounce 74HC14"查了嗎,74HC14的作用是什麼知道嗎,在此用的目的是什麼知道嗎?
     史密特觸發器

4. 使用PC817時,datasheet看了嗎?
   (目前雖然沒壞,但是會減少使用壽命)

這裡小弟不明白

6. 你的分壓電路是否有考慮分壓後的輸出電流,此電流是否會造成下一級的破壞?

這裡小弟也不是很明白

                                                              版大  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 大大

1. 正規上Relay沒有人像你這樣用,只有在特殊用途時,心裡也要準備Relay可能隨時會掛了.

4. 使用PC817時,datasheet看了嗎?
   (目前雖然沒壞,但是會減少使用壽命)

PC817的官方資料If=20mA,而你用(24-V1.2V)/1K=22.8mA.
最好用20mA的80%以下.

6. 你的分壓電路是否有考慮分壓後的輸出電流,此電流是否會造成下一級的破壞?

分壓電阻你用330Ω與1K,
輸出電壓=24V*(330Ω/(330Ω+1K))=24V*0.248=5.95V.
I_330Ω=5.95V/330Ω=18mA.

74HC14是CMOS,其電源電壓的供給,不能像電晶體那樣,否則有燒燬之虞.

積分電路查了嗎?
RC基積分電路它可以像我的附圖中那樣用,也可以接在74HC14之間,電容要接正電壓.

對電子元件胡搞瞎搞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你自己要去承擔風險,不按正規方式,不按牌理出牌也可以,只是這樣沒人理你時,也要自己承擔,當別人給你意見,你沒有好好的去查看那些內容,那可能對你提供意見的就會越來越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ottwang 大大

      小弟這幾天利用光耦合去測試 接點反應ON/OFF約在0.1S,目前測試OK ~

還是不知道你想做什麼耶?

使用繼電器,就一定快不了,那你又想縮短切換時間,那就跟要一個跛腳的人跑100米而且要跑10秒一樣。這好像不只是Relay掛不掛的問題了喔,而是到底做不做得到。
到底要快的目的是什麼?不然就是不要用Relay,就不會有這問題。

回過來要問的是,
請問你知道為什麼Relay沒辦法快速切換嗎?
你只是要玩玩而已,還是有特殊工作要做?如果是玩玩,那就一部份一部份自己實驗,結果不一樣又想不通再來問,這樣才會進步。如果是有工作要做,目前狀況看起來可能有難度喔,最好是找工作上的伙伴幫忙,論壇上幫忙回答會不夠,因為看起來會有很多問題存在,要回答的話可能要打一整篇上千字的文章才夠喔。

楼主:
感謝指導

      這只是小弟玩玩~~   如要工作的話就把繼電器拆掉利用裡面訊號即可達到~~

                                                                                      謝謝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這只是小弟玩玩~~   如要工作的話就把繼電器拆掉利用裡面訊號即可達到~~

抱歉,如果前一篇回覆看起來有點像口氣不好,請見諒。我還只是菜鳥而已,

如果是玩玩而已,那就用力給它玩下去啦。了不起燒元件而已,只要不是鋰電池或AC電源的話,通常危險性不大 。
目前從你的回答來判斷,個人建議可能要去看看,
1. 為什麼繼電器會有彈跳?
2. RC積分做Debounce是什麼原理?
3. 史密特觸發是什麼?
4. 反向器是什麼?
5. 元件都有最大承受值,電壓,電流,功率的最大值要怎麼看,怎麼算?
這些如果都確實了解的話,相信你要做的東西應該是可以做出來啦。
如果有不清楚的部份,再一個個提出來問,這樣比較好回答。不然會雞同鴨講,繞回來還是在原點。

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是不知道你想做什麼耶?

使用繼電器,就一定快不了,那你又想縮短切換時間,那就跟要一個跛腳的人跑10 ...

繼電器是最大問題點,之前也回應過了,還執意繼續實驗,不知道是要創新還是推翻,PLC的I/O又不是只推繼電器,還有數位串並,程序改寫都可變通,(如這篇應該是要改問,這樣的電路配合可行度----要求0.1S的動作偶會放棄繼電器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指點 在過程中學到不少東西了  小弟目前只是在測試繼電器的極限

如果要長遠來使用一定要拆掉繼電器 用電晶體來推會比較適當

网友:
繼電器的極限,data應該會寫
不過也不要用PLC來測
到時候繼電器掛了很麻煩
不如用訊號產生器驅動繼電器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