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150m 畫面異常

楼主(2013-04-25):
開機畫面如圖 請問是哪裡出了問題

版子看起來無異狀@@"
要從哪裡查起呢
排線也清潔過了

网友:
排線鬆脫?

网友:
橫線 ~ AD板 問題居多

楼主:
那是要換ad版囉?  哪各型號 有哪各型號可用??或建議?

网友A:
請問是橫線還是直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橫線還是直線 ??

如圖1  直線

网友:
面板掛了+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圖1  直線

檢查 Tcon..可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 Tcon..可完修

大大 檢查 Tcon..  的哪各位置??  要我捕其他照片只是一下嗎

最近剛接觸 還有很多不懂 麻煩多多教導

网友:
LDO or power manager IC

网友:
摸摸看驅動版的IC,是否發熱,
或者邏輯版的排線沒插好

网友:
要不要先檢查AD板各路電源是否異常??

网友:
這個我有遇過 面板ㄉ問題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