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关于手动吸锡器的改进方法推荐

楼主(2013-04-25):
  这个办法在我们这里已不是什么秘密,不知在这里有维修朋友用的多不多?
  因为,大多数的手动吸锡器采用的是聚四氟乙烯(铁氟龙)材质的吸嘴,虽耐高温但过于生硬,而且没用几下就会脑袋开花!
  改进的方法是,将CRT彩电的高压包(这里不知怎么称呼)上的高压帽(如图)穿高压线的尾端套管剪下来,套在吸锡器的吸嘴上。
  这样改动后,不仅同样耐高温,而且不会开花,并且因为硅橡胶材质质地柔软,可以得到很好的密封效果,因此吸锡干净利落。
  总之,如果您手头有合适直径的硅橡胶材质的管子,同样可以对您手边的吸锡器吸嘴做上述改进。

手动吸锡器吸嘴改进

手动吸锡器吸嘴改进

  再来谈谈另一个关于手动吸锡器使用上的问题的改进。
  手动吸锡器吸锡时间一长,会因为吸嘴塞锡而卡阻。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预先在吸锡器内部及吸嘴通道涂上一层硅油或者润滑硅脂(它们都是耐高温的润滑剂,且无毒)。这样一来,吸入的锡很容易在吸嘴处即时清除,而且吸锡器内部的锡将来也很轻易地清除干净。

网友A:
感謝對岸同胞無私分享!! 我的經驗是烙鐵头使用"刀型"續熱足很容易把錫給吸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對岸同胞無私分享!! 我的經驗是烙鐵头使用"刀型"續熱足很容易把錫給吸走!! ...

  嗯,这也是一个简便的方法。但刀头我没使用过,只知道它拖焊IC很棒。我使用的大多是锥形马蹄头,Φ2~3mm的。现在这样的马蹄头不多了,大多是圆柱而非锥形。可这样导热就不迅猛。
  我也经常拿烙铁作临时”吸锡器”,经常甩啦甩啦的。

网友B:
在台灣維修業都閉門自修少交流,怪招自己用,只會分享給少數同業,
這方法我已使用二十幾年,卡錫部分我則是直接噴WD40,隨手就有不用找,只是會有難聞的味道

楼主:
RE: 关于手动吸锡器的改进方法推荐

引用 网友B:
在台灣維修業都閉門自修少交流,怪招自己用,只會分享給少數同業,
這方法我已使用二十幾年,卡錫部分我則是直 ...

就是啊,WD40不耐高温,会挥发,建议少用,毕竟是石油类制品,对身体不利。硅油、脂最好!

网友:
感謝無私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