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廣寰電視盒故障點請教!

楼主(2013-04-25):
原來是要買給丈母娘的二手電視盒,
沒想到買到壞的了,
沒辦法只有自己修了,

故障點:
沒畫面,起先一片黑,後來就藍屏了,但是OSD的顯示又很正常,
有聲音出來,但是頻道不對,例如18台是NGC但是聲音卻是購物台。
確認CABLE有訊號源輸出,使用一般電視正常:

拆解內部圖:

目視無明顯燒毀的痕跡,主板也很乾淨,電容皆無爆漿。

我個人懷疑的方向是鐵蓋內的轉換器,也將是CABLE的輸入端有問題(正式名稱?),
已經補焊過後了,但是還是沒畫面,不知道問題點是不是這裡,能不能拆另一台來代換呢?
或是其他還有那裡有問題呢?

謝謝謝謝!

网友:
我個人懷疑的方向是鐵蓋內的轉換器,也將是CABLE的輸入端有問題(正式名稱?),
調諧器英文好像叫tuner

网友A:
不會又是MLCC搞鬼?

网友B:
大胖兄 :

     這台二手電視盒有支援到那麼大的畫面嗎???.....

     我舊款的電視盒.....只支援到19吋的.....曾經試過22吋的.....結果只有聲音沒有畫面!!!....

网友C:
你要在MEMU設定TUNER的接收模式啦!!

一般TUNER的接收模式有分TV/CTV啦,如設為TV它的頻道表為一般無線接收的模式啦!!

如要接有線,一定要設為Cable TV它的頻道模式才會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胖兄 :

     這台二手電視盒有支援到那麼大的畫面嗎???.....

arthur0518兄,尺寸的問題,我再試試,
因為,我想我已經把電視盒設定成1024x768了,
尺寸應該不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又是MLCC搞鬼?

這個就難查啦!
謝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在MEMU設定TUNER的接收模式啦!!

一般TUNER的接收模式有分TV/CTV啦,如設為TV它的頻道表為一般無線接收 ...

這個,我可是不論tv/ctv,也就是無線/有線都有試過了啦!

网友:
不知這台有無子母畫面問題
如有設定一下就好了--------------------沒壞

网友:
找個CRT的電腦螢幕試試
有些電視盒不支援液晶螢幕
如有示波器看看VGA接頭有沒影像信號輸出
那就更明白了

网友:
這台可接 CRT 也可接 LCD,以下是其 PDF 檔案。

fatzeros 可參考一下。

(PS:有事沒事多巴結岳母,準沒錯的,下次小兩口吵嘴時,岳母會站在你這邊 ^_^)

网友:
在傳統電視上
CABLE的輸入端有問題(正式名稱?)
叫做中周電路!!

网友:
在傳統電視上
CABLE的輸入端有問題(正式名稱?)
叫做中周電路!!
應該不是
中周電路是經過調諧器之後---------的中頻電路IF-------------------壞掉會無影像跟找不到電視台

楼主:
看樣子,我要想辦法拆tuner了,
不知道是不是tuner都共用腳位,
我有其他舊的電視盒,
但是tuner都不一樣!
目前的這個tuner是mnm05!

网友:
tuner內電解電容 & 供電給TUNER的電解電容 檢查看看

网友:
呵呵!我知道你叫做大胖
我們都沒有出廠測試設備,也不知道這台上次良品操作情況
遇過畫面一小時內會跳3~5次約10~30秒無訊號及黑屏,後來捨去黃色V端子(黃線良品),改接三線色差端子改正
這台我會嘗試:
1. 換另一台電視測試
2. 換接S端子測試
3. 依使用說明書,重新設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1和3我都試了,還是不行,我下次再試試接其他端子看看!目前這台已經被我拆下tuner了

呵呵!大胖是急性子這麼快就殺肉

楼主:
最近已經把tuner拆下來啦!

但是裡面的唯一一顆電解電容量起來還算正常,
開始懷疑週邊的元件了,
請問大家這顆電容的參數是多少啊?

是10㎌10v嗎?
可以用mlcc來代替嗎?

謝謝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已經把tuner拆下來啦!

但是裡面的唯一一顆電解電容量起來還算正常,

Nichicon ZR series
10uf 16V

网友:
小弟以為tuner不是吃大電流的地方,電解電容比較少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