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學拆電容的方法……

楼主(2013-04-25):
啊,第一次發文,還發錯位置請見諒!

1.如果可以挑二個烙鐵頭。大家會挑二哪個?
     我的想法是挑下面二個:

PX-2RT-SB
。 一個是比原來尖頭還細的0.3mm的烙鐵頭,這樣子比較能順利的控制電容下面的錫豆大小
PX-2RT-5C
。另一個是爬文之後,有版上大大建議的,用粗一點的斜面頭,這樣子比較好拆烙
    我參考的站內文章在此 如何有效的焊接主機板的零件?
PX-2RT-5K
。這刀面的斜面頭我goo完圖片後,似乎比5c好用一點,畢竟5c我在youtube上看到都只用在"有長腳的晶片"上

2.有人用過溫度380度的烙鐵頭拆下主機板、顯示卡、網路卡上的電容嗎?

電容基本上慢慢會拆了,也抓到一些竅門,但個人建議先不要拿低於400度的烙鐵來練習

=================以下是長篇文章==================
  最近打算讓一片LGA775的板子動起來,板子正常,但電容凸起。有一張顯示卡不能動、ecc記憶體正常、cpu需要另買……,於是我為了讓那台舊時代的零件能再動起來,我踏入電子材料行買了一些可能用到的材料。一方面是興趣、另一方面是好奇。但是……

我第一關換電容就卡住了啊!

這是我第一個練習的材料,是玩絕命異次元後先是破圖,隨後就當掉。應該是晶片掛了,很適合拿來練習

一開始時,不像youtube上的那些神人,幾十秒就拆完,我是拿著60w的烙鐵硬是把電容拆下,下場就是板子黑黑,整片區域都黑掉了
圖1 2處就是一開始練習的地方,那時只有買很基本的烙鐵(KS-60R), 就學youtube上的動作,烙鐵也只插電三分鐘後就剌入。
但發現上面的錫完全不溶化……就加了點自己買的含銀錫絲下去……然後還是不溶化……我就用力的剌到錫溶化為止!花了二十分鐘。總算配合老虎鉗子拿下來了,但整塊顯卡有點燙燙的

圖3 4 處是先用剪鉗把電容剪掉,留下針腳。但還是一樣的狀況,我也知道烙鐵頭不能一直接觸電路版。但一直拿不下來的情況下我只好硬是弄起來,這時我已經自暴自棄開始暴走了。求助了一堆人,問了很多會用烙鐵頭的,哪怕是會一點點的人。
這時我也開始上網死命的爬文,終於找到這論壇了……

圖5 6 7處則是再跑了幾家電子材料行,補了一把px-238(因為暫時沒找到px-201,雖然draculaxx大有提到TQ-95這把,但因為外型加上px系列後面能接的頭多到嚇人,所以硬是買了px系列)後,外加上一堆可能用的到的東西(PC版清潔劑、吸錫線、連烙鐵頭還原劑都買了)
之後直衝還在唸電子科的表弟家要求指點一下。結果更糟了…我弟根本沒辦法溶掉上面的錫。
後來還請教電機的叔叔,叔叔也認為px-238一定可以溶掉板子上的錫,結果那錫只有呈現膠狀,也是弄了老半天沒弄出來。
之後沒辦法了,晚上就二把電插下去同時玩玩看好了,順面看一下"用尖頭上的斜面碰二隻針腳"的方法怎樣。
結果px-238玩了半小時,板子上還是一動也不動……這時看了一下舊的ks-60r這把。
挖!快燒起來了,整隻燙到烙鐵頭上的夾片有點變型了。靈機一動就拿來試一下!
喔~~~~~~~嘶嘶~~~電容應聲掉下,像是開水煮開一樣,第五處就解焊了,至於錫還在留洞中這以後再說。
就順手玩了 6 7 二處!感覺真爽!
結論是顯卡、主機板、網路卡上的電容拆不下,真的跟烙鐵的溫度有關!
所以有在使用溫控的大大,烙鐵頭的溫度大概都設定多少啊?

======================這是分隔線=====================
所以之後應該是會找一隻px-201來用,不然ks-60r的角度真的不太好用,除了尖頭外的地方都滿粗的,解焊時很容易碰到板子。
尖頭在考慮後,應該是用PX-2RT-SB 以及PX-2RT-5K 這二個來用。
至於PX-238這隻拆錫不能用,但上錫就很好用,那個錫在板子上一直滾也不會乾掉,對我來說容錯率滿高的。

總之,先感謝下面的所有大大的幫忙!

网友:
建議使用  PX-2RT-5K  刀型的比較好.
落鐵也要用可調溫度的..
在解焊時加一些錫上去跟原來的錫溶合就更好解下..

网友:
我個人看法~~

烙鐵頭應該要有兩個甚至三個,一個刀型頭它適合同時接觸電解電容的兩支腳同時加熱作業、
一個是標準頭(隨烙鐵出貨)用於普通情況作業、一個就是比較小比較尖的頭用於SMD電容等需
要精密操作空間比較小的場合使用.....

為什麼電容不好拆?..........因為它不融錫或者不完全融錫

某些電容負級位於大面積鋪銅的地方,當你的烙鐵溫度不夠時鋪銅一邊吸熱一邊散熱造成
溫度無法累積,導致融錫不完全甚至是不融。所以你不好吸錫不好拆............

PCB它由好幾層所構成,穿孔件元件孔也是有深度的,當你準備拆焊電容時必須確保焊錫
能完全被加熱、融化,連穿孔內的錫也必須融化~~~有時候你需要一點時間與耐心等它融
化,有時候你需要溫度更高點的烙鐵幫助你加熱焊點。等它完全融化後吸錫槍波~一聲就
可以完全吸走融化的錫,當然你得確保你吸錫槍的瞬間真空吸力正常,萬一塞錫、漏氣就
會讓吸錫槍威力大減.........

這需要經驗的累積,建議你多多練習電解電容<穿孔件>的拆裝、SMD芝麻小元件的拆裝
,有熟練的技術才能維修電路。不然都給你的焊點毀損運氣不好連飛線都沒得飛...

网友:
你如果是拆到無鉛錫的板子,建議去買隻溫控電烙鐵
要不然拆的時候會有點痛苦

點老半天電容就是拉不下來

网友:
拆電容習慣用 PX-2RT-5K  刀型的,給您參考。

网友:
弄個溫控的烙鐵,溫度補償快多了,但不要大陸製的.

网友:
目前就是這張顯卡 上次玩GTA破100度
旁邊多加風扇給他吹涼涼 CPU都沒哪麼高過

网友:
我用的是 恆溫烙鐵 898A+ 雖然有(曾經)小毛病,但是,算是好用啦!! 刀型烙鐵頭拆零件首選!! 我的溫度設定350度拆零件,300度作玩具焊PCB!!

网友:
我有一次拆一顆100uF 450v的電解電容.焊點兩面都吃錫而不是一般單面焊點吃錫的. 60W烙鐵.放下去30秒沒動靜.焊點錫還沒融.聽到一個小小聲的 "波" 不誇張.真的有聲音. 焊點旁的銅箔已經膨起來了~~~

网友:
我使用 Hakko 936, 溫度設定約 375~480度(看板子的狀況)
你這幾顆電容應該 5~10分鐘左右就可拆焊完畢了...

网友:
小弟我害羞拍個示範給你參考  http://youtu.be/6K6mtfZgR6Y
另外你這張會當機應該跟電容沒關係喔~~~

网友(2013-05-27):
关键的关键:①事先要补有铅焊锡,有助于降低熔点,增大受热面积,加快热传递速度;②烙铁功率要大;③助焊剂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