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2mabf 選台問題 幫幫

楼主(2013-04-25):
我不小心按到設定裡面頻道編輯..然後比如我現在是看40台..我按電視本身選台.結果按了畫面有閃一下.可是還是40台.不能選上或下一台頻道...可是我用遙控器又可以選台..不知道是不是我按到鎖頻道..我也有按設定.還原原廠設定值..還是一樣.遙控器可以選台..電視本身選台按鈕一樣選不過台..誰可以告訴我怎設定回來.

网友:
device change to default setting and re-scan channel

网友A:
原先電視機本身的選台按鈕功能動作正常嗎?
試試進電視功能選單去重新跑一下頻道搜尋記憶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電視機本身的選台按鈕功能動作正常嗎?
試試進電視功能選單去重新跑一下頻道搜尋記憶的功能吧! ...

電視本身選台按鈕正常..頻道搜尋過也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有鎖電視本身選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