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數位電錶vs傳統指針電錶
火..

楼主(2013-04-25):
各位大大, 請教一下, 你們現在都是使用數位電錶嗎? 有沒有什麼缺點??
那麼傳統的指針電錶是否會被淘汏了??有沒有什麼地方是必須用指針電錶來測量的??

网友:
量電壓,小弟喜歡用數位表
量電晶體和有極性的零件,小弟喜歡用指針表

數位表比較精確,指針表比較直覺(怎麼說...感覺比較能明顯判斷好壞)
需要的場合不太一樣
所以應該還不會淘汰啦~

网友:
數位表與傳統指針表有不同的應用性!!

通常我測量大多是用數位錶,其優點是數字直讀,準確性高

但是遇到不段變動的數值,就要請指針表來幫忙了,因為指針表可以明顯顯示跳動時的幅度與數值???

所以指針表還是有存在的價值!!

网友:
其實各有優缺點,要看每個人使用習慣及喜好來斷言
小弟個人兩種電錶都有使用

网友:
兩種個有所長,我兩種都有使用,
測量的若是數值,那數位表好用,
如果是判斷,則是指針表見長。

像測量電壓、電流、阻值,用數位表比較準確,
若是判斷電路是否導通、LED、電晶體、二極體是否正常,
則要用指針電錶。

一般數位電錶在維修上很容易誤判,像量到開路的電路,數字有可能亂跳,
電阻檔電流也很小,不足以點亮LED也造成判斷困難。

网友:
一般大概兩種表都會至少各有一台!各有用途,兩者無法替換。要不然你就會,錶到用時方恨少。
像我,指針有兩、三台,數位一大四小,大得像UT61E,小的就是簡單的三用表。還不包括電容、電感、溫度....一些專用的表。因為作一些實驗常常要用到這麼多台錶.....哈哈!

网友A:
我想跟使用習慣及工作性質有直接關係。

現在的電表,我想數位式是大宗,我想有一定的因素。

有種想法,為何數位電表,不能做的像某些電子手表一樣,數字、指針皆有之,加上功能的詳細考慮(例如一般數字式沒有的指針功能),這樣是否更加好用!

其實有些電表己有了基本的指針功能,像除了數字外,還會顯示一條類似的指針 Bar。但不是所有的量程都有的。

另外,若數位表有二極體檔,量電晶體很方便的,也可量 E C 極,BE 降壓通常較大。這點可能很多用數位電表的人也不了解。

還有,現在的 LED 樣式也多了,降壓也差很多,一些降壓大的,如 3.X 伏的,可能有的數位電表就量不出來。

网友:
除了上述前輩們的說明,指針電表的確在維修上占有一席之地,由其他的歐姆檔,應是目前數字電表暫時無法取代的,它具有最高150mA(R x 1檔)的電流輸出,便於量測白光LED,閘流體等.它也有3V與12V的高電壓輸出.另ACV檔的交流頻率,一般更可高達數百KHz等優勢.

网友:
目前手頭上兩種表交錯使用&互相驗證,可以說是各有長處

网友:
兩種都有準備,看用在哪裡;有時數位量測結果有不確定感時,會改用指針看看。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導及說明

网友:
兩種都要有
缺一不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跟使用習慣及工作性質有直接關係。

現在的電表,我想數位式是大宗,我想有一定的因素。

>有種想法,為何數位電表,不能做的像某些電子手表一樣,數字、指針皆有之,加上功能的詳細考慮(例如一般數字式沒有的指針功能),這樣是否更加好用!

雖然很多數位電表沒有提供指針顯示...但是它有提供bar顯示....它就類似於指針功能呀.....不用指針...主要是節省液晶面板的使用空間..

不過講了一堆.......問題並不是出在指針或是數位顯示的部分呀.......

最主要問題是.....sample rate 的問題......一般數位電表每秒大約1~3次而已.....顯示的是這期間的平均值....所以才反應慢半拍或是數值被平均掉了.......

要先解決這部分的問題再說(其實也並不能說"解決"啦,而是數位電表大多是這樣設計的,以便提高精度以及抗雜訊,要設計出及時反應的數位電表也很簡單啦....只是現成的方案幾乎沒有啦...只能自己做或選擇數位示波器吧)

===================================
如果sample rate能夠達到每秒10~30次.....相信應該就不會有那麼多人死守指針電表了.....就sigma-delta ADC晶片而言...成本是一樣的....只是調變頻率不一樣而已......只是精度會下降而已(不過可以開放讓使用者設定選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種想法,為何數位電表,不能做的像某些電子手表一樣,數字、指針皆有之,加上功能的詳細考慮(例如一 ...

sample rate除了精度、穩定度考量之外,目視判讀也是因素之一,
每秒跳個10次上大概看不出數字是多少,高sample rate對data log就有意義了。

歐姆檔電流應該是指針表一直沒消失的原因,150mA,15mA,1.5mA,150uA等適合測量各種狀況,
數字表電阻檔大都是1mA測量電流,很多元件都不好判讀。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mple rate除了精度、穩定度考量之外,目視判讀也是因素之一,
每秒跳個10次上大概看不出數字是多少,高 ...

我指的是將數位電表顯示改為指針或是bar顯示所要改進的問題.......
指針電表也是一直快速變動的呀(這也是我喜歡的原因之一)........當然不是看8888這種顯示....

至於歐母檔電流的部分也不是什難事啦....若自己設計電表要多大就有多大.....只是目前現成的的數位電表只因為精度解析度夠....所以都用小電流就夠了且省電.......另別忘了大電流會加熱電阻...阻值有漂掉疑慮.....

网友D:
對吼~為何沒有人設計2合1的n_079|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對吼~為何沒有人設計2合1的

2合1可能產生的問題:
1.體積過大(最大的不便)
2.指針刻度/開關旋鈕佈置
3.價格偏高

网友:
http://www.jdwx.info/thread-275971-1-1.html

請參考一下上述的網頁。
全統萬用表與數字式萬用表,比較上數字式萬用表用起來較方便,準確性較直接及無視覺上表針與刻度上誤差。
使用上是習慣性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2合1可能產生的問題:
1.體積過大(最大的不便)
2.指針刻度/開關旋鈕佈置

隋著製造工藝及相關零件的進步,我想這些問題應該不難解決。

看看剛出來的數位電表和今天的數位電表,相較之下,進步真的很多。

网友:
各位可以往 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46F445E454CD696 幹看 35~38 項中的一些測試,了解數字萬用表的近況,衡量自己在構買前對。產品的一些了解!

网友:
數位電表判讀是比較方變,但類比電表在電機馬達尋查接線頭尾(用9V電池)就量測出來,數位就不行,供參考

网友:
數字表用在比較龜毛的地方
例如像基準電壓 取樣電壓 之類的        說一就是一    分毫不可差
指針表用在判斷的地方
例如像電源電壓有無正常 音響有無輸出 之類的     差不多就可

网友:
指針表我用壞了2台,如上所述的一樣,還是不能沒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