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17吋LCD FP71G+S 黑屏

楼主(2013-04-25):
原本是整個電源打不開 電容燒掉,
換完電容後,爬文發現有可能C5707與FU9024N故障,於是購買了材料後,一併更換。
但是現在的情形卻是按下電源鍵,會亮綠燈,但是看不到LOGO畫面,整個螢幕是黑屏的,用手電筒照看螢幕,也不是背光不亮的問題,燈管似乎沒有亮,應該不會是燈管壞掉吧,因為原本是電容燒掉,燈管應該不會這麼巧一起壽終正寢,找了很久,還是找不到其他可能的問題,請問我該從哪裡下手呢?
PF保險絲也有量過,屬於通路 正常,請各位前輩有空幫我看一下 是哪裡出問題了,感謝。努力想完修這台陪伴了七年多的螢幕!!
圖片原本是要用800*600
但檔案還是太大,只好改成640*480,敬請見諒。

网友:
C5707後的電容0.22很容易空焊
4顆線圈皆要補焊

网友A:
燈管有測看看嗎?還有有外接一下好的燈管做一下測試嗎?升壓器和那在C5706旁的那兩顆電容都要測一下和補焊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有測看看嗎?還有有外接一下好的燈管做一下測試嗎?升壓器和那在C5706旁的那兩顆電容都要測一下和補焊喔 ...

恩 我再找看看 有沒有別的燈管可以試看看 那兩顆電容有測過以及補焊過,但是這幾個零件解焊上起來,發現那原電容上接腳的點 都是呈現短路  兩個個別短路 這樣是正常嗎??

网友B:
那顆黃色保險絲有量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黃色保險絲有量過嗎?

恩恩 有量過 是通路 無誤 我晚一點試著將四個線圈補焊

楼主:
重新把高壓線圈 C5707 跟中間的電容 都補焊過
還是一樣的情形
電源指示燈有亮,但是燈管完全沒亮,拿別的燈管來測也是沒有來,會不會是圖中那個零件故障(因為正面黑黑的對照背後的零件就是他,想說會不會是它燒掉),但是看不清楚他寫什麼?
可以在上電的時候 測量燈管那兩點的電壓嗎? 如果可以 那電壓大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把高壓線圈 C5707 跟中間的電容 都補焊過
還是一樣的情形
電源指示燈有亮,但是燈管完全沒亮,拿別的燈 ...

這個影片妳看看有沒有用

youtube.com/watch?v=ySgx88z2k8c

楼主:
高壓線圈 左邊共六個接點 是 最外兩點蜂鳴檔會B 中間四個接點互相為短路
這是正常的嗎?
四個線圈量起來都一樣 讓人覺得他應該沒問題?
但是又讓人有問題的是為什麼要在兩點看似短路的路線上接上160V 224的電容

网友:
1.先不要接燈管跟AD板 量測一下工作電壓、啟動電壓是否正常↓
2.燈管用點燈器測試是否正常↓
3.接上AD板用點燈器外接燈管看AD是否正常↓
4.上燈管看亮不亮

此機型搜尋 FP71 關鍵字有很多文章可參考

這篇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FP71 重覆